求回答

楼主(2014-01-05):
自己做飞机的话确定了机身长度怎么确定机翼的长度

网友:
引用徐志满老前辈的话来回复你:“没有一成不变的比例。相对于机翼长度(翼展)而言,机翼宽度(翼弦)大的,平尾面积小的,重心较靠后的,机翼翼型弯度大的,对安定性要求高于操纵性的,都会有相对较长的机身,也就是机身长度是这些因素的综合结果。你注意了没 战斗机小翼展 滑翔机 大翼展

网友:
貌似个帖子我回复了啊,怎么没有我的回复了啊?

网友A:
机翼长度随意,你想想滑翔机再想想导弹……动力足,一切是浮云……

网友(2014-02-10):
引用 网友A:
机翼长度随意,你想想滑翔机再想想导弹……动力足,一切是浮云……

牛掰。。。。。

网友:
只要动力够,就是门板也能上天

网友:
没有啥比例,动力要够,重心要稳

网友(2014-03-20):
根据你做的飞机的类型,根据此类型飞机的比例进行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