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舵机和模拟舵机的区别 转精华帖

楼主(2014-01-06):
数字舵机(Digital Servo)和模拟舵机(Analog Servo)在基本的机械结构方面是完全一样的,主要由马达、减速齿轮、控制电路等组成,而数字舵机和模拟舵机的最大区别则体现在控制电路上,数字舵机的控制电路比模拟舵机的多了微处理器和晶振。不要小看这一点改变,它对提高舵机的性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数字舵机在以下两点与模拟舵机不同:
     1.处理接收机的输入信号的方式;
     2.控制舵机马达初始电流的方式,减少无反应区(对小量信号无反应的控制区域),增加分辨率以及产生更大的固定力量。

     模拟舵机在空载时,没有动力被传到舵机马达。当有信号输入使舵机移动,或者舵机的摇臂受到外力的时候,舵机会作出反应,向舵机马达传动动力(电压)。这种动力实际上每秒传递50次,被调制成开/关脉冲的最大电压,并产生小段小段的动力。当加大每一个脉冲的宽度的时候,如电子变速器的效能就会出现,直到最大的动力/电压被传送到马达,马达转动使舵机摇臂指到一个新的位置。然后,当舵机电位器告诉电子部分它已经到达指定的位置,那么动力脉冲就会减小脉冲宽度,并使马达减速。直到没有任何动力输入,马达完全停止。

     模拟舵机的“缺点”是:假设一个短促的动力脉冲,紧接着很长的停顿,并不能给马达施加多少激励,使其转动。这意味着如果有一个比较小的控制动作,舵机就会发送很小的初始脉冲到马达,这是非常低效率的。这也是为什么模拟舵机有“无反应区”的存在。比如说,舵机对于发射机的细小动作,反应非常迟钝,或者根本就没有反应。

      相对于传统模拟舵机,数字舵机的两个优势是:1.因为微处理器的关系,数字舵机可以在将动力脉冲发送到舵机马达之前,对输入的信号根据设定的参数进行处理。这意味着动力脉冲的宽度,就是说激励马达的动力,可以根据微处理器的程序运算而调整,以适应不同的功能要求,并优化舵机的性能。2.数字舵机以高得多的频率向马达发送动力脉冲。就是说,相对与传统的50脉冲/秒,现在是300脉冲/秒。虽然,以为频率高的关系,每个动力脉冲的宽度被减小了,但马达在同一时间里收到更多的激励信号,并转动得更快。这也意味着不仅仅舵机马达以更高的频率响应发射机的信号,而且“无反应区”变小;反应变得更快;加速和减速时也更迅速、更柔和;数字舵机提供更高的精度和更好的固定力量。

网友(2017-01-13):
这也意味着不仅仅舵机马达以更高的频率响应发射机的信号,而且“无反应区”变小;反应变得更快;加速和减速时也更迅速、更柔和;数字舵机提供更高的精度和更好的固定力量。

网友(2018-07-25):
过来学习一一点点

网友(2018-11-15):
对于手上已有的舵机,怎么辨别是模拟还是数字?一直搞不清楚

网友:
受益匪浅!!!感谢感谢!

网友(2020-04-06):
这里的学问挺大的

网友(2020-12-29):
求推荐个固定翼用的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