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550动力设置,求带动云台狗三,航时大概8分钟

楼主(2014-01-06):
求助大神F550用3S 5100mh电池 朗宇2212 980kv电机能载云台狗三吗?飞行时间大概多少?

网友:
能带,要是你想测试飞行时间的话可以试试多带一块5000的3S电池试试,因为狗加狗无刷云台就差不多这重量

楼主:
两块5000电池。吼吼~是要爽飞吗!那有必要搞4S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块5000电池。吼吼~是要爽飞吗!那有必要搞4S吗?

980KV对于4S来说太高了除非换更小的桨所以没必要换4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