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入门指引“从零开始玩航模”转fireofice 申精

楼主(2014-01-06):
本贴转自MX3G 论坛fireofice所发 原帖有隐藏回复可见 望模友尊重原著意愿

写在前面的话:

鉴于置顶帖被某位版版删黄贴时全部一并删除,许多优质精华帖丢失。
无奈之余,也只能在此重新补一个帖子,帮助新手入门。
也不希望以后再会出现类似于这样的愚蠢的误删行为或者数据丢失。
作为一个单纯的爱好者,一个义务的版主,或许,你们的支持,才是我写下这个帖子动力。

免责条款

由于本人的学识有限,本文难免有所错漏之处,谬误之处亦请指正,讲解不全之处也请自行查阅其他相关资料。

注意事项:
·航空模型虽然是娱乐用品,但要掌握它即需要一定的知识,另外它又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航模又有别于常规定义的玩具。
·希望各位新入门的朋友一定一定要耐下性子,切勿操之过急,所有东西买回来一定要先仔细研读说明书,切勿贸然操作,无法正常使用最多闹个纠心,闹个笑话,要是伤了人闯了祸,那时后悔就晚了。

第一部分 飞机的分类:
·从我的理解上认为,飞机主要分为2大类,像真模型飞机,以及非像真模型飞机。
··像真模型飞机,指的就是以真实的飞机作为参考,缩小比例制作的飞机。
··非像真模型飞机,就是不是以真实飞机作参考,仅仅作为模型开发的飞机。
···无论像真模型飞机还是非像真模型飞机,都可以再细分成小类
····练习机/运动机|特技飞行机|滑翔机|高速机、竞速机
·····练习机/运动机:练习机一般指的是气动结构相对稳定,速度较低,便于新手反应以及操控的机型。运动机相对而言速度更高,灵活性更好,可以作为进阶的练习机使用。
·····特技飞行机:特技飞行机有很多级别和种类,比如常见的3A,3D机型,指的是某一种特定规格的比赛,而满足这些性能要求的飞机,被归类为3A机或者3D机。大家经常听到的所谓3D机,只是一种简称,而并不代表在3D空间内飞行的飞机,如果不能在3D空间内飞行,只能在地上跑。那就是车或者船了终极入门指引“从零开始玩航模”转fireofice  申精 仿真,模型,直升机,发动机,滑翔机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7748 (详细定义见下文)
·····滑翔机:滑翔机有有动力的滑翔机和无动力的滑翔机。一般特点是轻巧,悠闲,对于新手而言操控一架动力滑翔机并不困难,但是要自己制作一架高水准的滑翔机或者要依靠气流控制好一架滑翔机,是需要相当的水准的。
·····高速机/竞速机:顾名思义就是追求高速度的飞机。

关于模型比赛的名称及其含义,请见下列描述:
一、自由飞行类(P1类)
P1A——牵引模型滑翔机(分P1A-1、P1A-2两级)
P1B——橡筋模型滑翔机(分P1B-1、P1B-2两级)
P1C——活塞式发动机模型滑翔机(分P1C-1、P1C-2两级)
P1D——室内模型飞机(分P1D-1、P1D-2两级)
P1E——电动模型飞机
P1F——橡筋模型直升飞机
P1S——手掷模型滑翔机(分留空时间和直线距离)
P1T——弹射模型滑翔机
二、线操纵类(P2类)
P2B——线操纵特技模型飞机(分P2B-1、P2B-2,P2B_3三级)
P2C——线操纵小组竞速模型飞机
P2D——线操纵空战模型飞机
P2E——线操纵电动特技模型飞机(分P2E-1、P2E-2两级)
P2X——线操纵橡筋模型飞机
三、无线电遥控类(P3类)
P3A——无线电遥控特技模型飞机(分P3A-1、P3A-2两级)
P3B——无线电遥控模型滑翔机(分P3B-1、P3B-2两级)
P3E——无线电遥控电动模型飞机 P3K

自由飞行类
模型种类:飞机、滑翔机、直升机、伞翼飞机。
动力形式:弹射、手掷、牵引线、橡筋、活塞发动机、电动机、二氧化碳气体。比赛场地:室内或室外开阔场地
比赛科目:留空时间、飞行距离、飞行高度、直线速度。
线操纵类
动力形式:活塞发动机(电热式、压燃式)、脉动喷气发动机、电动机等。
控制方式:双线或多线操纵
比赛场地:圆形飞行场地(直径60米、沥清或水泥地面),空战项目为草皮场地。
比赛科目:竞速、特技、小组竞速、空战、电动特技、甩动特技、风动特技。
特技动作:包括平飞、爬升、俯冲、着陆、内外筋斗、倒飞、横竖8字等。
无线电遥控类
模型种类:飞机、滑翔机、直升机
动力形式:电动机、活塞发动机、汽油发动机、涡轮喷气发动机等。
控制方式:无线电遥控
比赛场地:起降跑道一般为150m×20m沥清跑面
比赛科目:特级飞行、留空时间、封闭距离、封闭速度、绕标竞速、定点空投等。
特技动作: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
像真模型类
技术要求:按成功飞行过的航空器缩小比例制作(包括几何尺寸,外表涂装)
动力形式:活塞发动机、涡喷发动机等。
控制方式:线操纵、无线电遥控。
场地要求:线操纵为60米圆形平整地面,遥控为150m×20m沥清或水泥跑道(涡喷发动机为250m×20m跑道)。
比赛方法:模型仿真度评分与飞行仿真评分。

电动类
模型种类:飞机、滑翔机、直升机
动力形式:电动机(动力电源<42V)
控制方式:无线电遥控
比赛场地:150m×20m沥清或水泥跑道、开阔地面。
比赛科目:特技动作、留空时间、封闭距离、封闭速度、绕标竞速等
航空模型的项目繁多,按照国际航空联合会(FAI)的分类有F1自由飞模型、F2线操纵模型、F3遥控模型、F4像真动力模型、F5电动模型及S航天模型等几大类。此外,还有喷气模型等新近流行的项目。现对其中一些经典项目介绍如下。

F1自由飞
F1自由飞项目主要包括F1A、F1B和F1C共3个子项目,其模型分别借助不同的外力起飞升空,之后转入无动力滑翔直至降落,比赛结果以模型起飞到落地之间留空滑翔的时间长短确定。三项目升空方式为:
F1A牵引模型滑翔机,选手在助手的帮助下将模型牵引至高空完成脱钩;
F1B橡筋模型滑翔机,使用限定的橡筋作动力驱动螺旋桨旋转产生升力,选手适时垂直向上掷出模型;
F1C活塞发动机模型滑翔机,选手启动并调整好发动机,垂直向上掷出,模型在发动机拉力作用下快速爬升。

不常见项目有:
F1D - INDOOR MODELS室内模型。
F1E - GLIDERS WITH AUTOMATIC STEERING 自动航行滑翔机。
F1F - HELICOPTER MODELS 直升机模型。
FIG - MODELS WITH EXTENSIBLE MOTORS (COUPE D'HIVER) 橡筋动力模型
(coupe d'hiver) F1H - GLIDERS (A-1 class) 牵引滑翔机
(A-1级) F1J - POWER MODELS (1/2 A class)
发动机动力模型(1/2 A 级) F1K - MODELS WITH CO2 ENGINES 二氧化碳发动机模型。F1L - INDOOR EZB MODELS[C1] 室内EZB模型[C1]

F2线操纵
F2线操纵是一种由人通过操纵手柄和钢丝直接控制模型飞机舵面,从而使模型围绕操纵者做圆周飞行的航模项目,也是人类第一种可操纵的航模项目。主要包括F2A、F2B、F2C、F2D共4个子项目:
F2A线操纵竞速模型,比的是模型飞机飞行的速度;
F2B线操纵特技模型,要求选手在7分钟内完成16个特技动作;
F2C线操纵小组竞速模型,由3个飞行小组(每组由飞行手和机械手两人组成)同时在同一个赛场进行比赛,非常考验两位选手的配合;
F2D线操纵空战模型;两名选手操纵各自的模型同时在同一场地飞行,以咬掉对手模型尾部拖曳的彩色纸带为得分依据。
F3遥控模型

F3无线电遥控特技模型飞机指由地面的运动员通过无线电遥控模型改变飞行姿态、方向和高度的项目,包括F3A、F3C、F3M等多个经典项目。
F3A特技飞行,由一些简单动作和运动造形组成一套完整的飞行动作,以飞行动作准确、优美、流畅又不失刚劲有力而著称,目前已有上千种飞行动作。
F3B无线电遥控滑翔机
F3C无线电遥控特技模型直升机,动作以稳定、准确著称,也由一些简单动作和运动造形组成一套完整的飞行动作。
F3M无线电遥控花式模型飞机是近年新兴的项目,已成为模型界的一项时尚运动。这种模型多为大比例像真模型,以表演各种惊险刺激的花式飞行动作为主。比赛中模型会随着现场音乐“翩翩起舞”,观赏性极强。在花式飞行中,TOC是其中一项知名度最高的比赛,英文全称为“Tournament of Champions”,即“冠军锦标赛”。该项比赛起点更高,使用的模型尺寸更大,发动机普遍使用动力强劲的汽油机,效果极其震撼。
F3N无线电遥控模型直升机的花式飞行是近年出现的新比赛项目,深受爱好者的欢迎,一般也叫3D飞行。其动作较F3M更加激烈、“暴力”,如超低空倒飞悬停(模友形像地称为“倒飞剪草”)、彩虹方舟、金刚石等真实直升机根本无法完成。
F3D - PYLON RACERS 绕标竞速模型
F3E - 电动固定翼
F3F - SLOPE SOARING GLIDERS 山坡牵引滑翔机
F3G - MOTOR GLIDERS 动力滑翔机
F3H - SOARING CROSS COUNTRY RACING 越野滑翔竞速模型
F3I - AERO TOW SOARING MODELS 空中拖曳滑翔模型
F3J - THERMAL DURATION GLIDERS 热气流留空滑翔机
F4像真动力模型
像真动力模型飞机是依照真实飞机外形、涂装等制作而成的,可分为自由飞、线操纵及无线电遥控操纵等类别。正式比赛中,该项目评分十分严格,首先要根据原型飞机的有关资料检查考证模型的准确度及制作工艺,然后才是动力飞行比赛。这类模型一般要自己制作或改造,因此要掌握很多历史资料与设计知识,同时要有较高的模型制作工艺水平。
F4A - FREE FLIGHT FLYING SCALE MODELS 自由飞象真模型
F4B - CONTROL LINE FLYING SCALE MODELS 线操纵飞行象真模型
F4C - RADIO CONTROLLED FLYING SCALE MODELS 无线电遥控飞行象真模型
F4D - FREE FLIGHT INDOOR SCALE MODELS (extensible motors) 橡筋动力室内自由飞象真模型
F4E - FREE FLIGHT INDOOR SCALE MODELS (CO2 or electric motors) 二氧化碳或电动机室内自由飞象真模型
F4F - FREE FLIGHT INDOOR SCALE MODELS (Peanut formula) 室内自由飞模型(微型)
S航天模型

常见航天模型比赛项目:
伞降模型火箭( S3A/2 )
火箭推进模型滑翔机( S4A )
带降模型火箭( S6A )
无线电遥控火箭推进模型滑翔机( S8DP )

楼主:
第二部分 固定翼飞机所需物品及介绍

飞机机体及随机附件|电机|电子调速器|舵机|螺旋桨|动力电池|遥控器与接收器|充电器(油动飞机不需要电机和电子调速器,需要发动机,油箱等其他配件)
1、飞机机体及随机附件:
·飞机机体大体由以下三种材料制作:
··泡沫,木材,复合材料。
···泡沫材料飞机按制作工艺又分为模具整体发泡以及片状泡沫切合拼装2种。.
····模具整体发泡的泡沫飞机所使用的泡沫材料一般为eps,epo两种。
·····ps与epo相比,缺点在于eps泡沫韧性不足,易断裂,受冲击后容易破碎,但是同时优点是破碎以后的碎块可以经过简单粘合后修复。
·····epo材料相比eps材料来说,非常耐磨,韧性好,耐冲击,所以小碰小擦基本无需修补,但是如果受到大力撞击以后,epo材料会发生严重的扭曲变形且不可恢复。
····片状泡沫切割拼合制作的飞机所使用的材料一般为KT版,epp板,depron板,这几种材料都是diy常用材料。
·····KT板是一种中间位ps泡沫挤塑板,两面覆盖塑料薄膜的泡沫板材,比较容易在广告店购得,常规厚度尺寸为5mm,也是广大模友最常用的材料。特点是易于切割,强度较好(没有撕掉覆膜的情况下),缺点是比较脆硬,弯曲部分不易处理。
·····epp泡沫板是密度比KT板小,飞场有韧性的一种材料,不易断裂,容易弯曲,而且不怕502腐蚀。但是其不易打磨,而且偏软,虽然也是主要用来DIY飞机的材料,但是使用起来也有一定局限性。
·····depron材料是新近在淘宝上出现的一种高端材料,强度韧性重量特性都比较好,但是缺点是价钱很贵。
···木质材料飞机目前的主要材料是轻木,又称巴尔沙木(balsa),结构松软,质地轻盈,易于加工和打磨。除了轻木之外,主要制作飞机的木材还有泡桐木,松木,等等。另外制作飞机受力结构部件的话还需要使用到一些航空层板或者椴木层板。木质飞机整体刚性较好,飞行中质感和操控感觉要好于一般的泡沫飞机。
···复合材料飞机主要指的是多种不同类型的材料混合制作飞机,比如:泡沫芯+玻璃钢壳,或者木框架+玻璃钢壳,或者碳纤维材质等等。追求的目标就是极致尺寸,极致重量,极致强度,极致性能。
·随机附件:
··随机附件一般有机轮,起落架,舵角,拉杆钢丝,贴纸,以及一些五金件等。

2、电机:
·电机主要分为有刷电机和无刷电机两种,有刷电机就是有电刷的电机,无刷电机就是没有电刷的电机。
··有刷电机目前飞机模型上不太使用,故这里就不多做介绍了。
··无刷电机相比有刷电机而言,效率更高,功率更大,低转速时扭力特性更好。是目前电动航模的主流选择。
···无刷电机又分为内转子和外转子,内转子就壳不动,轴转,外转子就是轴跟壳一起转(底座固定),内转子电机在尺寸和转速上有一定优势,外转子电机在扭力,散热等方面占据优势。
····电动机型号的命名规则,电机型号四位数字中的前2位代表直径,后2位代表长度。
·····各厂家的命名方式有所不同,朗宇品牌的2212电机,指的是电机内部的线圈组部件的直径22mm,长度12mm,而有些其他厂家会把这一型号标注为2830电机,因为是电机外壳尺寸28mm,长度30mm,而其实这2个是差不多型号的电机。
······另外对于电机型号还有一个参数,那就是KV值。KV值表示电机在“空载”情况下,电子调速器“每提升1v”输出电压时,电机转速提升的数量。
·······那肯定有人会想,既然同样规格的电机,KV值越高,电机转速就越快,那力量就越大了。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对于一款电机来说,尺寸的大小,就决定了它的最大功率的大小,既然功率上基本差不多,如果转速高了,那么电机的扭力就小了,也就是说只能安装更小的螺旋桨才能不超载工作。

3、电子调速器:
·电子调速器是用来控制电机转速的器件,一般电子调速器还具备给遥控接收器供电的功能。

4、舵机:
·舵机是一个根据遥控信号来决定摇臂偏转角度的器件,通过摇臂上连接的钢丝来改变飞行控制翼面的偏转角度,来完成飞行姿态的调整。

5、螺旋桨:
·螺旋桨是飞机产生动力的部,相关知识请查阅以下链接。

6、动力锂电池:
·之所以在动力电池之前加上动力两个字,是因为模型飞机对电量的消耗十分巨大,动力电池必须能提供比较大的电流,一块普通的模型动力电池,拥有的电量相当于2·3块大屏幕智能手机的电量,但是模型飞机仅需要5·8分钟便能把电量耗尽。
··现在常规使用的模型动力电池为聚合物锂电池,其具有很高的能量密度,很轻的重量便能携带很多的电能。
···模型动力电池的命名规则,以3s1p2200mah30c为例,3s代表电池组是由3组电池串联成,1p表示每组电池只有一片(在只有1p的情况下,往往省略不标),2200mah代表电池的容量。mah其实是ma*h的概念,即电流*时间,2200mah是以2200ma(毫安)的电流持续放电1h(小时)的电量。30c表示锂电池的放电倍率能力。
····对于2200mah的电池来说,1c就是2200ma,也就是说此电池最多能够以30倍率即2200*30=66000ma=66a的电流持续放电。但是请注意一点,使用越高的放电倍率,电池的使用时间就越短,如果始终使用30c倍率放电,那电池只能够坚持:60分钟/30倍=2分钟。

7、充电器:
·这里的充电器特指航模用的锂电池平衡充电器。
··由于锂电池的充放特性,聚合物锂电池禁止过充以及过放。锂电池充满电压单片不得超过4.2v,放电中单片电池带负载时电压不得低于3.3v。所以锂电池平衡充电器是单片单独调整充电电流,精确保证充电电压的充电设备,不可使用用普通充电器代替。

8、航模遥控器及接收机
·航模遥控器一般有FM频段以及2.4g频段。FM频段遥控器天线很长,2.4g遥控器天线很短,两者之间很好辨识。
··FM频段遥控器在多人一起使用时不得同频率,不然会发生互相干扰的情况,导致航模无法正常运行。
··2.4g频段遥控器允许多人同时使用。但是2.4g频段遥控器不能让被遥控设备处于被视线遮挡的范围。
···遥控器的常用操作手法:日本手、美国手、其他手、
····日本手:右手摇杆上下——动力,右手摇杆左右——副翼,左手摇杆上下——升降,左手摇杆左右——方向舵。
····美国手:左手摇杆上下——动力,左右摇杆左右——方向舵,右手摇杆上下——升降,右手摇杆左右——副翼。
····其他手:非以上两类都可以归类于此,属于剑走偏锋,暂不作介绍。
·····关于操作手法,个人喜好不同,有的人说美国手适合直升机,日本手适合固定翼,不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己习惯熟练就行,不强求。
·航模接收器是用于接受遥控器信号并指挥舵机和电子调速器工作的器件,其接口一般定义如下图所示:

9、航模发动机:
·这里所指的航模发动机特指使用燃油作为动力的发动机,螺旋桨飞机发动机一般有甲醇发动机和汽油发动机2种,大型喷气式模型飞机使用涡轮喷气式发动机。
··甲醇发动机一般使用在中小型飞机上,排量也为中小型,因为汽油发动机小型化以后工作不稳定。
··汽油发动机一般使用在大型飞机上,一般由26cc开始,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现在最小的汽油发动机排量已经能够达到9cc,相当于52·56级的甲醇发动机。
··涡轮喷气式发动机是真实的飞机喷气发动机的微缩版,能够为大型喷气式飞机提供足够的动力以及足够的仿真度,但是其价格比较昂贵。

楼主:
第三部分 入门固定翼飞机的制作及安装注意要点

1、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合适的加工方法需要选择最合适的工具,以达到最好的效率,航模制作的常用手工工具如下:

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类电动工具也应运而生,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采买一些电动手工工具:
·主要有这些:电磨,电动曲线锯,电动螺丝刀(可以当手钻用),台锯,砂轮机,等等。

2、入门固定翼飞机的制作我主要推荐2种机型··“飘飘/好小子”类,以及“微风/塞斯纳”类:

·“飘飘/好小子”类指的是:“泡沫实体机头+大上反角机翼+碳纤维尾杆+背推式动力”的新手入门机。
··图片如下:

···图纸下载链接:
终极入门指引“从零开始玩航模”转fireofice  申精 仿真,模型,直升机,发动机,滑翔机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4131

····由于结构形状简单,制作方法在此简述一下:
·····全机使用5mm厚度kt板,机身使用多层kt板叠合而成,最中间2层使用带图纸中电机安装槽以及尾杆槽的机身零件,在中间2层机身两侧各贴3层完整的机身零件,机翼虚线处为开槽或压痕位置,方便机翼弯曲(可以适度增加折弯线数量),翼肋贴在机翼下侧。尾杆和电机座均使用10*10的桐木条,尾杆长度约400~450mm,设备安装见图。

·“微风/塞斯纳”类指的是:“前拉螺旋桨+小上反角上单翼+仓身机体”的新手进阶练习机。

···制作图纸下载链接:
终极入门指引“从零开始玩航模”转fireofice  申精 仿真,模型,直升机,发动机,滑翔机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7867

····原作者制作流程链接:http://treasure.cgjh.tcc.edu.tw/~kwang/share/rcplane/water2005/

····《适合新手的微风制作详细图片全过程》——PDF档(原置顶帖已被误删,好在有好事之徒下载整理后放在了百度文库上,今日有幸得以复原):
终极入门指引“从零开始玩航模”转fireofice  申精 仿真,模型,直升机,发动机,滑翔机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450

···制作图纸下载链接:(轻木材质,没有相关制作流程,不建议新手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独自制作)
终极入门指引“从零开始玩航模”转fireofice  申精 仿真,模型,直升机,发动机,滑翔机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4735
终极入门指引“从零开始玩航模”转fireofice  申精 仿真,模型,直升机,发动机,滑翔机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1881

·另外再提供一款类似机型“J3”飞机的图片以及制作图纸:
··J3飞机图片:

···图纸链接:
终极入门指引“从零开始玩航模”转fireofice  申精 仿真,模型,直升机,发动机,滑翔机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5045

3、在固定翼飞机制作或安装过程中的一些技巧及注意点:
·舵面连接用胶带铰链(合页)制作:
相关方法参考以下链接,手法和精细程度由个人自己掌握。
http://bbs.mx3g.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856

·舵角的安装以及舵机的连杆的调整:

T插(香蕉头)一般焊接办法(视频):

·舵机传动方式的选择:
··舵机+硬钢丝直连方式见下图:

另注:舵机“八”字连接法在一些超轻型十字片身的3D 3P机型中比较多用
··在机翼太薄等无法直接在附近安装舵机的情况下,可以使用“钢丝+套管”或者“拉线”等远距离传动方式。

·电机推力(拉力线)的调整:
··对于固定翼飞机来说,飞机上主要受到重力,飞行阻力,升力,以及电机推力(拉力),以及螺旋桨反扭力的影响。
···为了抵消部分螺旋桨反扭力的影响,从机尾向机头方向看,电机安装角度一般有向右3~5°的右拉安装角(常规右旋螺旋桨)。螺旋桨越大,一般右拉角越大。
···为了使飞机飞行中俯仰力矩平衡,电机相对飞机纵轴一般有向下1.5~3°的下拉安装角。
····实际数值应当在试飞过程中进行调整,调整的目的就是在油门增减,动力变化的时候,飞行姿态没有明显的改变为宜(避免加油门时抬头,避免加油门时飞机沿反扭力方向侧倾)
·····在精细的调整过程中,也可以通过油门与升降以及副翼的混控来进行调校。

·飞机整体重心的调整:
··常规固定翼飞机的重心一般在机翼宽度(玄长)的30%位置左右(包含副翼宽度),但是这个30%位置也并非一成不变的,具体机型要灵活掌握,应当调整至飞机水平抛出以后,呈略低头缓慢滑降为宜,直接栽头说明重心偏前,波状飞行说明重心偏后。
···测试和查找重心位置的时候,可用2个手指分别在两侧机翼下表面相同位置托起,反复更改和寻找位置,当飞机正好处于水平平衡时,手指所托的位置即为前后重心位置。

·飞机机轮的调整:
··机轮安装的理想情况是左右两个机轮是平行位置,保证飞机向前运动,同时阻力最小,但是这种情况基本不可能达成。
··当机轮安装分别成为以下2种情况:(见图)

···1、当飞机机轮前端靠拢,后端份开,发生扰动偏离方向时,能够自动抵抗偏转。
···2、当飞机机轮前端分开,后端靠拢,发生扰动偏离方向时,只会加剧方向偏转,最终导致飞机方向无法控制,在起飞高速滑行中尤其明显。
····所以为了避免起飞过程中地面打转的情况,应使机轮前端略微靠拢,但不宜角度过大,以免过分增加起飞时的阻力。

·螺旋桨的选择:
··关于螺旋桨的相关基础知识,如有遗忘请重新仔细温习以下帖子:

···先来作一个名词解释:理论桨速(英寸/分钟)=螺距(英寸)*转速(圈/分钟)
····假设同样使用2212电机,其中一个使用kv1000+9*5桨,另一个使用kv2200+6*4桨。
····在12v电压的时候,带桨的情况下,kv1000的电机转速是9000转/分钟(大约),kv2200的电机转速是18000转/分钟(大约)。
····kv1000电机+9*5桨的理论桨速为:9000(转/分钟)*5(英寸)=45000(英寸/分钟)=68.58(公里/小时)
····kv2200电机+6*4桨的理论桨速为:18000(转/分钟)*4(英寸)=72000(英寸/分钟)=109.73(公里/小时)
·····因为9*5桨的直径比6*4桨的直径大很多,所以在两套动力速度都为0的时候,kv1000电机产生的力要大于kv2200电机产生的力。
·····但是如果把两套动力都放在速度为 70公里/小时 的风洞里,又是哪套动力配置产生的力量大呢。
(以上仅是假设和打比方,数据不尽正确,仅供参考。)
······很显然,kv1000+9*5动力系统适合于低速,阻力大的飞机。kv2200+6*4动力系统适合于高速,阻力小的飞机。
·······虽然“高转速电机+小桨”在低速时推力不及“低转速电机+大桨”,但是在高速时更有效率,这也就是为什么“高速机”需要使用“高转速电机+小桨”的原因。

楼主:
第四部分 小型电动飞机的动力系统选择以及匹配

·首先对飞机的动力系统作一个形象的比喻:
··飞机的动力系统就好比一个用扁担挑着重物的人。
···重物=螺旋桨运动时的阻力(负载)
···由扁担连接重物的绳子=电机
···扁担=电子调速器
···人=电池
以下假设几种情况
····1.人能挑的最大重量是200斤,扁担能承受的最大重量是250斤,绳子能承受的最大重量是300斤。那么整个系统里面最薄弱的是人,如果重物超过200斤,那人就最先被压垮。
····2.人能挑的最大重量是200斤,扁担能承受的最大重量是180斤,绳子能承受的最大重量是150斤。那么整个系统里面最薄弱的是绳子,如果重物超过150斤,那绳子就最先被拉断。
····3.人能挑的最大重量是200斤,扁担能承受的最大重量是150斤,绳子能承受的最大重量是180斤。那么整个系统里面最薄弱的是扁担,如果重物超过150斤,那扁担就最先被折断。
·····结论就是:当超载时,最薄弱的环节最先遭到破坏,然后系统停止工作,其它部件一般不受影响。
······所以在选择配置时,动力系统应当选择最合适的搭配,比如人,绳子,扁担能承受的重量基本相等,是最为合适的,承载能力取决于最低的部件,单独的部件承载能力大了也是浪费。
·······题外话:曾经听到过这么一个提问,我的电机是2212的,我用60a的电调(或者2200mah30c电池,最大电流66a),会不会烧坏电机啊。其实看到这里,大家也应该明白,会不会烧,取决于螺旋桨的负载,桨用的不超载,电机肯定不会烧,桨用的太大,最薄弱的环节先坏。有可能电调是60a的,但是用个10c的电池,那超载的时候就是电池先报废。反之亦然。
·下面给几个新手入门的常用配置:
··1、微风塞斯纳类型,翼展1m左右,起飞重量650g左右,可以选择2208/2826(定子标注/外壳标注)KV1000/9050或8060桨,KV1500/8040或8060桨。3S1500~2200mah电20c以上
··2、微风塞斯纳类型,翼展1.2m左右,起飞重量800g~1000g,可以选择2212/2830(定子标注/外壳标注)KV1000/1060或9050桨,KV1500/9050或8060桨。3S1500~2200mah电20c以上
··3、飘飘/好小子类型,翼展0.8m~1.4m,起飞重量500~800g.可以选择2208/2826(定子标注/外壳标注)KV2600/5030桨,或者2212/2830(定子标注/外壳标注)KV2200/6040或6050桨。3S1500~2200mah电20c以上
·另外,对于动力配置的选择,说明一下个人观点:
··因为电机和电调是允许短时间过载运行的,所以在选择螺旋桨的时候,可以选择略大的桨,在全油门的情况下略微超载(但是不得超过电池的最大电流限制,电池不允许过流使用),平时飞行时候掌握在5~7成油门使用,而在需要爆发力的时候可以短时间全油门,让电机和电调短暂工作在略超载范围内。
···上述观点仅限于在选用品质可靠的电机电调情况下,杂牌电机电调不要过载使用。

第五部分 进阶固定翼飞机制作参考贴

·KT材质 Spitfire喷火战斗机

木质 guppy滑翔机

泡沫材质 喷火战斗机

泡沫材质 歼20战斗机

泡沫材质 B25轰炸机

泡沫函道飞机的相关制图及制作方法:
http://bbs.mx3g.com/thread-16277-1-1.html
http://bbs.mx3g.com/thread-10117-1-1.html

第六部分 飞行操作的学习

·所有刚入门的新玩家在操作真机之前,最好都先练习一下电脑中的模拟航模练习软件,淘宝上便宜的大概20块钱,配套自己的遥控器一起使用。
··常用的软件有 realflight aerofly 凤凰 fms等等,买一个入门遥控器+一个模拟器来的最方便省力。
·有了模拟器,下面就要开始学习飞行了,本人并不是什么飞行高手,所以提供大家两个教学文档。
··无线电飞行戴氏教学:
终极入门指引“从零开始玩航模”转fireofice  申精 仿真,模型,直升机,发动机,滑翔机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9327
终极入门指引“从零开始玩航模”转fireofice  申精 仿真,模型,直升机,发动机,滑翔机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3867
终极入门指引“从零开始玩航模”转fireofice  申精 仿真,模型,直升机,发动机,滑翔机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7448
终极入门指引“从零开始玩航模”转fireofice  申精 仿真,模型,直升机,发动机,滑翔机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9455
终极入门指引“从零开始玩航模”转fireofice  申精 仿真,模型,直升机,发动机,滑翔机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7234
终极入门指引“从零开始玩航模”转fireofice  申精 仿真,模型,直升机,发动机,滑翔机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158
终极入门指引“从零开始玩航模”转fireofice  申精 仿真,模型,直升机,发动机,滑翔机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9452
终极入门指引“从零开始玩航模”转fireofice  申精 仿真,模型,直升机,发动机,滑翔机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8301

第七部分 起飞前的准备以及飞行注意事项

·起飞前的准备工作十分重要,轻则飞机发生意外坠毁,重则撞伤或者撞死人。
··起飞前主要是做地面检查,内容有:
···机身整体外观检查,有无新增伤痕,破损。
···传动部件检查,舵机是否工作正常,中立点是否漂移,钢丝与快速连接头之间的紧固是否可靠,电机是否安装稳固。
···电池电压检测,确保电量充足。
···手持或用其他方法固定飞机,逐渐加大油门,检查螺旋桨安装是否稳固,会否脱出。
···地面拉距测试,先打开遥控器,然后飞机上接上电源,待电机自检完成后开始。
····FM频段遥控器暂不要拉出天线,逐渐远离飞机,并不断拨动除油门外各摇杆,根据舵机动作检查遥控信号是否可靠,约100米时折返。拉开天线后可以进行正常飞行。
····2.4g频段遥控器如果没有信号衰减功能,则没有相对较好的方法检查,只能尽可能走远,拨动摇杆检查舵机动作是否可控。具有信号衰减功能的遥控器打开衰减功能,方法与之前相同。
·为了尽可能避免发生失控的情况,一般飞行前先打开遥控器电源,飞机再上电,飞行结束后先断开飞机电源,再关闭遥控器。

本帖中所有附件均在下面提供打包下载,如果图片看不清,可以下载原始文件查看:
终极入门指引“从零开始玩航模”转fireofice  申精 仿真,模型,直升机,发动机,滑翔机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7496
终极入门指引“从零开始玩航模”转fireofice  申精 仿真,模型,直升机,发动机,滑翔机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9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