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机重心的测定,新手必看^_^ 转 fireofice

楼主(2014-01-07):
本帖转自三国 论坛 fireofice

看到很多帖子上都有人问重心怎么测,就发个帖子给大家参考参考,如果还有什么简单易行的方法,也希望大侠跟帖补足^_^ 第一种:重心可以用力矩平衡的方法测得:(大学物理实验课测物体质心的方法) 例如一根密度不均匀的杆,先把杆一端(A端)架在任意支点上,另一端(B端)放在秤上,记录读数G1。(保持杆水平) 再把另一端(B)支起,原来支起的一端(A)放在秤上,记录读数G2。(仍然需要保持杆的水平) 理论上飞机总重量G=G1+G2 设杆总长L,重心距离A端距离为X。G1×(L-X)=G2×X 求出X就是重心位置了。 第二种:在飞机上飞别取两个挂点,每次选其中之一用细线悬挂,两次过挂点并沿细线方向的直线相交点即为重心。 另外,还可以用在飞机理论重心点处用手指把飞机掂起来,如果前后基本平衡(机头略微上翘),那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2016-11-23):
第一种:重心可以用力矩平衡的方法测得:(大学物理实验课测物体质心的方法) 例如一根密度不均匀的杆,先把杆一端(A端)架在任意支点上,另一端(B端)放在秤上,记录读数G1。(保持杆水平) 再把另一端(B)支起,原来支起的一端(A)放在秤上,记录读数G2。(仍然需要保持杆的水平) 理论上飞机总重量G=G1+G2 设杆总长L,重心距离A端距离为X。G1×(L-X)=G2×X 求出X就是重心位置了。 第二种:在飞机上飞别取两个挂点,每次选其中之一用细线悬挂,两次过挂点并沿细线方向的直线相交点即为重心。 另外,还可以用在飞机理论重心点处用手指把飞机掂起来,如果前后基本平衡(机头略微上翘),那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A:
我去,测个重心有必要这么麻烦吗?还搞大学物理。。。。我给你一个办法,分分钟知道重心在哪里。分别用两个手的一个手指在两个机翼下面托起飞机,机头下坠两手往机头方向挪一点,机头上扬两手往机尾方向挪一点。最后能保持平衡的点就是重心位置。
飞机重要的不是重心,而是平衡。对于固定翼飞机来讲主要就是三个力作用点,重力点、升力点、推力线。这三个力的平衡才是固定翼的重点。什么样的飞机最好飞?重力点和升力点的位置相同,推力线穿过这个点。这样的固定翼是最好的。

网友:
苏27重心点在哪里?

网友B(2018-12-06):
引用 网友A:
我去,测个重心有必要这么麻烦吗?还搞大学物理。。。。我给你一个办法,分分钟知道重心在哪里。分别用两个 ...

你这是在知道重心位置然后配平而已,哪是在不知道具体重心位置测重心啊,智商呢?

网友(2019-03-12):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在知道重心位置然后配平而已,哪是在不知道具体重心位置测重心啊,智商呢?

SX,飞机的重心是测出来的吗?飞机的重心是算出来的。然后靠配重去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