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3D机配置解读(参数篇)

楼主(2014-01-07):
有模友看了本人发的帖子:入魔首选3DKT机
http://www.moz8.com/thread-14278-1-1.html?x=6404
问配置情况
现发帖给出列表和一些设备的详细参数,想了解的模友也可查看参考了。

主要设备列表(设备多为国外品牌,仅供参考,使用相近参数的设备即可):
视频中使用的设备:
电机:NTM Prop Drive Series 28-26A 1200kv / 250w
舵机:Hextronic 9 Gram Servo
电调:TURNIGY Plush 25amp Speed Controller
电机座:FT Firewall
舵角:FT Control horns
连杆:1 mm piano wire (push rods)/0.81 mm piano wire
电池:Turnigy 1300mAh 3S 25C Lipo Pack
连杆快速调节器:Linkage Stopper "Speed Clevis"
遥控器:Futaba T8FG Super 14ch Transmitter w/R6208SB 2.4GHz Receiver
接收机:Futaba R6106HFC 2.4GHz FASST Mid Range 6Ch Rx
可选配置:
电机:Suppo 2208/14 1450kv Brushless Motor (Park 370 equiv.)
螺旋桨:APC-style Electric Propeller - 8x4E
电调:Suppo 18A Brushless ESC
舵机:Suppo SP-90 9g Micro Servo

附原外文列表
Equipment used in this build:
NTM Prop Drive Series 28-26A 1200kv / 250w
Hextronic 9 Gram Servo
TURNIGY Plush 25amp Speed Controller
FT Firewall
FT Control horns  1 mm piano wire (push rods)
Additional/Alternate components:
Suppo 2208/14 1450kv Brushless Motor (Park 370 equiv.)
APC-style Electric Propeller - 8x4E
Suppo 18A Brushless ESC
Suppo SP-90 9g Micro Servo

一、电机参数
1、NTM Prop Drive Series 28-26A 1200kv / 250w
Kv :  1200 RPM/V
Weight :  53.6 g
Max Current :  18 A
Max Voltage :  15 V
Power  : 250 W
Internal resistance :  ?
Shaft (A) :  ?
Length (B) :  26 mm
Diameter (C)  : 28 mm
Can Length (D)  : 15 mm
Total Length (E)  : 29 mm
Model: NTM Prop Drive Series 28-26A 1200kv (short shaft version)
Kv: 1200rpm/v
Max current: 17A
Max Power: 215W @ 12v (3S) / 286W @ 15v (4S)
Shaft: 3mm
Weight: 57.6g
ESC: 20A
Cell count: 3s~4s Lipoly
Bolt holes: 16mm & 19mm
Bolt thread: M3
Connection: 3.5mm Bullet-connector
Prop Tests:
7x6E - 11.1v - 90W - 8A
7x6E - 14.8v - 192W - 13A
8x4E - 11.1v - 100W - 9A
8x4E - 14.8v - 222W - 15A
8x6E - 11.1v - 145w - 13A

2、Suppo 2208/14 (28-26) 1450kv Specifications:
•Number of Cells: 2-3s lipo; 6-8 cell NiMh
•Max Efficiency Current: 5-9A (>74%)
•No Load Current (10v): .6A
•Max Current: 12A/60s
•Max Efficiency: 80%
•Internal Resistance: 140mΩ
•Shaft Size: 3.17mm
•Poles: 14
•Max Watts: 130w
•Weight: 36g
•Dimensions: 27.5x26 (mm)
•Minimum Recommended ESC: 18A
•Recommended Model Weight: 200-500g

二、电机座:

三、舵角:

四、舵机:Hextronic 9 Gram Servo
Size : 21x12x22 mm / 0.74x0.42x0.78 in
Voltage : 3v ~ 6v
Weight: 9g / 0.32oz
Speed : 0.12 sec/60(4.8V)
Torque : 1.6 kg-cm
Working Temp : -30C~60C

五、电调:TURNIGY Plush 25amp Speed Controller
Cont Current: 25A
Burst Current: 35A
BEC Mode: Linear
BEC : 5v / 2A
Lipo Cells: 2-4
NiMH : 5-12
Weight: 22g
Size: 24x45x11mm
Supported motor speed for all TURNIGY ESCs is;
(Maximum): 210000 RPM (2 poles), 70000 RPM (6 poles), 35000 RPM (12 poles).

以大部分是国外的部件,贴出参数可以更好地为模友在国内选购类似部件提供参考。

网友:
这电机看起来很带感

网友A:
NTM电机……怕怕! 做功一般,轴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NTM电机……怕怕! 做功一般,轴芯不行!

愿闻其详,

网友A:
Marshal发表于2014-01-09 22:53:35

愿闻其详,
飞了一次的ntm[晕]

网友:
正常landing 幔速落草地便完了

网友A:
手上還有兩个也不再用了,或可考慮用在腰推机上

网友A:
我用朗宇双天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了一次的ntm[晕]

看样子,是不是轴都掉出来了?要真是这样的话,那质量不行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朗宇双天好多了!

朗宇,双天有没有类似参数的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還有兩个也不再用了,或可考慮用在腰推机上

表示同情

网友A:
Marshal发表于2014-01-10 11:09:12

表示同情
感覺是轴芯及轴承質量不行,外国rcgroups也有讨論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覺是轴芯及轴承質量不行,外国rcgroups也有讨論過

好,谢谢,那我只能按参数选购了

网友B:
国外找的资料,我说全是英文,英语学的不好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外找的资料,我说全是英文,英语学的不好看不懂

翻译一下就懂了,看多了也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