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asuscusl】天马行空——记一架KT板天行者诞生全过程

楼主(2014-01-07):
前言:
由于没有找到马头的天行者图纸,想想自己以前做过其他的航模,就依样画葫芦,自己整个图纸出来吧,嘿嘿。说干就干。
由于没有采用AUTOCAD进行制图,因此,采用了常用的,微软的VISIO进行制图。大家可以在网上找到,最新版本为2010版,我这次用的是2007版。

废话不多说,下面是制作过程老。。。。。。。。

在网上找到天行者的2张平面图
导入到VISIO中,按照比例进行制图
再画出需要的内部部件和设计图
好了,图纸就做好了。
整理图纸后,将需要的图形放到一起,便于用A4纸打印。
    接下来就是打印和切KT板了
呵呵15A4纸,我做的是翼展12的哦,可以适当放大做到1517 哦。由于第一次做这个东西,所以先做个小的吧,可行再整个大的FPV一下试试。
将图纸打印出来,拼接好,切好后如下图
按照图纸将主体部分切割出来
使用泡沫胶将外层和内层粘贴起来
组装看看是否可行
马达座加强板贴好后,待干透后,画好碳杆固定线,使用竹签在加强KT板上穿孔,一定要平行隔板
然后插入碳杆,并用热熔胶固定好
穿好碳杆后,将隔板粘贴到机身中,并将碳杆和隔板用热熔胶固定
切一块KT板(可以用前面镂空时剩下的板子)将隔板上端固定好
压紧固定好
同样的将另外一边也粘贴好,热熔胶固定好
在头部逐步变小的地方用热熔胶固定下,防止胶干之前KT板撑开
固定好后的样子
下面开始制作马达固定座了
马达固定座采用一根10mm*10mm*100mm的木条制作,将其切成等距4段
打磨一下切面
用1mm的钢丝做个U槽,用来固定4个小木条,4个小木条间用UHU胶固定
粘贴好后,用钢丝U槽固定后的样子
然后在机体上固定马达座的位置开槽(1张KT板厚度)
用泡沫胶将马达座固定在机体中
将尾部空间补满,并粘接好
最后成型的样子
固定好马达座后,开始制作尾翼,按照图纸将尾翼切割2片出来
将2片尾翼用胶布粘接好,并在尾部切除斜切面
中间用KT板做出翼肋,并弯折出异形
做好尾翼先放在一边
将尾部底部封好,切一条KT板粘接好作为底板的档板
按照底部的形状画好,两边多切1CM,并将其贴在底部
将舵机延长线剪为两段,用网线连接两段,使得延长线能够到达机头部分
然后在做好的尾翼上开舵机孔,将延长线穿入后用胶布临时固定下
将水平、垂尾的舵机延长线布放到机头部分,用做好的机头底盖将底部封好
在底部接收器的位置开一个维修孔,便于舵机线的操作
用6块KT板粘贴在一起,粘接在机头部分,在顶部和两侧画好要切割机头的形状
然后将机头仓的部分也做出来,并将机头和机头仓切割成需要的形状
下面就是做机翼了,这里做的机翼都比较简单,不懂的可以看看码头折纸法做塞斯纳里面的机翼制作,方法一样的
主翼的制作就不累赘了,两边的上反翼的制作如下:
按照图纸切出翼型
在机翼下板上粘贴三片翼肋
在需要弯折的上翼面内侧画上痕迹后弯折成需要的翼型,并在合适的位置开好孔,为舵机线预留
做好两块后在需要的位置画好舵机位置,并用刀切出需要的孔来
穿好舵机线后,准备粘贴
固定好后的样子
然后量好马达固定位置的前后距离,并适当多5至6毫米的距离
按照量好的距离切好机翼的缺口,在缺口位置补上一块KT板,将切口封好,并在胶带固定机翼的位置贴三片冰激凌棍
这样机翼就做好了
机翼制作完毕,就可以做马达固定加强位置了
我用2片3层胶合板制作了马达电机座加强片,两片都根据前面做的轻木马达座的中心间距打上4个孔,其中最上面一片的孔径要能大于固定片螺钉帽的直径,然后用UHU胶将两片粘贴固定好,待胶干后,用螺钉固定到马达座上,在加强片与马达座和KT板结合部分不要忘了刷泡沫胶哦,最后螺丝固定好的样子如下
最后把前面做的机翼放在一起看看样子
感觉挺好的 呵呵
最后就是切出转向片,副翼和安装尾翼了,这里就不多说了,上图
最后完成的样子
后面就是上舵机、安马达、测试等等
在安电调时,测试下电调线的距离后,在机舱隔板上开个小孔放电调线到接收机位置
最后使用1300mah的电池称了下重量
后来发现1300mah的电池重心太靠后,调整重心比较难
换2200mah电池试试,重心刚刚好,重量增加了很多
差不多要到650克了

希望能好飞

这里说下我的配置
该机做出来 翼展1米2,机身88cm
XXD 2212 KV2200
ZTW 30A
6*4E马刀桨
2200mah电池
4个9克舵机
最终全重636克

已完成试飞,手抛,重心有点靠后,要拉点杆,调整后爽飞,图纸需要稍微调整下。个人感觉天行者很好飞,我这个新手都能够爽飞。飞了两块电池,飞第二块电池时和模友聊天,没注意飞机状态,撞树了,呵呵,这个飞机还是很好的,修好后继续飞。

已经过我的验证,此机很好飞,调整了下尾部的长度,重心应该很好找了,现在为大家献上图纸,供大家参考。
图纸为大图,只需另存为即可。
本人搞计算机的,很喜欢开源的东西,因此本人的图纸均开源。

网友:
折飞机叫什么名字

网友:
好机 帮顶看楼主好几个地方都用热容胶了  这胶重  大家做的话用泡沫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