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飞控数传板、跟踪的升级教程和升级软件(本文转自hobb...

楼主(2014-01-08):
飞控升级过程:
:升级连接图

数传板升级过程:
升级烧录软件、升级板、操作方式均与上面升级飞控的过程完全相同。
只是飞控升级用的是GPS接口,数传板升级用的是GCS(上面标的,即接蓝牙模块或电脑地面站)接口。另外升级短路排针口位置不同。
注意这接口顺序是是-5TR,和飞控板的-5RT 顺序不一致,请确认和升级板的TR交叉是否正确。

升级失败的常见原因:
1RT没有交叉
2com口没有选择对或驱动未装好(点【搜索串口】菜单栏,右边会出现搜索到的串口comX,如果右边无comX出现,就是驱动未装好)
3、没有短接升级针,或者未接电源(在电流传感器接口接入电源)
4、未按升级顺序。 先短接,再连接USB升级板的线,再打开升级软件,再通电,再点开始编程
5、电脑问题(台式机要插机箱后面的usb口,不能用延长线) 试试换电脑

网友A:
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控?

您好  是H飞控 您可以看看我发的其他几个帖子了解下  我后续再收集多些的资料  感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