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维杆和碳纤维板做尾翼怎么连接?

楼主(2014-01-09):
新手
碳纤维制作飞机是不是耐炸?
胶粘?
最好能买到连接件
请各位支招,谢谢了

网友:
在飞机安装处打孔,使用棉线,做出8字铰链不就行了。

网友:
环氧树脂粘合

楼主:
谢谢楼上两个位

网友(2017-03-11):
打孔拼接,专业碳纤维CNC数控加工厂家梁生电话15977342808   qq1303336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