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详细新手入门

楼主(2014-01-09):
首先介绍设备
微风的配置 电机;370有刷电机   螺旋桨;5030桨
(多买几个备用)电调;40a有刷电调   电池;2S 500~900MAH锂电池舵机;辉盛 9克舵机 遥控器 ;买2.4g的这个就不介绍了然后还有一些小配件尽量一次性买完  电机座   香蕉头   钢丝1MM的适合做 舵机拉杆    2.0MM毫米钢丝 适合做起落架
然模做航模需要的工具;热溶胶棒枪  电烙铁 建议买的时候买套装节约钱  小刀(越锋利越好)
微风制作视频
微风制作视频
微风制作视频
航模电子设备安装视频
买遥控器注意买2.4g的航模遥控飞机2.4G的遥控器和普通频的区别 单的说就是2.4G的遥控距离更远,抗干扰能力更强。同时30台遥控器在一起也不会产生相互干扰的问题。但是在有遮挡的情况下2.4G就不如普通频率的控距离远。 根据ISM 的规范可以看出,2.4G的带宽是83.5Mhz,而我们的72M频段的带宽才只有1Mhz。两者的区别就不言自明了。接下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带宽,我们现在可以把它比喻成公路,我们设备的遥控指令比喻成汽车上的货。我们72Mhz 设备所用带宽是20Khz。所以1M/ 20K=50 频点,相当于一条有50条车道的公路。那么如果是2.4G 设备如果用相同的带宽(20Khz)传输的话,那么2.4G 就相当于一条83.5M/20K=4175,4K 条车道的高速公路。( 我们现在使用的2.4G设备使用的带宽我还不知道到, 这只是个简单的比喻)

起落架上面的轮子 可以不要

t插 链接电池和电调的

香蕉头链接电机电调的

电机座

航模遥控器 这个是2.4g的

视频中微风的图纸

舵机

无刷电机 和子弹头和电机座

航模遥控器这个是fm的 不建议买

无刷电调

机翼片

370 有刷电机

航模有刷电调

网友:
这个是M60吧  配2212大了

网友(2014-03-17):
是爷们的娘们的都帮顶!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