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P的喷漆工艺 仅供新手学习

楼主(2014-01-09):
有很多朋友问我EPP的喷漆怎么做的    成批量生产的飞机是用图案模板覆盖   然后喷漆   最后去除模板就行了   自己DIY   制作图案模板成本比较高   不值得    可以用纸板代替   1把飞机临摹在纸板上    在纸板上把图案画出来     2把图案从纸板上剪下    按照原位贴回飞机上  用大头针固定住    3可以用自喷漆上色   也可以用喷笔上色   我用的自喷漆            不管用什么上色     一定要少量多次的喷   否则颜料会顺着缝隙渗到里面就难看了      下图是今下午喷好的   大家看看山寨的哪架飞机!   哈哈   制作过程在这里  http://www.moz8.com/thread-7808-1-1.html         EPP的喷漆工艺   仅供新手学习 DIY,批量生产,制作图案,大头针,不值得 作者:liutaiying 4092 EPP的喷漆工艺   仅供新手学习 DIY,批量生产,制作图案,大头针,不值得 作者:liutaiying 3515 EPP的喷漆工艺   仅供新手学习 DIY,批量生产,制作图案,大头针,不值得 作者:liutaiying 7402 EPP的喷漆工艺   仅供新手学习 DIY,批量生产,制作图案,大头针,不值得 作者:liutaiying 4547 EPP的喷漆工艺   仅供新手学习 DIY,批量生产,制作图案,大头针,不值得 作者:liutaiying 1077 EPP的喷漆工艺   仅供新手学习 DIY,批量生产,制作图案,大头针,不值得 作者:liutaiying 7852 EPP的喷漆工艺   仅供新手学习 DIY,批量生产,制作图案,大头针,不值得 作者:liutaiying 6020

网友(2017-02-16):
上次我用瓶装漆喷KT板上,不知道是喷多了还是怎样,那漆会腐KT板,废了

网友(2014-01-11):
喷的真漂亮啊    好手艺!    期待完成作品

网友:
我也試下

网友A:
上没上色,上的好坏,这个效果就是不一样啊,一下漂亮起来,请问你用什么牌的漆,用什么工具来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没上色,上的好坏,这个效果就是不一样啊,一下漂亮起来,请问你用什么牌的漆,用什么工具来喷的? ...

我用的是三和的喷漆  用了好几种   就三和还凑合   相对来说比较抗老化   也不太容易掉色

网友B:
有没有直接能再KT板子上喷的漆啊,KT板子有膜的那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三和的喷漆  用了好几种   就三和还凑合   相对来说比较抗老化   也不太容易掉色 ...

要是喷成荧光漆,那不是更闪亮

网友C:
这漆在EPO EPP上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直接能再KT板子上喷的漆啊,KT板子有膜的那种

kt板用丙烯颜料就行   用刷子刷或者用喷笔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漆在EPO EPP上可以用吗

都喷过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喷成荧光漆,那不是更闪亮

以前喷过那种金粉柒   不过那种喷完之后表面是粉末状的   掉色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喷的不错,顶

感谢鼓励!

网友:
喷的真漂亮啊,学习了!    顶!

网友:
喷好后``看.确实不错哦!EPP的喷漆工艺   仅供新手学习 DIY,批量生产,制作图案,大头针,不值得 作者:飞翔的橡皮筋 8865 这个可以有哦!EPP的喷漆工艺   仅供新手学习 DIY,批量生产,制作图案,大头针,不值得 作者:飞翔的橡皮筋 5111

网友:
引用 楼主:
kt板用丙烯颜料就行   用刷子刷或者用喷笔喷

请问你试过吗,能推荐一款喷笔吗?

楼主:
我使用的是浩盛HS30    性价比很高的喷笔  也是玩静态入门喷笔  很好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