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ken128】如何安排主起落架的位置,前三和后三

楼主(2014-01-10):
前三点:
前起落架
模型飞机不要以翼展大小的半径来转弯;最小的转弯半径粗略可设定为15英尺(4米半)。
可以通过用起落架摇臀最外的孔与舵臀最里的孔来联接实现。有时也可以在舵臀尽可能靠里的位置上重新钻一个孔。过大的转动量一是不容易在高速时控制跑直线,再就是很容易使舵机过载减小寿命。
前轮不要太高(机身抬头),降落时前轮先着地,机身过于活越;起飞时前轮容易形成“独轮车”,很难控转弯。
前轮也不要太低(机身低头),滑跑距离会延长,直到空速上的很高以及平尾足够的控制力时才能抬起机头。这样其实很不好,机身突然跃入空中,往往又是打满舵,往往是接着就爬陡坡并失速。
理想的高度是让翼弦或下平面与地面形成几度的迎角。熟练的飞手一般在达到正确空速时稍微给一点升舵。新飞手飞平凸翼型时,这种姿势可以使飞机自动升起来。
主起落架主在哪里合适呢?
如果放的太靠后,前轮将承受很多重力,高速滑跑时同样很难转弯并且需要打较大的升舵才能起飞。你可以试试压机尾,看看要使多大力才能使机头抬起?同样,这也导致长距离滑跑后以陡的角度起飞,和猛烈的降落,加速前轮的磨损或撕掉前轮。
理想的位置是在没有回油时,轻压机尾时,机头很容易抬起。把主轮弄弯或加垫片让其向正前方移动。模型应该在没加油时候总是机尾着地待着。

后三点:
前轮装得太靠后,机头容易折个儿,这是通常强调的。而通常没有强调的是前起落架装得太靠前的话,也会出现高速时的独轮车问题,很难在高速时保持跑直线。
理想的位置是在机头不容易翻个儿的位置上。就这么简单。这意味着,如果你的跑道是铺设的,你就可以放得比草地跑道更靠后一些。因为多数铝合金起落架都做的有一些前倾角,你可以前后弯曲大约半英寸,来调整前后位置。也可以用胶带在机身和起落架之间粘一个垫片。(就是一个胶合板,再将起落架固在板上,板子是可以前后随意安排位置的,我就是这样做的)
有一个小窍门就是,在尾轮上多放一个轮子,这样可以给线拉的尾轮更多的回复支撑,也可以加强尾部的强度防止降落时的侧面滑行对尾舵的伤害。
尾轮装在一个短的、垂直的杆、和一圈弹簧就可以了。对于5-10磅的飞机来说,3/32英寸直径的琴弦或1/2A的前轮杆工作得非常好。
如果你还是觉得过度的打舵不能保持直线起飞的话,尾舵的舵量需要减少。这个很容易做到。For those of you using the "two springs"-type steering linkage, all you need to do is hook up to the inner end of the rudder horns and the outer end of the tail-wheel horns.
If you used the "tiller arm"-type linkage, where a single piece of wire runs along the bottom of the rudder and is attached with some kind of clip, it's a bit tougher to do this unless you are still assembling the airplane; then it is easy.
All you need to do is move the tail-wheel pivot forward and find a location for the clip on the bottom of the rudder where the steering throw is reduced. This is simple and offers positive steering control.

楼主:
把帖子都给顶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