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喷射起飞

楼主(2014-01-11):
  最近想了想,飞翼要是可以喷射器飞就行了,想了半天,终于想到了
  大家先看视频,,我想,大家已经明白了吧,水火箭带动飞翼起飞,飞翼带着空瓶子有点太那个了,所以,可以做一个想可比克筒的kt罩,在喷气完成后,自己掉下去,大家可以试试哦

网友:
很好,做的很认真

网友:
水箭啊``哈哈,速度瞬间喷出啊

网友:
用手机也要顶

网友:
顶  小时候有玩过 ,再看看 很回味

网友:
有意思啊

网友:
注意安全啊,方向不定,最好离远点打气

网友:
想法很好 但有2个问题没想明白
1、水瓶子加压喷射动力时间是瞬间几秒的,水和瓶自身有重量,如果飞翼自重800克加上200克水瓶,产生的推力是否会打折?
2、飞翼下旋挂水瓶是垂直发射还是用架子倾角发射,外场架子还是很复杂的,飞翼起飞方向不受控的话,加压用打气筒,一手拿控?一手打气?还是加一名助手打气?还是外场带电的气泵打气?既要求瓶子和飞翼连接结实,能承受瞬间的推力,又要求能够轻松脱离瓶子有点矛盾啊。
貌似航母蒸汽弹射下面的蒸汽机体积是相当大的,还是橡皮筋弹射起飞飞翼实际一点

网友:
喷射速度太快,可能没办法反应过来吧

网友:
想多了你,跟本不可能的事,不用水你能n飞得起?用水了把设备打湿了就完了,不如用弹射的方法,这个绝对不靠普,

楼主:
放在尾巴上为什么不行,还有,你不会做防水啊!!!!!!!!!!!
强烈反对你的看法!!!!!!!!!!!!!!!!!!!!!!!!!!!!

网友:
把设备喷湿了就可以回家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