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断漆包线的电机,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4-01-11):
不知道什么原因电机内容的漆包线还能断了,决定试试自主修复。想了想问了问应用最简单的方法了,我焊焊焊。

拆开的情况

发现断处

比较明显

我焊焊

网友A:
你敢用吗?

网友:
好手艺啊,

网友:
我靠。。。这都行。。。你试试去    小心飞起来在断了吧  不过为你的手工赞一个

网友B:
我只想问问锭子怎么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敢用吗?

不敢用,我修他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想问问锭子怎么拆下来的

屁股后面的卡簧拆了拨出来就行了,不会很难啊,这个是XA的电机,结构有点特别,很容易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屁股后面的卡簧拆了拨出来就行了,不会很难啊,这个是XA的电机,结构有点特别,很容易拆的 ...

拆下来了,是用4颗螺丝顶出来的

网友B:
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年快乐

同喜同乐,确保不炸。

网友C:
好手艺 但是用起来有点危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手艺 但是用起来有点危险吧

修复后又飞了十几个起落,目前一点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