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 FCS 6511海斧型快速支援游船

楼主(2014-01-11):
开篇先介绍船型,荷兰著名超级游艇制造商Amels成功接到第一个“海斧”系列快速支援艇订单,编号为“海斧6711”(SEA AXE 6711)。“海斧6711”是Amels公司新近开发的“海斧”系列中尺寸最大的FCS 6511的一个亚型,长度达到67米,拥有360平米户外甲板面积和140平米室内甲板面积,共可容纳21名船员和其他服务人员。该艇将由达门造船厂承建,预计交付日期为2012年春天。
        “海斧”系列实际上是“快速支援艇”(Fast Yacht Support Vessel)的别称,因为拥有一个垂直如斧的船首而得名。正如“快速支援艇”名字所示,这个系列产品虽然长度均达到了超级游艇的级别,但它们的角色仍然只是“附属艇”,它们所具备的功能是替另外一艘更大型的以娱乐和休闲的超级游艇(主艇)拖载各种娱乐设施(直升机、各类小型游艇、陆上交通工具和潜水设备等)和工作人员,进而为主艇赢得更多娱乐和休闲空间。“海斧6711”最大的技术特征就是超强的负载能力,例如依照MCA LY2规则建造的直升机停机坪可以停放重达5吨的大型直升机。而获得专利认证的“斧式船首”(AXE BOW *)设计则让“海斧6711”拥有了极佳的破浪性能、适航性和超快的速度。该艇拥有多种功率发动机选项,最高配置下的速度可达25节。
        除去性能方面的提升外,“海斧6711”和其他传统的超级游艇支援艇相比,在内装精细程度和细节处理方面同样更胜一筹。虽然它只是一艘为另一艘花费更为巨大的主艇服务的支援艇,但它的建造标准绝对属于真正的豪华游艇级别。首先该艇在抛光和上漆方面要求颇高,再加上裸露在外的甲板上铺设着的Bolidt人造柚木,如果将其探险型工作艇的外观忽略不计的话,就做工精细程度而言,“海斧6711”绝对不逊于世上任何一艘豪华游艇。在艇内卧室方面,虽然还未达到主艇主客卧的奢华级别,毕竟这些卧室的居住者主要是船员和服务人员,但也达到了主艇标配船员舱的标准。

本文介绍的是海斧6711的试验母型,海斧6511,厂家编号FCS 6511。可以和上面的6711的图比较一下,基本就是6711的缩小版

网友:
顶妖大。。。。狂顶 要加精

网友:
妖的作品都很专业的,是制作学习的好教程。

楼主:
说起这条船首先要提到一个人,我还是习惯叫他月亮,反正这家伙分身无数,好几个ID,
我就以最早知道的那个为主。起初他在群里说开发了一套海斧的船体,价格也相当的实惠,
我也有个同系列的船正在画,想着也好买一套做一下姐妹舰也正好参考一下。哪知道这是个坑,
地下10米深,当然才刚刚开始.......

好吧,这是我拿到打开的所有东西,震惊,绝对的震撼,有木有,真是物有所值,但是......

假组好的船体,好吧,我终于当了白老鼠,Y的绝对自己没有做过遥控的船,木有开口,木有强度,

驾驶舱,木有开窗,骨架架构也不合理,底面木有开口,特别这种驾驶舱也用
木头而且有2毫米厚我还真心不习惯

思考再三,我决定根据能找到的资料将他改头换面,主要是我实在不喜欢月亮选的船型,太低矮,太土鳖了。
我要改成6511,这是我当时找到的海斧系列中符合这个船型中最漂亮的一条,没有之一,所以接下来围绕
着这个思路我又给自己挖深了20米,差点把自己埋了。一句老话自作孽不可活,朋友直白我这个人欠虐,
不坑自己自己骨头痒,好吧,反正我也习惯了,不改点东西不舒服。

途中可以看到自制的侧推,海斧船头锐利尖瘦,侧推部位很窄,所以只能用叶轮式的侧推,
真船有俩,咱简化成一个了,儿子问我暑假能玩吗,我说明年这时候应该差不多吧.......

船首锚甲板下降一层留出空间,用轻木做侧板辅助加强

说实话,这个系列的海斧太小家子气了,浓浓的苦力货,怪不得找到的图基本都是蓝色涂装的

我拿到的一版的海斧龙骨和肋骨都太细了,数量也太少,作为遥控船来说强度不足,
我继续用轻木补强

朋友那里50元拿来的梨花的海豚,用来做这条6511的舰载机,话说便宜果然没好东
西,这飞机居然没水贴,而且我不知道的还在后面......

船头整体假组,

去掉甲板可以看到下面的轻木的加强板,后面那块兼做设备舱甲板,侧推已经安装

最后决定的动力方案,2个484,真船也就25节,咱是坚定的仿真派,不是暴走族,电池是暂时摆摆的,后面一坨是直升机起降装置,在勇敢上试验成功后这条上也安装了

这不是6511的锚机,是我另一条海斧系列上的,先摆着看看,这张图上可以看到
锚甲板下面的锚穴

驾驶舱甲板用3毫米的轻木垫了5层,整体升高15毫米,后面是作为搭载艇从
TB买的2种小遥控船,实际上两个摩托艇随后被儿子大方的送给了小伙伴,只留下
了蓝色那条继续改装服役

驾驶舱桅杆主体完成,整体假组的样子,这船的大致模样有了

因为后面要整体升高一层,现在发现驾驶舱还是高度不足

桅杆主体特写

搭建违章建筑扩大面积,增加一段尾舷台,为了保持强度,在尾封板上用3个长螺丝固定

铺设完成

后部甲板根据真船照片分成3个部分,对应开窗口,这些大开口对于设备安装调试倒是相当方便

第一部分先到这里,接下来整理第二部分

楼主:
根据照片手绘的直升机甲板纸样

定制的CNC的甲板,标志线位置铣掉了0.2毫米厚度方便识别贴胶带,

遮盖,喷漆中,字样是不干胶字喷漏,圆环遮盖用的是2毫米的拐弯带,
话说只要扯到模型专用立马身价倍增,这玩意10年前2,3角一卷,现在
即使是TB都要15一卷

完成的直升机甲板

假组到船上,可以看到定制的后甲板已经组合了

自己追加的后甲板,整体可以取下,这是内部结构,局部进一步做了修改

右舷的两个梯子,

后甲板和船体假组的侧视图,这个角度看驾驶舱甲板还要升高,否则连一层的标高都没有

标准视角,整体垫高后看上去就不屌丝了

开始上蒙皮,锚穴直接卡到蒙皮上,背面用玻璃布加强固定

蒙皮全部完成的样子,驾驶舱甲板升高的部分没有蒙皮,直接用轻木垫出来的,
当然内部都是挖空的,注意看驾驶舱已经是特别订制版的了,开窗,增高,开门

尾舷台的旋转楼梯和柱子,这个是CNC的,有了这个梯子看上去就像条游艇范了

尾舷台磨圆角,用木条围边

船体后甲板开口加围边

驾驶舱两侧延生的飞桥,ABS片+轻木,里面挖出线路通道,两侧各有一个舷灯和隐藏的开关

继续垫高驾驶舱甲板,并埋管道留出灯光线路通道

这个高度总算是勉强符合常理了,我在谷底仰望天空,心中默念,
啥时候能爬出深坑,耳边飘来神秘的声音,起码再来半年,泪目.....

酱紫终于可以看到真船照片的几份模样了,

第二部分到此为止,第三部分即日继续,

网友:
真是漂亮,我的船简直不敢拿出来。

楼主:
蒙皮结束开始打磨船体,上舭龙骨

糊玻璃布

继续填补打磨船体

因为这条船的额定动力选用7.2V的电池组,所以FPV和某些设备用电需要12V,
所以用PCB洞洞板+一个升压模块做成一个供电模块,上面集成6路7.2V输出,
两路12V输出,和备用2路7.2V限流输出

动力组件,484电机,外壳绕铜管做水冷套,缝隙打满导热胶提高散热效率,
同样操作水冷循环用水泵,

设备组件,电调已经加了水冷套和UBEC,小电调是侧推用的,
电子开关是直升机用的,两个舵机分别控制转向和吊车,收索机
控制FPV云台回转,实际上上述准备最后只用了一半,时间和经费
的原因腰斩了一半功能

容纳电池的盒子和设备面板,

装船照片,动力组件已经安装落位,水泵换了一个

设备基本落位后的照片

可以看到电池,可以通过缺口轻松取出,

水冷循环安装调试

下水测试,平衡OK,吃水偏轻

压了很多才压到水线位置

称重,看来完成后成品全重会达到5KG

水冷OK,流速还是太快

侧推OK,叶轮式的侧推动力没有螺旋桨式的效率高,推力不是很足,

网友:
接着水妖大的帖子

楼主:
除夕更新,首先 恭贺大家新年快乐,
     阖家团圆,
     大吉大利,
     心想事成。

以下是正文
这是修改后的驾驶舱的拼接,中空,开窗

上下两层框架中间的板继续留用做天花板和地板

加屋檐,打磨,

两个探照灯和一个桅杆平台向后照射的射灯,用ABS废片和ABS管做的

探照灯和雷达试效果

桅杆加灯光

灯光假组

测试无误固定线路,不同亮度的LED导致电阻也是多样的,
所以在有限空间里排列很密集,中间是导航雷达旋转的驱动电机
是微型机器人旋臂减速电机,是我能找到的最小的普通减速电机,

盖上天花板后就完全把线路给掩盖了,中间的一块是因为减速电机
厚度有7毫米,而这个空间只有6毫米,所以中间一块挖掉用一块
1毫米的ABS补上

上栏杆扶梯,栏杆柱子和扶梯主体是定制的PE,

桅杆的梯子是10年前自己焊的,回想这么多年真是越做越退步了,
现在自己懒了,做的效果还没10年前做的好。

喷漆完毕后亮灯的照片

放在船上的样子

仰视

正视

侧视

楼主:
新年首更,这次介绍的是搭载直升机的制作。我选用的是 利华(Revell) 1/72比例的海豚救援直升机
来作为这条船的直升机。这套注塑模型的模具其实就是20年多前火柴盒(Matchbox)的中国生产型,就
大家更熟悉的环球模型,这是一代人的回忆,当年我也曾经有过一架环球海豚直升机。时隔多年又看到
熟悉的板件,但商标已经不在是记忆中的 Matchbox 了。此外这套东西我是从朋友手里以半价收来的,
拿回来才发现中雷了,当时看只是发现没有水贴而已,这个对我来说问题不大,没想到还有更多的惊喜。

用0603贴片LED做灯光,微型减速电机做桨叶驱动,

合拢钱的内部构造留念

海豚的灯光并不多,主要就是左红右绿的航标灯,垂尾顶部的红色闪灯,

机舱内的仪表盘灯光,

舱顶照明灯光 ,机腹起降照明射灯,这个和桨叶联动,只有起降的时候才亮

完成喷漆的机身主体部分,边上是改造中的游艇

原来准备要小游艇可动的,限于时间放弃了这项功能,所以就
把他外形修改做成静态的

测试桨叶旋转

静停状态,这架直升机机头风挡那里错位变形很夸张,
我机头几乎垫平了才把巨大的变形补上,好在不是严格的
静态党,不然真要重新做一架了,

网友(2020-08-19):
赞,做的真好真用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