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四轴飞"简单模式"

楼主(2014-01-12):
APM四轴飞"简单模式"
这是最简单的飞行方式!你不必担心飞机的方向,你只要根据你的起飞位置飞行。因此,向“北”方推动摇杆,飞行器总是会超北飞行,无论其当前的朝向是什么。
简单模式对恢复飞行很有用。如果你的六轴或八轴飞行器上松了一个电机,并且开始不断旋转,简单模式可以让它飞回来,如果剩余电机推力足够的话
简单模式可以用飞行模式激活,也可以用通道 7 输入激活(用一个二段开关)。
我天七用6通道连接飞控7通道
简单模式  关
简单模式  开
起飞后开Alt Hold    在开7通道"简单模式"

网友:
确实比较简单啊

网友:
我需要这种模式啊

网友:
类似于大疆的航向锁定。比较好用

网友(2015-09-12):
楼主你好,我用天地飞9,设定在通道八为简单模式,不知道为什么无法开启!知道为什么吗?谢谢!

网友(2016-08-18):
我擦 ,JJ好稳啊,怎么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