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高扭矩舵机连接UBEC转接线的做法 转

楼主(2014-01-13):
转自新浪微博  老F

一般情况下,电调给接收机供电,接收机给舵机供电。当舵机工作需要的电流大于电调能提供的时候,会导致舵机无力、接收失灵等情况,这就需要加一个UBEC,用来保证舵机的正常工作。当UBEC直接给接收机供电时,需要将电调插头中间的红色线头挑出来,断开电调给接收机供电。
但是如果使用的是高电压舵机,例如7954、7950、7980等,虽然6V使用没问题,不过7.4V才能发挥其最大扭力。大部分电调BEC输出和接收机电压只支持6V,这时候需要让UBEC直接给舵机供电。有的接收机支持7.4V,但是高扭矩电机工作时候电流超过5A,为了接收机的寿命,建议还是让UBEC直接给舵机供电。我是用 Castle的ccbec。持续支持7A,虽然价格比国产贵一倍多,但是体积小巧,输出电压可调。
舵机插头如图,白色是信号线,中间红色是电源正极,黑色是电源负极。我们需要将它的正负极和UBEC的正负极连接,信号线直接连接接收机。

需要的材料和工具很简单。3个母插头(5个公针)、2个公插头(1个母针)、压线钳、斜口钳。没压线钳用尖嘴钳也行,就是费点劲。2根红黑硅胶线做电源连接线,我用的是24AWG,为了大电流考虑。1根信号延长线,没白色的,就用1根黑线代替。
电源连接线2头都是公针,长一点的信号线一头公针一头母针。

然后将电源线2头上上母插头,信号线一头公插头,一头母插头。我用的是futaba的插头,母头侧边有一个凸起的槽,公头侧边有一个凸起,请注意黑色负极线和信号线的位置。如果是JR的头就无所谓了。
这是电源线位置

一种高扭矩舵机连接UBEC转接线的做法   转 舵机,电调,电机,FUTABA,接收机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5410 这是信号线位置
这是完成品,下面是电源连接线,直接连接舵机和UBEC。左上角是一个空的公插头,我们需要把舵机的信号线取出来上到这个插头上,然后用我们做好的信号线延长线连接到接收机。
从插头取出信号线很简单,用尖锐的物体轻轻挑起上面那个塑料片,就能将线头取出来了。不要太用力哟,这样插头还能使用。
一种高扭矩舵机连接UBEC转接线的做法   转 舵机,电调,电机,FUTABA,接收机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2399 一种高扭矩舵机连接UBEC转接线的做法   转 舵机,电调,电机,FUTABA,接收机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4008
将取出的舵机信号线插入那个空的公插头里面。国内生产的插头和 Hitec 原厂的插头 卡位的塑料片位置不一样,所以插进去固定不住是滑动的。没有关系,只要将这个公插头插上信号延长线就能固定了。
一种高扭矩舵机连接UBEC转接线的做法   转 舵机,电调,电机,FUTABA,接收机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1525 一种高扭矩舵机连接UBEC转接线的做法   转 舵机,电调,电机,FUTABA,接收机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6034 一种高扭矩舵机连接UBEC转接线的做法   转 舵机,电调,电机,FUTABA,接收机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2372
再用电工胶布把接头整理一下就行了
有人问过UBEC,电调如何连接电源。最精简做做法就是将UBEC和电调的输入电源线焊接到一个T插的公头上。我为了拆卸方便,将UBEC做成公头,然后又焊接了一个母头给电调使用。
另外别忘记把UBEC的电压设置为7.4V,ccbec出厂是 5.1V。

忘记说了,用这种方法,如果只用1个电调,电调插头中间的红色线不必要挑出来,因为还要给接收机供电。如果用2个电调,同样需要把1个电调插头的中间红色线头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