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震筒正确的组裝 转贴

楼主(2014-01-14):
转 新浪博客   老F

老有新手问避震如何安装,避震油装多少? 网上百度了一下,仅供参考:

正确的避震筒组裝法:
1、把轴心拉至最低位置及避震筒垂直固定,将避震油加至筒口。
2、慢慢把轴芯上下拉动几次,这时有气泡溢出来浮在顶上。
3、等一会约5分钟!把多余的气泡抹掉,再次把轴芯拉低,接着将油加至低于筒口2mm位置。
4、把胶碗装在顶盖上。
5、接着把顶盖扭进避震筒上,但不要全旋紧,要留下约2mm空位。
6、把轴芯推进筒内约一半,现在会有避震油从螺纹的空位流出来,接着才把顶盖旋紧。
7、把轴芯上下拉动数次后,将轴芯全部推进筒内.应该是很容易把轴芯推到底。
8、如果不能把轴芯推到底,这样便是油量过多。松开筒盖至差不多2mm,推动轴芯把小量油泵出来,再把筒盖扭紧接着重复第6段步骤。过量的油留在筒内会形成以后的渗漏出来。
9a、装好的大脚车避震,应该会弹出来约10mm,如果全部弹出来,肯定是油加太多了,或空气泡太多。
9b、装好的越野车避震,应该会弹出来约10mm,如果全部弹出来,肯定是油加太多了,或空气泡太多。
9c、装好的平路车避震,应该会弹出来约5mm,如果全部弹出来,肯定是油加太多了,或空气泡太多。

网友A:
基本安装方法类是,不过细节上还是有很多区别:
    第3步中避震油防止的时间不是问题,主要作用是为了使其中的气泡尽可能全部排除,简单的方法为清洁的环境下放至时间越长起泡排出率越大,也可以使用真空罐,短时间内排尽空气(真空罐不用购买田宫专用,普通市面用的就行,内部用硬质纸盒开孔代替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安装方法类是,不过细节上还是有很多区别:
    第3步中避震油防止的时间不是问题,主要作用是为了使其中 ...

多谢老师指点

网友(2014-03-17):
元芳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