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失控”保护的话题

楼主(2014-01-14):
关于“失控”保护的话题
一些模友可能遇到有这样的问题,飞机在天上失去控制信号,就掉下来了。初步分析,原因有:
1、飞行超出了控的发射距离,
2、飞机的接收机受到干扰
3、其它
针对以上问师我想问一下,各位模友,你们都是怎么解决的
与控的品牌有关吗?与控编码方式有关吗?与接收机性能,天线有关吗?……
如果有,那要怎么实施“失控保护”呢?

网友:
自己的fs9失控排除法控电是有电压小了,还是高频头还是接收问题。

楼主(2014-03-17):
引用 网友A:
LZ是天才,坚定完毕

我觉得失控保护功能是设在接收机上的一种必要功能,可惜大多数入接收都没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