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译]特技飞机的飞行调整 转

楼主(2014-01-14):
转子tsmx   kk

适合人群:对F3A之类精准的飞行感兴趣,不嫌枯燥麻烦事多的……

为了同样喜欢特技飞行的朋友们方便,本着资料共享的精神,斗胆尝试译了一下,水平有限有不合适的大家多拍砖,共同修改进步哈。——KK

                           特技飞行调整表
以下测试开始之前,首先假定飞机安装周正,如机翼与机身平行,水平尾翼平行于机翼,垂直尾翼与水平尾翼安定面正好90度(译者注:某些F3A的水平尾翼设计有下反角,本条标准可参照执行)。拉力线、安装角和重心(CG)均已按照设计者的建议配置设好。机翼用角度测量器测试确保没有扭曲,两片升降舵测试确保能同时动作。测试飞行调整应在较安静的条件下进行。设置改动之前,以下每项测试进行两遍。
飞机设置最重要的就是找到合适的重心。每一架飞机,不论制作因素还是重量差异,都应该有正确的重心。基于此要求,应遵循下列表格所述的顺序进行调整,这一点很重要。

测试项目

测试步骤

测试结果

调整方法

控制中立

测试每个控制舵面的反应

调整到可以水平直线飞行

调整夹头至发射机微调居中

控制行程

测试每个舵面最大行程的控制

测试反应:副翼大舵角时可在3秒内滚3周;升降舵,保证能做方筋斗;
方向舵约3540

更换舵机摇臂,如有必要调整ATV和大小舵的比率

重心测试
方法1

方法2

1. 滚转并进行一个垂直坡度转弯

2.滚转至倒飞

1. A. 机头下沉

1. B.尾部下沉

2. A. 需要较多推杆才能保持平飞

2. B. 需要拉杆才能保持平飞

A. 增加尾部重量

B. 增加机头部重量

(详见文末注解A)

拉力线测试t 1

水平直线飞行,然后关油门。

不论出现BC的现象,都要重新调整测试迎角和垂直度

A. 飞机持续水平飞行,逐步下降

B. 飞机猛然向下扎

C. 飞机突然爬升

A. 不必变动

B. 增加下拉角

C. 减小下拉角

拉力线测试 2

水平直线飞行,垂直拉起

不论出现BC的现象,都要重新调整测试迎角和垂直度

A.飞机持续直线爬升

B. 飞机向机背方向倒

C. 飞机向机腹方向倒

A. 不必调整

B.增加下拉角

C. 减小下拉角

安装角测试

从高空垂直向下,关闭动力(升降舵自然回中)

(详见文末注解B

A. 飞机持续垂直下降

B. 飞机向机背方向偏

C. 飞机向机腹方向偏

A. 不必调整

B.增加机翼安装角

C.减小机翼安装角

侧飞测试

正常飞行,向左或右滚转为侧飞状态,使用方向舵保持飞机水平

A. 飞机不改变方向

B. 飞机趋向机背方向

C. 飞机趋向机腹方向

A. 无需改动

B. 重心后移,或增加机翼安装角,或设置方向舵联动升降舵推杆

C. B相反

翼尖重量

-测试1

水平直线飞行,滚转至倒飞,松开副翼杆

A. 机翼未下沉

B. 左机翼下沉

C. 右机翼下沉

A. 不必修改

B. 增加右翼配重

C. 增加左翼配重

翼尖重量

测试2

机头正对飞向自己,或机尾正对飞离自己,快速拉内筋斗,再做个外筋斗

A. 飞机机翼始终保持水平

B.飞机右机翼较低

C. 飞机左机翼较低

A. 不必修改

B. 增加左翼配重

C. 增加右翼配重

右拉角

机尾正对飞离自己,垂直拉起

A. 飞机持续直线向上爬升

B. 航向往左偏

C. 航向往右偏

A. 不必修改

B. 增加右拉角

C. 减小右拉角

副翼差动

机头正对自己飞来,拉起垂直爬升。舵面回中,再做个半滚。

A. 航向未改变

B. 航向偏向与滚转方向指令方向相反

C. 航向偏向与滚转指令方向相同

A. 副翼差动合适

B. 增加差动量

C. 减少差动量

上反角

正常从面前飞过,滚转至侧飞,左侧或右侧分别做,用方向舵保持机体水平

A. 飞机保持水平

B. 往方向舵相同方向滚转

C. 往方向舵相反方向滚转

A. 上反角合适

B. 减小上反角

C.增大上反角

注解A:以下两种测试重心的方法只能找到大致的重心位置。首先的位置应遵循设计者的建议,或者在平均气动弦长的25%35%之间。这个结果最好也是个大概位置,飞机的最佳重心位置需要在做特技动作的时候才能找到。
注解 B:这部分调整有可能不大容易,因为:为了维持水平飞行,采用对称翼型的飞机需要一个迎角(通常小于1度)。正迎角提供升力,使飞机可以保持平飞。如果飞机微微有一点头重,但能保持平飞,那么正常平飞的时候会需要一点微调的拉杆。如果飞机是零度迎角,或者机翼与水平尾翼夹角为零,也需要微调一点点拉杆才能保持正常平飞。因此,像这样调出来的飞机,平飞的时候松杆,飞机会有一点向机背方向拉升,因为升降舵控制着机翼的迎角。
正迎角可能会带来正角度的改变,想保持平飞就需要设置升降舵补偿。因此,关闭动力、舵面回中时的航线路径应该是直线下落的。很明显,机翼安装角和重心会相互作用和影响,因此最重要的就是先把飞机的重心调好了。
综上所述,在你掌握基本要领之后,一架特技飞机的飞行调整其实就是个人偏好的问题。

译自美国遥控特技飞行社区(NSRCA)http://nsrca.us/documents/trimming/TrimmingChart.pdf

转载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