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扫齿维修

楼主(2014-01-14):
在常见的舵机故障中,扫齿的出现频率最高了。以小鸟个人的一点微薄经验和大家分享一下,欢迎大家拍砖。
我把舵机分为三层,第一层装齿轮,第二层连接上下层,第三层装电机和电路板。
用螺丝刀打开舵机的固定螺丝。
推掉下层的盖子可以看到电机、电路板、依照上图箭头的指示挪开电路板可以看到和电路板用三根白线连接的电位器。这个电位器起到调节舵机摇臂行程的作用,有些舵机通电后摇臂会变一下位置就是应为这个电位器不在中间。
去掉摇臂,打开舵机上盖可以看到一组齿轮。靠近摇臂的齿轮容易坏,我已经给它们编号了。
1号齿轮和3号齿轮还有电位器是共轴的,其中1号齿轮和轴是抱死的,3号齿轮和轴是滑动的。垂直拔下1号齿轮。
看到1号齿轮坏的地方了吧。幸好1号齿轮只用180度,另外一面是不用的,只要坏的不严重。我们只要把坏的一面远离2号齿轮的方向装回去就可以凑合着再用一段时间了。(装的时候注意要把电位器调节到中间的位置再装进去这样舵机通电后摇臂就在原位不动)
如果是2号齿轮以后的齿轮坏了,只有把相同的坏舵机齿轮拔下来互相配一下了。

楼主:
国际惯例,沙发自己坐

网友:
这个很简单多买几套齿轮组   更换也容易   精我就不射了

网友A:
问一下楼主,我舵机总是朝一个方向转,不停的转,只是速度慢,怎么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我舵机总是朝一个方向转,不停的转,只是速度慢,怎么破。

打开看看,要么是齿轮坏了,要么是电位器位置不对或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我舵机总是朝一个方向转,不停的转,只是速度慢,怎么破。

我以前有个舵机也是这样 应该是线路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