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纪念我永远的【小强】

楼主(2014-01-15):
这是我自制的第二架飞机,也是第一架真正飞上天的飞机,他伴我度过了六个周的时光,现在他以远去,让我们。。。。。。。
额,貌似调调起的太悲了。。。。。。。。。。。
上图
真个机身是我自己设计的,对于一个新手来说,我还挺骄傲的
尾翼采用镂空设计,采光性良好,
漂亮吧
计数法采用了大面积的胶带蒙皮,有效的降低了重量,还便于维修,哪根线坏了,一目了然。
电池仓设置在头部,

楼主:
还有我自制的起落架,怎么样,高手勿喷。

楼主:
之所以叫小强,是因为他的生命力太tm顽强了,首飞,炸,机身直接栽地,还是带着油的,不要问我为什么不关油,我tm不想回答。然后换个桨,用胶带把头缠两圈,原地满血复活。成功首飞。在他职业生涯中,炸了不下40次,桨干掉了16个,头换了4次。炸机炸的太猛,鸡头直接碎了,但鸡头吸收了大部分的冲击力,一致后面的机身完好。回去,把鸡头切了,在弄几块板子,沾上,继续飞。最惨的一次炸掉了尾翼,话说回来尾翼就掉了这么一次。这货的生命力真不是一般的强。最嗨的一次,出去一次炸了三回,撞了一次人,还撞了一次树,不过没问题,胶带绑一下,继续飞。

网友:
熊大我支持你!我的首飞就是小飞机了,首飞视频都没有呢就被我改装了,哈哈,首飞就炸鸡10余次啊!不过跟你比我那不值一提了,小飞机不怕炸嘛,大飞机炸鸡这么多次很是有功夫了哦,你飞机的起落架做的真是销魂,复古,喜欢喜欢,说明你很有心哦!不像别人用钢丝什么的

网友:
锁都用上啦  高实在是高

网友:
小强啊,生命力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