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花米也能学习直升机3D飞行 转

楼主(2014-01-15):
转载   mxsj    老钱

正文:

模型直升机是一个烧钱的运动,这点相信大家都有体会。特别是3D飞行,更是烧钱没商量;还有就是高档的装备有时候也让人心惊肉跳。买了好的装备,玩一摔坏了,什么心情?本贴想谈谈自己的一些直升机3D飞行经验,给大家介绍一些利用差装备,“少烧钱”策略,千万注意 是少烧钱 不是 不烧钱 嘿嘿。
首先明确一下,本贴中的策略要达到的3D飞行,仅仅适用于简单的筋斗 横滚 倒飞,不包括暴力3D,比如彩虹或者一些强烈机动动作。如果需要做暴力3D,那还是花钱配金属数码平衡盘舵机和高档的陀螺+专用数码尾舵机。便宜装备只能做“便宜”动作。

第一,装备篇
少花钱,用便宜的装备 达到直机3D飞行 参考如下档次装备:
-
450
电直,市面上性价比最高的直升机级别,配件价钱被有的帖子说成“白菜价”,虽然有点夸张,但是很形象。可以去淘宝查询,自己比较价钱,货比三家 很方便。
-
旋翼:如果3D飞行,还是用玻纤地比较现实,虽然木桨也 不是一定不可以(我没有尝试过),不过450玻纤桨淘宝上面也能搜出22块钱这样价位的。木头桨最便宜也要9块,贵不到3倍,13块钱 何乐不为。
-
舵机:可以用辉胜9克这种档次的,目前市场上被模友常用的这个档次舵机,一个23块钱左右;塑料齿轮,而且会有中点漂移,不过便宜东西就只能这样了;下面会讲一些使用体会。如果用贵的 65MG, 一个175,可以买7个多辉胜。
-
陀螺:200块钱左右的,能够调节感度的,就是陀螺上有2根线,一根方向 一根感度。这方面我可能没什么发言权,因为我只用过一种陀螺就是艾特陀螺,淘宝上面很多家都给它定位为200块。我估计别的同价位的 性能也差不了太多。于是给出这个策略。
-
控:怎么也要PCM 或者 2.4G这种具有抗干扰的,价位 反正是越好的牌子 越贵,看自己了,遥控器发射机一般也不会摔 所以这里面选择一个好的倒也无妨 (当然接收机比较危险,呵呵);我用的是天9 1300买的 一个发射+一个PCM接收 配一个加密狗能玩G3.5模拟器,还可以控制我的PPM固定翼。 别的PCM的也没有用过,这里就不多说了。不过如下2个功能我觉得很实用,不论你用的什么牌子遥控器,最好也有下面2个功能,我觉得挺有用的; 一是 油门锁定功能,锁住主桨,避免它突然旋转产生伤害;二是 油门曲线 螺距曲线 调节功能,调整电机转速,我感觉在3D调机的时候很有用。

第二,飞机的机械性能篇
想必大家都会有感触,模拟器里面的飞机非常好飞;为什么?因为那个飞机机械性能非常好,飞机调的平衡,当然就容易飞行;当然也有模拟软件模拟的不真实的因素。  如果你的飞机能够调的像模拟器里面的飞机一样的性能,那你的真实飞行一样会容易很多。  更多的调整方法我不多说了,因为论坛面有很多这样的帖子,我就谈下面几点,我之前没有在论坛里见过的。
-
主桨的静平衡和动平衡:首先解释“静平衡”,就是指的2个主桨的重量一样,比如都是27.6克,就是重量一样,为了调整这个需要买一个小的电子称;我在淘宝上看到过60多块钱一个的,我觉得买一个比较实用。 “动平衡”指的是 2个已经“静平衡”的主桨,它们重心的位置也一样。  如何调整? 在买主桨的时候,在主桨的包装里都会有一些带颜色的胶条,这些胶条就是为了给主桨配重平衡用的。静平衡的调整不多说了,用一个电子称 自己耐心称 然后贴条 配重就可以。  动平衡我是这样调整的,用一个小台钳(路边小摊10块一个买的)夹上一个摔弯主轴 (利用它还“直”的那部分),然后划线找平衡重心的位置,通过调整配重胶条的位置,把2个主桨的重心位置调整一样就可以。
-
旋翼头 金属部件的调整:这里要说的是,旋翼头的一些金属部件,在炸机的时候可能被摔弯,每次炸机后在维修的时候需要关注一下,发现弯曲 立刻修理。很多专业的建议可能告诉你要更换了;其实,如果不是弯的很厉害,用钳子把它掰直,一样可以凑合用,反正以后难免还要摔,先紧着一个往烂了摔, 摔得不能用了再换。  这里给出这一条的考虑时,准备玩3D的人,想必是已经摔了很多次了,所以旋翼头难免有一些变形的地方。
-
电池一定要绑紧,有时候电池松可能在飞行中产生震动。

第三,模拟飞行篇
3D需要训练什么模拟器。一定要先练模拟器。我是今年6月份开始在模拟器里面玩3D,直到今年1012日才翻第一个筋斗。而且模拟器里面一定要玩熟练450的飞机模型,不要觉得玩会了大油机控制450就没问题了,450块头小,翻的感觉和大油机不一样。而且最好在模拟器里面加一些风,加大自己在模拟器里面的飞行难度;提高训练效果。

楼主:
第四,调机篇
飞3D需要打开遥控器的3D飞行模式。具体方法因遥控器不同有区别,整体原则如下:
-
配置3D模式按钮,打开这个按钮飞行进入直升机3D模式,有的遥控器也管这个按钮叫倒飞开关。天9里面就是需要打开一个“飞行模式开关”,具体查询别的帖子,估计应该有。
-
配置油门曲线,当油门操纵杆行程为0%时,油门大小为100%;当油门操纵杆行程为50%时,油门大小为65%;当油门操纵杆行程为100%时,油门大小为100%;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当油门操纵杆放在50%,就是中间的位置的时候,电机转速不能太小;因为本贴的解决方案是针对“烂”装备,这里选择的尾舵是辉胜9克级别的,陀螺仪也很差劲,所以在改变油门的时候 电机转速 变化不能太大;转速变化会导致机身受到的反作用力变化很大,这样机身会发生旋转 就是尾巴锁不住;如果本来的转速很高,这样拉动油门,主要产生的是螺距的变化,这样尾巴可以基本保持不动。
-
螺距曲线配置就是按照传统就可以,就是油门放在中间 50%的位置 螺距为0o ;油门放在最低点 0%的位置 螺距为-9o ;油门放在最高点 100%的位置 螺距为+9o ;
-
上空调整,配置好了3D模式,重要的一步就是调试,可以到户外,现在地面,打开3D模式开关;观察一下把油门放在最低点,负螺距和100%电机转速是什么样子,然后尝试把飞机拉起来,调整一下感觉。之后可以尝试飞起来以后,在空中打开3D开关是什么样子。可以根据自己飞机的情况,调整油门曲线,来达到切换3D模式的时候,直升机不要出现很严重的空中“跳动”。
第五,训练篇
3D模式下的训练很重要。配置好了3D模式,一定不要上来就飞。因为3D模式,大桨转速快;我记得我第一次飞这个模式,心里还是很紧张的。听见螺旋桨 轰轰的转,说实话,心里面有点害怕。首先应该训练3D模式下面的平飞,飞飞航线。熟悉一下3D模式下面的操纵感觉 特别是高飞 加速的感觉。这部分训练怎么也需要2周左右,最好更长。我是练了1个月,平时飞行的时候我就打开3D模式,飞平飞,高飞悬停,熟悉3D模式的操纵感觉。
需要注意的是,3D模式费电,根据你电池的情况酌情控制时间。
第六,翻
现在,该做的准备都做了;模拟器也飞的很熟练了。3D模式下面,平飞的感觉也都有了,该尝试翻翻了。
-
找一个草坪,方圆最好50米以上,最好上面零星的有一些树,树可以掩护你 免受乱飞的450的袭击;呵呵,可能夸张一些,不过预防为主;没有树,让飞机距离你远一些也没问题,距离永远是保护你的最好武器。
-
下一步是飞行前准备,由于我们选择的是“烂”舵机,所以飞行前一定注意 舵机的中点是否偏移,如果偏移,调整后再起飞。同时在地面也动动舵机,听听舵机的声音,判断是否已经扫齿,便宜舵机 塑料齿轮 容易扫齿是一定的。所以 需要自己多动手,多警觉 来弥补设备的缺陷。呵呵,感觉有点像当年吹嘘 志愿军用螺旋桨“烂”飞机击落美军喷气“牛”飞机的意思。
-
一定要带上头罩,头罩可以帮助判断飞机的姿态,否则飞远了之后,环境背景容易让你看不清楚飞机到底是脑袋对着你,还是尾巴对着你。
-
下面就起飞,做一个平飞热热身 , 然后打开3D模式开关;飞机的主旋翼飞快的旋转, 然后把飞机飞高(我第一次翻的时候估计飞到了 30米左右的高度; 飞得高 留足了空间让它往下掉,一定能把它救起来),同时也飞的距离自己远一些,确认安全。拉杆,然后可以看到飞机一下子就翻了过去;当飞机已经倒过来了,注意拉反螺距 让它有一些升力;继续拉杆,飞机就可以正过来;然后控制飞机飞回地面;这样你的第一个筋斗也可以完美的结束。
好了,到此,我想讲的东西都完了。学会筋斗,倒飞就是翻过来以后,升降舵回中 反螺距 保持平衡。自己一点点摸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