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2.0飞控安装使用. {转}

楼主(2014-01-15):
所有设置和调整都通过液晶屏和下面的四个按钮进行,不需要电脑。除非是要升级固件。

左侧5个插座,接接收机,从上至下为:副翼、升降、油门、方向、附加开关通道。

右侧从上至下最多接8个电机,因此最多可支持八旋翼。

注意左右接线都是白色信号线朝向液晶屏,黑色地线朝向板子外侧,不可接错。

另外右上角的“Peizo Output”接大音量蜂鸣器。接上后,可以让开机和按键音震耳欲聋。它主要是当低压报警器使用,但是为了低压报警,还需要在板子上焊接电线,然后在软件里设置电池电压和报警电压。。。各位在飞爽了之前还是不要动这个,我也不会介绍如何操作。你知道有这个功能将来可能用上就够了。

KK2.0本身已经带自平衡模式,在该模式下,空中倾斜姿态时松开发射机摇杆,则飞机自行恢复到水平,Very牛逼。过去老版本的固件,该模式必须通过拨动第五通道开关进入,就是说要么飞行在特技模式,要么飞行在自平衡模式。1.6++的牛逼之处就在于,将这两个模式合并,摇杆在中立位置附近时,就是自平衡模式,摇杆动作量大时,就是特技模式,再也不用着急拨开关了!

KK2.0飞控只有在右上角第一个输出插座(M1)供电,所以拿到板子时,请将一个电调或者UBEC接到M1(注意信号线对液晶屏,地线对板子边缘!切勿接入高电压,否则板子瞬间烧毁不能用。)

这时你会首先看到如下界面:
这个大写的SAFE是将来每次开机时你会看到的。它表示当前处于安全模式,动油门电机不会旋转。上面这个屏幕上有个Error: Motor Layout! 表示当前没有设定飞行模式(3轴、4轴还是几轴)。Battery 0.0v也会永远显示下去,直到你焊了我上面提到过的那根线,和进行了电压设置。

按最右边的按钮,进入主菜单。第一项就是“版本信息”Version Information。按ENTER对应的按钮(后面我会省略“对应的按钮”这5个字,相信谁都懂),则看到前面我介绍版本1.6++那个界面。

下面根据初次安装设置调试顺序进行介绍,一般

不用的功能都略过。

1、安装飞控板。

可以用塑料螺丝和塑料柱固定。但是为了减震,我用的是“三明治泡绵胶”方法:中间一层厚的泡绵双面胶,为的是够厚,上下各粘一层3M的泡绵双面胶,为的是粘性好。这样的“三明治”剪成指甲盖大小的四块,粘在飞控板四个角下面。。。

接线:
左侧5个插座,接接收机,从上至下为:副翼、升降、油门、方向、附加开关通道。
右侧从上至下最多接8个电机,因此最多可支持八旋翼。
注意左右接线都是白色信号线朝向液晶屏,黑色地线朝向板子外侧,不可接错。

因为只有M1给飞控供电,所以这里必须接一个电调。从M2到M8的正负极都是并联的,这里的电调可以给舵机供电。可以接多个“线性”BEC,不要接多个“开关”BEC。

!!!不要安装螺旋桨!!!

2、接收机信号测试。

从主菜单进入“Receiver Test”,动发射机上每个杆,确保LCD上显示的运动方向与摇杆一直,我想Left Right, Up Down你总认识。。如果有反向的,在发射机上进行反向设置。
包括第五通道开关,如果你有三向开关,则根据自己的习惯,上或者下是特技模式和自平衡模式,中间位置是“丢失报警”模式,如果你的飞机掉到草丛里找不到了,你可以拨到这个位置,蜂鸣器会发出巨响。。。前提是你装了那个大音量。。。
当杆在中立位置时,LCD上显示必须是0,如果不是,请用发射机上的sub trim功能设置。
下图中显示的都是“No Signal”,是因为我没有接接收机,所以没有任何信号。

3、设置多轴模式。
摇控器建立一个新模型,选择普通固定翼飞机模式。
按DOWN按钮到Load Motor Layout,按ENTER进入多轴模式选择。

可以看到KK2.0支持的多轴模式无数。。。
在本文最开始列出了所有多轴模式,请参考。
在这里选择好你要的多轴机架模式,按ENTER确定。屏幕会显示当前选择的模式,几号电机在哪个位置,螺旋桨旋转方向都标示出来了!
今后在主菜单的“Show Motor Layout”下面,还能看到当前是哪种机架模式,电机旋转方向。非常方便直观。

4、电调校准和螺旋桨方向设定。

***注意:v1.6++固件的电调校准方法跟其他低版本的都不同,所以这里介绍的方法不适用于其他版本***

!!!不要安装螺旋桨!!!
电调校准流程 (无需开发射机!):
  • 卸下所有螺旋桨,但是电机跟电调之间的三根线一定要都接好, 否则你就听不见动静啦!
  • 最好把舵机都从飞控上拔出。因为某些舵机受不了过大的信号变化。
  • 按住除了最左边的按钮之外的任意按钮,然后接电。
  • 继续按住该按钮,直到听到电机在油门最高位的报警音,立刻松开。
  • 等几秒钟,电机电调都不响了之后,按 'EXIT'退回SAFE主屏幕。

如果以上不成功,你也可以通过接收机油门通道直接接电调,挨个校准。

将油门放在最低位置,方向舵扳到最右保持几秒,这时主屏幕会从SAFE变成ARM。轻轻动一点点油门,每个电机应该同时开始旋转。

观察电机旋转方向,如果跟上面所说的“Show Motor Layout”里面显示的电机旋转方向不同,则通过交换电调和电机之间任意两根线改变。

注意任何时候动飞行器都要首先将油门降到最低,方向舵打到最左几秒,显示出了SAFE屏幕再动。

5、加速度计校准。
将飞行器放在绝对水平的平面上,最好使用气泡水平仪。从主菜单进入ACC Calibration,根据屏幕的指示进行下一步即可。
此步骤只需要做一次。

6、感度。

主菜单第二项是“PI感度编辑器”PI Editor。按DOWN到达这个项目然后按ENTER则进入如下界面:
光标停在Axis后面时,可以按CHANGE改变对哪个轴进行设置(滚转、俯仰、自旋)。按NEXT或者PREV将光标移动到数字上面,可以改变数值。默认情况下滚转和俯仰的设置是关联的,修改其中之一,另一个跟着变。
这里我稍做介绍,所有飞控的PI调整都是类似的意思,大家可以找到很多资料。一般都采用先将I Gain调到0,然后将P Gain尽可能调大,直到悬停时飞机开始高频“抖动”,然后降低一点P到不抖。然后调高I,直到悬停时飞机开始“晃动”(频率比“抖”低),然后降低一点I到不晃。
P Limit和I Limit可以不用管,保持默认值即可。
初次飞行可以使用如下默认设置:
Roll/Pitch Axis:
Pgain = 150 Plimit = 100
Igain = 50 Ilimit = 20
Yaw Axis:
Pgain = 150 Plimit = 20
Igain = 50 Ilimit = 10

7、设置飞行模式开关。
从主菜单进入“Mode Settings”。这里面有“SL Stick Mixing”,可以选择LOW, MEDIUM或者HIGH。这表示在“杆回中自动平衡”模式下,回中后多快自动平衡,越高越快。建议先用Medium体验一下再调。
设置好后,拨动第五通道开关,主屏幕SAFE下面的Self-Level后面会显示不同的模式。

  8、试飞!

装上螺旋桨,拨动第五通道开关,保证SAFE屏幕显示Self-Leve: OFF:要先调非平衡模式。
将油门收到底,方向舵打到最右几秒钟,屏幕显示ARM。轻推油门,螺旋桨旋转后观察飞机运动方向,如果有任意轴向的异常且越来越加剧运动,立刻收油,降落,将方向舵打到最左,回归SAFE界面。
应该是某通道的纠正方向错误,客通过Mix Editor菜单,进入该通道,进行设置。
以我的V尾四轴为例,目前设置的是通道4。这个界面表示,当摇控器发出指令时,第四通道如何工作。
Throttle:120,有油门指令时,该通道的电机会按照120%的指令旋转,因为我的尾电机比前面两个电机小一号,所以这里设置120,而前两个都是100。如果猛推油门加速上升时发现飞机低头抬尾向前飞,那么就是这个120太大了。
Aileron:0,有副翼指令时,该电机保持原状不跟着变化。
Elevator:-90,尾电机的转速快慢能够让飞机发生俯仰变化,所以有升降舵指令时,这里-90。
Rudder:100,V尾两个尾电机的转速快慢,还令飞机发生自旋运动转向,所以有方向舵指令时,这里100。在我的三轴上,这个数字曾经是-100,数值的正负可以造成动作的反向。
Offset:-10,如果悬停时有某个轴向的缓慢偏移运动,就调这里。我的V尾悬停时会慢慢向左旋转,修改了这里,就好了。
一切都正常可以飞了,就再调PI感度。。。慢慢来吧。

9、非自平衡模式调好了,就可以试试自平衡模式了。

自平衡模式起飞后,无风条件下应该保证水平不飘,如果有飘,则进入Self-level settings里修改。
自平衡模式也有感度可以调。

10、特技飞行。
在V1.6++的自平衡模式下,实际上是“摇杆回中自平衡”,就是说,在摇杆量很大的时候,处于特技模式。你现在可以试验一下,悬停到一定高度,猛打摇杆到最大,看看飞机是不是跑得很快,然后立刻松开摇杆,飞机应立刻自动恢复水平。但是你会发现,摇杆到最大,飞机也不会“翻”。。
这是因为,有一个“摇杆比率”Stick Scaling设定值很低,你看默认都是30:

你可以从主菜单进入Stick Scaling界面,一个通道一个通道尝试,将数值增大。对我的3轴和V尾而言,数值到100时,飞到10米高以上,杆打到最大,翻滚的速度能够保证不会坠到地面。这个数越大,翻滚越快。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数字大了之后,动一点杆飞机会运动剧烈,太贼不好控制。这时你可以在发射机上设置各个通道的EXPO曲线,让摇杆在中立位置附近时,输出比较平缓。

网友(2014-05-20):
你好楼主   想请教下V尾四轴模式,后面俩电机哪个是3号  哪个是4号  谢谢

网友(2016-07-01):
你好  我的用X4模式  在打副翼的时候  后面的两个电机会停下来 什么 原因呢  都不知道怎么调试 请您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