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Wii GUI相关参数的配置 转

楼主(2014-01-15):
转载 amo bbs  hitor

MultiWii GUI相关参数的配置
A、校准加速度计
具体操作:将飞控板或四轴整体放置在水平面上,比如房间的大理石地面等。用FTDI连接电脑和飞控,运行GUI,点击CALIB_ACC,你会发现ACC的pitch、roll、Z三轴输出值会变成0,0,512左右的值,则表明校准完成。
B、校准磁强计
具体操作:在校准了加速度计基础上,点击CALIB_MAG,这时你会发现飞控板指示灯在闪烁,现在你有30秒的时间来把飞控板或四轴整机分别绕着pitch、roll、yaw三轴旋转360度以上,为避免旋转不够,最好每个轴都旋转两周。校准完成之后找个指南针测试一下。
提示:最好没把飞控板固定到机架之前就校准磁强计,这样方便一些。若飞控板固定了,校准磁强计得拿着偌大个四轴绕各轴转360度,USB线绕来绕去的很麻烦的。当然以后可以用蓝牙来校准,这个以后再介绍。
C、调整PID参数
具体操作:将鼠标定位在待调整的PID参数上,按住鼠标左键左右移动鼠标即可调整该数值,很为奇特。
其实PID参数默认即可,初期不必调整,默认参数就能飞的很稳。后期飞特技等再调整即可。
D、调整油门曲线
如果你在试飞过程中发现让四轴达到悬停非常难,油门非常不好把握,一拉油门就升老高,一降油门就直接落到地上,那你应该调整油门曲线。比如MID设为0.4,EXPO设为0.7等。遥控曲线不必设置,默认参数就很好。
11、把飞控板固定到机架上底板上
在飞控板背面四个角落粘上厚一点的3M泡沫双面胶,再将飞控板粘到机架上底板中央,一定要注意位置置中,与机架方向对齐。条件好一点可以加一块减震硅胶PU胶。用3M胶或PU胶的好处是起隔震作用,减少机体振动对传感器的影响。注意飞控板的飞行方向(蓝灯所在箭头方向)和四轴机头方向(红色机臂角平分线方向)要对齐重合。飞控板要尽量安放在上底板的中央。具体如下图所示:

12、飞控板和遥控器接收机的连接
熟读遥控器的使用说明,依照说明先设置遥控器,比如机型要选择固定翼模式,控制杆设置默认即可,之前也讲了可以在高级设置菜单下的可编程混控设置三档开关,用于切换飞行模式。这些最基本的遥控器设置都必须提前做好,哪里不懂就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
这是天7的接收机图示

按照图中各通道的功能,将接收机和飞控板连接起来,这里我们只连接5个通道:
飞控板                     接收机
THRO    ---------         油门(第3通道)
RO    ----------             副翼(第1通道)
PI     ----------             升降舵(第2通道)
YA    ----------             方向舵(第4通道)
MO    ----------            起落架(第5通道,设置三档开关之后用来切换飞行模式)

然后用双面胶粘到机架下底板,可以用尼龙扎带把连接线束一束。如下图所示

13、飞控板与电调的连接
电调自身带信号线:红色为+5V,黑色为GND,白色为PPM信号。整个机体来看,按照机头方向将四个电机分为头左(3号电机),头右(10号电机),尾左(11号电机),尾右(9号电机)。3号电机信号线连接飞控板输出部分3号排针,10号电机连接10号排针,11号电机连接11号排针,9号电机连接9号排针。需要注意的是:飞控板由电调供电,有四个电调,但不能让四个电调并联供电,会引起故障。所以必须剪断其中三个电调的+5V供电线。只留一个电调给飞控板供电。如下图所示

连接好之后如下图所示

这样再用电池扎带将电池固定在下底板上,那整架飞机就算初步组装完成。进一步调试之后,装上桨就可以去试飞了。这里提一下:调试的时候不要装桨,不小心会伤着人,等调试完成之后试飞阶段再装桨。
14、四轴整机调试
插上FTDI,打开MultiWii GUI,现在进行整机调试。
A、整机校准加速度计
具体操作:将四轴整机平放在水平面上,比如大理石地面。点击GUI上的CALIB_ACC,看到加速度计pitch、roll轴示数归零,Z轴示数在512左右则表明校准成功。
B、遥控器设置
具体操作:在对遥控器进行了基本设置的基础上,打开遥控器开关,这时接收机上的红灯会灭掉,表示连接成功。这时观察GUI上遥控器各通道示数会有变化。
首先检查各通道正反是否正确。推动前四个通道的摇杆,正反设置正确的标志:
油门通道:向前推动摇杆,GUI里油门通道示数变大;向后拉摇杆,GUI里油门通道示数变小。
升降舵通道:向前推动摇杆,GUI里油门通道示数变大;向后拉摇杆,GUI里油门通道示数变小;自动回中GUI示数在1500左右。
副翼通道:向右推动摇杆,GUI里油门通道示数变大;向左推动摇杆,GUI里油门通道示数变小;自动回中GUI示数在1500左右。
方向舵通道:向右推动摇杆,GUI里油门通道示数变大;向左推动摇杆,GUI里油门通道示数变小;自动回中GUI示数在1500左右。
三档开关通道:低档GUI示数1000左右;中档GUI示数1500左右;高档GUI示数2000左右。
若正反向不正确,则在遥控器设置里正反设置里改动即可。
正反设置完成之后需要校准各通道行程,要求各通道最小值在1050以下,最大值在1950以上。
然后升降舵、副翼、方向舵三个通道需要校准中立点(即摇杆自动回中那个值),利用遥控器各通道旁边的微调开关,将以上三通道的中立点校准到1500左右,偏差不超过正负4。
设置完正反向、通道行程、通道中立点之后,会得到如下界面

C、尝试解锁
尝试解锁之前不要接上电池,接了电池解锁之后电机就会动了。初始时先看看解锁后GUI上的各电机输出是否正常。
遥控器摇杆的组合运用说明见此文档:

还有要感谢fpvdiy博主,写有关MWC的一些列好教程,大家可以参考他的博文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2164576720_0_1.html
关于遥控器摇杆组合操作,大家也可以参考他的博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8104d1d00100swc2.html
再次感谢写这些教程的博主。
操作遥控器的时候注意对应自己的遥控器是美国手还是日本手。
若解锁成功,则初始时刻各个电机的输出是你当时在程序里设置的MINTHROTTLE的值,称之为怠速,即飞控解锁之后四个电机将以怠速转动。你加油门之后四个电机的输出将升高且各不一样(PID算法的原因,主要是I在作怪)。所以当你发现四个电机输出不一致时不要奇怪,这是I在捣乱,呵呵。

若解锁不成功,则是你各通道行程没设置对。
D、重新确认一下飞行模式是否设定,注意设定之后随着三档开关的切换,飞行模式也在切换(GUI里颜色变绿)。PID参数暂时不用调整,默认参数就能飞的很稳,注意改动参数后要点击WRITE将改动写入飞控里,否则你的改动将不起作用。
E、利用遥控器摇杆组合校准陀螺仪,飞控板指示灯闪烁,静态下GUI里陀螺仪输出数据归零则说明陀螺仪校准完成。
15、电调校准
在程序配置部分有讲过,在试电机之前要进行电调校准。电调可以用遥控器校准,也可以直接用程序校准。进行这一步,四轴不能装桨,会出危险。
具体操作:用Arduino IDE打开MultiWii程序,转到子程序config.h,将代码拉倒最底部,找到ESCs calibration

去掉//#define ESC_CALIB_CANNOT_FLY这句代码前面的两条斜线,启用这句代码,并将改过的程序烧录到飞控板里。烧录完成后,拔掉FTDI,接上电池,这时你会听到一段奇怪的音调,等待一分钟左右,拔掉电池,重新插上FTDI,将#define ESC_CALIB_CANNOT_FLY这句代码注释掉,再次烧录到飞控板里,至此校准电调完成。
16、试电机
以上设置完成之后,可以将电池接上,注意此时仍然不能装桨。开遥控解锁,此时你会发现四个电机都转动,推油门转速增大,推升降舵和副翼、方向舵,相应的电机会有转速变化。若出现这些现象说明电机正常运转。若出现有的电机堵转,那可能是你的MINTHROTTLE设置过小,改程序增大一些试试看,直到四个电机同时转动方可。
17、初次试飞
至此你已经可以带着四轴和遥控器出去试飞了。也只有到这一步你才能将四支桨装上,注意桨的方向要与电机转向相同,螺丝尽量拧紧了。初次试飞,成败与否不可预测,人身安全最为重要。找个宽阔一些,人少一些的泥松草厚的飞场,放置四轴,接上电池,解锁,慢慢推油门,一点一点的小心操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