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飞翼垂尾材料。老道飞翼垂尾

楼主(2014-01-16):
      自己做的飞翼,准备上FPV了。但是这KT板垂尾,下来碰到东西就断,每次都重新切,非常麻烦。
看到老道飞翼,那垂尾不是KT板,求教各位大侠,是什么材料?

KT垂尾,容易断。

借用模友的照片

求教垂尾材料?

网友A:
可以用kt板子加碳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kt板子加碳片

在KT板上粘上碳片?强度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KT板上粘上碳片?强度如何?

用两层kt板子中间放碳片!边缘用纤维胶带保护
你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层kt板子中间放碳片!边缘用纤维胶带保护
你试一下

去试试看

网友:
看看,飞翼还没玩过,一直以为一定要有尾翼,原来未必哦

网友:
我是飞翼党,表示一直用KT板,都是飞几十个起落才会更换,你要么是飞行场地不好,要么是降落技术不行。

网友:
刷个玻纤维。

网友:
轻木片也行

网友:
轻木片应该可以

网友:
pvc的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