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9为什么被称为“神控”————er9x可编程混控实例

楼主(2014-01-17):
为什么富斯9被称为神控?因为它可以刷ER9X。
为什么刷了ER9X就是神控?因为刷了ER9X,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刷了er9x后,至今为止,我想实现的所有“合理”的功能,都是略动脑筋就实现了,还没有什么办不到的。
我从没用过什么混控模板,虽然er9x里有混控模板这个功能,但是我看不懂,都是根据自己的具体需要直接自己设置的。比如,”襟副翼混控“,“三角翼混控”,“油门保护”,“方向舵副翼联动”。
下面我将通过几个例子对er9x的混控功能进行简要介绍,这些例子可能实用性不大,主要是为了体现er9x的混控功能,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相信你一定能够想出一些更有意义更加新奇的功能。
第一例:襟副翼混控
第二例:航灯控制初探
第三例:自动刹车
第四例:自动转弯、盘旋
题外话:er9x的另外两个值得介绍的功能

一、襟副翼混控

功能介绍:当襟翼开关打开后,延迟一秒左右(延迟一秒,以使手指有时间回到操纵杆的位置,掌握好方向盘,襟翼才开始打开),襟翼开始缓慢均匀的打开,当襟翼开关关闭时,也是延迟一秒后缓慢关闭。此外,用此功能,你可以轻易的让你的起落架慢收慢放而不用专门的慢收慢放起落架。

功能实现:这是一个相当基本的功能,我设置襟翼开关为GRE,也就是收放起落架的开关。在副翼通道中加入一项:
                 Source:MAX(MAX的意思就是当开关打开时,通道值为Weight一项设置的值,此例为46,当开关关闭时为0)
                 Weight:-46(副翼的舵量大小,自己随便设置)
                 Switch:GRE(混控开关)
                 Warning:1(一声警报,当襟翼打开时,遥控器持续发出 ”-滴-滴-滴-滴-“ 的单声蜂鸣,告诉你现在襟翼处于打开状态)
                 Delay Up: 0.5(通道值向上增大时,延迟0.5个时间再增加,用以实现襟翼打开的延时)
                 Delay Dn:0.5(通道值向下减小时,延迟0.5个时间再减小)
                 Slow Up:4.0(对通道值的变化速率的限制,设置非零值时,通道值只能缓慢增加,用以实现慢收慢放)
                 Slow Dn:4.0(对通道值的变化速率的限制,设置非零值时,通道值只能缓慢减小,用以实现慢收慢放)
见图:

二、航灯控制初探

功能介绍:在学校时每天白天操场人比较多,晚上人少,所以想给飞机装个航灯。航灯要闪烁的话,貌似得用单片机设计专门的电路才能实现,让我等这些连个二极管都焊不好的人只能望洋兴叹,于是想能不能让遥控器实现这一功能呢?

功能实现:在一个空闲通道上设置一个循环扫描信号,就是由-50缓慢增加到50然后再由-50到50,循环进行。这样就形成一个扫描信号。然后在另一个通道上设置一项混控,输入为扫描信号,通过设置一条曲线,使扫描信号扫描这条曲线,形成自己想要的信号做为输出。
<1>具体如下,把第七通道作为扫描信号,在第七通道上增加一项混控:
Source:MAX
Weight:102
Swichi:CS1(CS1为自定义开关,相当于一个逻辑开关,在一定的条件得到满足时,自动打开,这是er9x的一个强大功能)
Slow Dn:7.5

<2>CS1开关设置如下:
v1<x  CH7  -50  A (意义是,当第七通道的值小于-50的时候,CS1开关打开,否则关闭,当AIL开关打开时,CS1开关才可用)

<3>在第七通道再增加另一项混控,设置如下:
Source:MAX
Weight:-51
Swich:AIL(航灯打开开关,此开关要和CS1的使能开关相同)
Slow Dn:7.5

至此,当AIL开关打开时,按照<3>的设置,CH7应该为-51,但是根据<2>的设置,此时CS1打开,所以<1>的设置有效,CH7变为-51+102等于51,这是CS1关闭,CH7又变为-51,这样,CH7就在51和-51之间来回跳转,但是由于对CH7设置了Slow Dn,所以当CH7由51变为-51时会缓慢变化,这样CH7就会由51缓慢变到-51然后再由51缓慢变为-51,循环往复。。。

在另一个空闲通道,比如CH8,设置混控项如下:
Source:CH7(以CH7的输出作为输入)
Curve:C1(设置控制曲线为C1)

C1曲线设置为下图形状:

这样,CH8就会随着CH7的变化而产生循环的如上图所示的”脉冲信号“。
然后,将一个舵机接入CH8通道,舵机就会来回运动,下面怎么控制航灯,就自己想吧。我是用这个舵机来驱动一个电位器,产生”脉冲电压“,在学校的时候我用收音机里面拆的一个点位器,可以控制LED灯的亮度变化。当然你也可以把舵机拆开,稍改一下电路,用这个舵机电路产生相应的”脉冲电压“(参见用舵机电路制作点火器或者航灯开关的相关帖子)。
当然你也可以实现双闪,”爆闪“等各种闪烁方式,只要对应的改变上图中曲线的形状就行了。

第七通道为扫描信号,第八通道为循环“脉冲”信号。

舵机分别接在第七通道和第八通道上的效果

三、自动刹车
功能介绍:降落时襟翼打开,降落着地后,油门关闭,根据这两个条件,可以判断出飞机已经着陆,此时便可自动将两个副翼全部往上打,增加空气阻力,同时将飞机向地面压,增大摩擦力,起到刹车的作用。(此功能只适用于降落过程中油门不不关闭的模友)
功能实现:在副翼通道设置混控项:
Source : MAX
Weight : -92
Switch : CS3

CS3设置如下:
AND  CS2  GRE  -(当CS2和GRE同时打开,即襟翼放下,油门为0时刹车)

CS2设置如下:
v1<x Thr -99  -

需要特殊的机型刹车才有意义

四、自动转弯、盘旋

功能介绍:一键转弯,即设置某个转弯开关,当开关打开时,飞机自动转弯,当开关关闭时,飞机改出转弯。比如设置三段开关,当三段开关置于上时,向左自动转弯,置于下时,向右转弯。但是因为我的三段开关设置为舵量大小控制了,所以用了两个两段开关,分别代表向左转和向右转。此功能一边来说没有多大作用,纯粹是我突然想到的,然后试着设置了一下,果然可以。不过话说回来,有时也是有些用处的,比如当你开着飞机要接电话时,可以一键切换到盘旋模式,让飞机自己在那绕圈圈去吧。

功能实现: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戴氏教学法上是怎样讲解转弯的步骤的:以右转弯为例,首先向右均匀压副翼,然后迅速回中,接着立即快速的拉方向舵,一面飞机掉高度。待转弯结束时,先方向舵迅速回中,然后向左均与压副翼,然后迅速回中。我们就来按照这一程序来设置混控,使遥控器自己完成这一些列的连贯信号。

选一个闲置通道,比如CH11,设置如下混控项:
Source:ELE(设置ELE为转弯开关,此Source设置意思是当ELE开时,值为Weight,关时,为-Weight)
Weight:100
Slow Up:1.5
Slow Dn:1.5

在副翼通道增加混控项:
Source:CH11
Weight:30 (压副翼的程度,自己设置)
Curve:c8
Switch:ELE

然后再增加另一项:
Source:CH11
Weight:30
Curve:c7
Switch:!ELE (ELE反相)

c7曲线设置为如下形状:

c8曲线设置为如下形状:

在升降舵通道设置混控项:
Source : P1
Weight:100
Switch:CS9

CS9设置如下:
v1>x  CH11  99 -(当CH11大于99时打开)

这样,当ELE开关打开时,CH11由-100缓慢增加到100,在这过程中,副翼会按照曲线所设置的缓慢打舵,然后迅速回中,到CH11大于99时,即副翼回中基本上回中后,向下拉升降舵,拉舵的大小由P1控制,这样用P1控制拉升降舵的大小,便于调试,使飞机在天上时就可以调整拉舵大小,调到使飞机可以水平转弯即可,不用每次都需要落地再调整遥控器上的拉舵大小。等到开关关闭时,CH11缓慢减小,升降舵迅速回中,副翼缓慢向反方向打舵,然后迅速回中,机翼回到水平位置,转弯结束。

我在模拟器上试了一下,这个功能实现的比较理想,因为今天有大风,没有飞飞机,而且我是一个人飞,暂时没法拍视频,所以还没有实际测试,下面为在模拟器上的测试视频,等有机会在真机上测试后告诉大家实际结果,最好录上视频。大家先勉为其难看下模拟器上的视频(其实模拟器还是比较真实的,我就在模拟器上找到了塞斯纳进行滚转的比较完美的方法):

拓展:当然用此方法,你也可以实现一些其他功能,比如“一键古巴八字”,一键“一键滚转”等,或者有时做一些特技动作时两只手忙不过来,你也可以在遥控器上编好“程序”,让它自动完成,比如“左手画圆”的动作,就可以让它自己完成,那么你就可以专心的用“右手画方”了。呵呵,当然这些难度就不小了,必须建立在对自己的飞机性能非常清楚的基础上,并且经过了精心的调试才可以,实用性嘛,就只能呵呵了。

五、er9x两个值得介绍的功能

油门保护:不知道大家通常说的油门锁定功能是不是这个功能。er9x有个安全开关的功能,可以将某些通道强制放到某一位置。例如可以设置将THR开关打开时,强制油门通道为-101,那么无论油门摇杆打到什么位置,发动机都不会启动,起到油门保护的功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比如我经常把遥控器挂在脖子上,那么蹲下调试飞机的时候,经常会碰到遥控器,将油门推上去,如果没有这设这个油门保护功能,就有可能有危险了。设置很简单:
在CUSTOM FUNCTIONS添加一项:
THR SafetyCH3 -101 后面把对号勾上 意思是将第三通道即油门通道设为安全模式,当THR打开时,强制为-101

一键微调:此功能在调试一架新飞机时有用。在新飞机首飞时,通常需要调整微调,此功能设置一个开关,我设的是有自动回位功能的TRN开关,只需拨动一下此开关,遥控器就会将当前的各通道值载入微调,摇杆值归位。也就是说,飞机首飞时,不用调整微调,不用管飞机的倾斜,你只需要控制摇杆使飞机能够水平直线飞行,然后拨动一下TRN开关,那么你的微调就自动设置好了,然后你就可以正常飞行了,不用对飞行姿态进行补偿,飞机就可以平稳飞行了。爽吧。设置如下:
在CUSTOM FUNCTIONS添加一项:
TRN Inst.Trim 后面把对号勾上

CUSTOM FUNCTIONS这一项还有不少其他功能,我暂时没有需要,也没有去探索,有兴趣的话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2019-01-25):
ER9X OPTX我都有刷

网友:
我的 th9 到現在還沒刷 er9x

网友A(2014-01-17):
到底是这个遥控器好还是D7E好啊,都被称为神控,都不知道到时候朝哪个发展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这个遥控器好还是D7E好啊,都被称为神控,都不知道到时候朝哪个发展好了 ...

把你的D7E给我,我比较比较,

网友:
我个人感觉还是FS9的性价比高,功能强大,但是要实际像楼主一样掌握操控起来,需要一定的技术功底,相比下天地飞系列就简单多了。
我顶一个,以后如果用这个神控,还要多请教楼主

楼主:
把帖子都给顶一遍

网友(2015-04-19):
这么棒的帖子 回复好少  好惊讶

仔细看了两遍
下个星期有时间拿自己的fs9试试看
多向楼主请教  能加QQ吗

网友:
学习了,正在用跟FS9差不多的9XR

网友(2015-09-21):
感觉这个控,没有背光吧

跟d10比起来呢?

网友(2015-12-25):
领教了搂主的强大。

网友(2016-02-14):
富斯9有这多功能啊,那可得好好学习了。

网友(2016-06-09):
技术强贴,必须支持

网友:
遥控重在稳定,用的富斯T6两年了,最近出现失控现象,准备换控

网友:
好教材,必须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这个遥控器好还是D7E好啊,都被称为神控,都不知道到时候朝哪个发展好了 ...

th9x 和 D7e 我都用过,th9x 功能要比 d7e 强大,但是 D7e 也够用了,关键看你需要什么,
比如D7e可以直接刷固件兼容dsm协议,th9x就必须买或者diy高频头;
th9x 可以改控兼容frsky rssi回传,d7e就不支持;
D7e 小巧携带方便,遥控距离飞穿越也足够了,th9x 是标准大小,手感和d7e不同,每个人感觉不一样。
如果身边有朋友有这两个控,可以借来试试手感,看哪个更适合自己。
我个人觉得不分伯仲,都不错。

网友(2016-11-02):
神人才能用神控啊,新手只能飞过了

网友(2019-01-25):
学习了 这个真不错 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