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几款值得长期拥有的充电器。转kingcatboy

楼主(2014-01-16):
刚开始入魔,一次性投资比较大。
飞机,控,充电器,工具一大堆,这时候建议你入个B6,价格为100-200之间。(电源后面会推荐)

一、初期装备、100元左右所谓“山寨B6" 150元左右所谓”正宗B6"
入选理由,市面上比较便宜的万能充。
缺点,个体质量差别大,精度不高。
长期拥有理由,自身能耗低,必经以后如果充个点火器电池,开个PL8或者EOS声音吵不说,消耗掉的能源是充进去的数倍。

刚开始玩通常直升机为450以下级别,固定翼为1.2米翼展左右。
电池通常是3S 2200。此款充电器充3S 2200为5A电流,6S为2.2A电流(实测)
新手入门为4块左右电池,一到二小时即可完成充电。
充500级别直升机电池,通常为6S 3300左右,以2.2A充约为一小时不到。
使用截至为飞550极别以上的直升机。
二、中期装备350元左右的A6+260元的保姆,或者BC168
入选理由,充电方便(只要接个平衡头),精度高,基本上可以通吃700级以内的电池,相对来说比较安静。
缺点,只支持LIPO,以及LILON电池。
长期拥有理由,充电方便,保姆一插全部充好。

是时候玩到550级别的飞机了,电池通常为6S 4000(GAUIX5)或者6S 5200(ALIGN 550)
这时候再用B6充电,会非常着急的。
以A6为例(因为一直在用)
电流可以开到8A,虽然对于平衡线来说压力有点大,但是情急情况下还能顶一会。
建议开到6A以下电池充电。
保姆不是必须品,如果你勤快一点,又经常飞,可以用自带的平衡板,开6A两块电池一充,
基本上一小时左右可充好2块。
当然,如果你经济条件还可以,有时候电池用不完,又需要放电,那么购入保姆也是个非常理想的选择。(BC168无保姆)
飞完回家以后,把所有动力电池插A6保姆上面,然后到你睡觉的时候,8块电池基本可以充好。
如果电池不止8块,建议购入几块原装的并充板,可做到16块分别充电。
(A6充电器请勿用凯旋板并充3块以上的6S大容量电池,偶尔会出现第6S充不满的情况)
此款A6主要是针对锂电池设计,并不可以充其它电池,因为它充电终止方式以电压为准,
切勿充镍氢,等其它电池(因为充电截至判断标准不一样)以免起火。

二、中期装备350元左右的A6+260元的保姆,或者BC168
入选理由,充电方便(只要接个平衡头),精度高,基本上可以通吃700级以内的电池,相对来说比较安静。
缺点,只支持LIPO,以及LILON电池。
长期拥有理由,充电方便,保姆一插全部充好。

是时候玩到550级别的飞机了,电池通常为6S 4000(GAUIX5)或者6S 5200(ALIGN 550)
这时候再用B6充电,会非常着急的。
以A6为例(因为一直在用)
电流可以开到8A,虽然对于平衡线来说压力有点大,但是情急情况下还能顶一会。
建议开到6A以下电池充电。
保姆不是必须品,如果你勤快一点,又经常飞,可以用自带的平衡板,开6A两块电池一充,
基本上一小时左右可充好2块。
当然,如果你经济条件还可以,有时候电池用不完,又需要放电,那么购入保姆也是个非常理想的选择。(BC168无保姆)
飞完回家以后,把所有动力电池插A6保姆上面,然后到你睡觉的时候,8块电池基本可以充好。
如果电池不止8块,建议购入几块原装的并充板,可做到16块分别充电。
(A6充电器请勿用凯旋板并充3块以上的6S大容量电池,偶尔会出现第6S充不满的情况)
此款A6主要是针对锂电池设计,并不可以充其它电池,因为它充电终止方式以电压为准,
切勿充镍氢,等其它电池(因为充电截至判断标准不一样)以免起火。

三、终于装备、外场利器 PL8\PL6或者EOS 0720。
入选理由,充电快(两个均为1000W极别的充电器),精度高,基本上可以通吃800级以内的电池。
缺点,声音吵(一个1000W的变压器,加上这充电器,绝对吵得你不能睡觉),体积大,价格贵。

长期拥有理由:玩600级别以上的直升机,必须 要有这种充电器(当然你用个B6,充二小时的电池飞五分钟,我也没意见)
通常飞700级别的飞机,电池为6S 4500-5500之间,飞一次要2块,电池用量是550的一倍。
所以你想爽飞,要么电池买得多,一次购买10块(5组,即5个起落),要么外场发电机
个人使用方法:2000W发电机。
PL8,2块开30A充并,每块为15A左右,通常7-10分钟即可完成。
EOS 720,开15A,两个接口同时充,通常比PL8稍微慢一点。
两款充电器的区别:PL8充电快(40A,+平衡头1A),EOS精度高,(此精度高并不代理PL8精度低)20A+平衡头0.3A
PL8电流大,精度也不低,但是电池不稳定了,通PL8直接以最大电池充到4.208V然后再通独特的计算方式慢慢减小电流,直到4.2V左右停止,等到电池完全稳定下为,电压约为4.18左右。
当然,如果你开小电流充,充完后的电池还是比较准的。
EOS 720充电 为波浪式,以设置电流15A为列,充着充着停一下,然后再继续,再停,再充。
充完后的电池,稳定在4.19-4.2之间,相对来说精度高了,但是速度慢了,特别对于平衡性不是很好的电池,平衡要花掉很多时间。
简介:
PL8为1344W充电器,支持1S-8S充电,最大电流为40A,PL6为PL8的弟弟,比PL8后推出,基本功能一样,只支持最大电池6S,通常花1000多买PL6的人不在乎多加几百块买PL8,因为搞不好哪天就要充7S-8S电池了。所以市面上PL6比较少见
注:PL8一定要配并充板(并充原理:两块6S 5000的电池并在一块就是6S 10000的电池所以不必要担心两块电池不平衡的问题,因为并充的时候你可以理解为一块6S 10000 2P电池)

EOS 0720 I DUO3

720为1000W充电器(500W*2),最大电池为20A*2 支持1S-7S充电。
优点,可以分别充两块不同类型的电池。
比如:一边充动力电池,一边充遥控器电池,或点火器电池(建议用B6充,因为我没叫你卖掉)。

推荐品(如有广告嫌疑,请告知,我自行删除)
大家玩模型,虽然说有钱,但是必经不是捡来的,就算是捡的还是要弯下腰,所以可以省钱,又能够同样太到目的情况下,我们就省点钱吧。

一、B6\A6电源。价格为50元左右。
SONY PS3电源。
特点,安静,没有风扇的,使用B6的话,随便用,如果使用A6建议最大用到6A,再大的话可能会出现电源保护。
二、PL8\EOS并充板。价格为100多。
就在为这文章配图的时候,偶然发现一款国产PL8的并充板,价格也相当给力,销量也不错,所以在这里向大家推荐一下。
非常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抽出这么多时间来阅读此文章,以下为我的电池,以及充电器使用情况。
目前拥有充电器A6+保姆,PL8,E0S 0720 DOU3
A6接在PS3电源上,飞完回来,10块电池,接8块到保姆上,充完后,再接两块上去充好。
现在上海的天基本上6到7点回家,回家就接上,10块电池通常在睡觉之前可以充好。
EOS 0720长期扔家里,配了个800W相对安静的充电器,用来充其它A6不能充的电池,使用率非常低。
PL8长期扔车上,不拿下来的,外场需要使用的时候用PL8
发电机为开普2000W,现在冬天主飞油机,发电机基本上不用了。

在此特别声明:电源在充电的时候,人一定要在旁边,远离火源,远离易燃、易暴物品。

网友:
b6其實還不錯的

网友:
我用A8+ ,多种功能,多种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