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更换MOS

楼主(2014-01-16):
http://bbs.rcfan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9463&extra=

  很久以前在论坛上收了一只烧了的电调,星穹60A(记得以前这个牌子电调还小有名气的,现在很少听说了),一直闲置到现在,天天看着报废的电调很不爽,于是打算花点时间复活它,拆开电调外壳取出电路板,记下了MOS管的型号,当时心想直接买匹配的型号换上就OK了。。。SO easy

当我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时候,发现根本就没有这个型号的管子,尼玛坑爹的星穹!估计是黑片。。。连管子是哪种沟道的都不知道。。。想想厂家还是挺奸诈的,让你不知道MOS管型号,否则的话几百块的电调烧了玩家直接十几块钱买管子换上就OK了,维修成本很低,现在厂家保密管子型号,你想换也没辙啊,哈哈

但是哥是学电子专业滴   ,虽然水平很屎,这种问题还是可以露两手滴
      首先得弄清楚电调驱动的结构,无刷电调驱动共有6组MOS管,分上下臂各3组(这种结构是固定的,管你哪家产的都必须是这种结构),见下图;

      图中看到共有6组MOS管,上下各3个,右边Y型的线圈代表无刷电机里面的3相线圈,想让电机转就得导通MOS管,可以把MOS管理解为一只受控制的开关,给它控制信号它就能导通,比如导通Q1和Q4,电流就从电源正极出来依次经过Q1,线圈A,线圈B,Q4,然后回到负极,也就是说导通Q1和Q4就是给AB线圈通电了,如果想让电机逆时针转,就依次给AB,AC,BC,BA,CA,CB通电就可以了,对应MOS导通顺序为:Q1Q4,Q1Q2,Q3Q2,Q3Q6,Q5Q6,Q5Q4,来个更好理解的图片吧:

      图中红色蓝色箭头分别代表通电的2个线圈产生的分磁场,绿色代表总合成磁场,电机转子转动的目标位置就是绿色箭头所指的位置,可以看到每次换相绿色箭头转动60°,6次换相完毕电机就转动一圈,想让电机一直转动下去就必须不停地换相,要说明的是:何时换相只与转子位置有关,和转子速度是没有半毛钱关系的,转子速度和MOS的单位时间内的导通时长(PWM)有关系,比如1秒钟内导通500ms肯定比1秒钟内导通100ms快!电调控制电机速度就是通过控制MOS管的导通时长来控制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PWM调速,讲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大概了解电调是怎么驱动电机了吧?

     上面讲的是电机逆时针转的情况,如果想让电机顺时针转的话直接将通电顺序反过来就行了,我们平时玩的时候发现电机转向不对的时候直接调换任意2根线就可以了,实际上原理就是改变了线圈通电顺序!

      驱动结构搞明白了就要弄清楚MOS管的沟道类型了,MOS分N沟道和P沟道2种,沟道就相当于一条通道,只不过这条通道上运动的是电子而不是人。。 N和P是2种不同的半导体材料,N型MOS管导通电压是正值,P型是负值,仅此区别,用法都一样。根据2种不同种类的MOS电调驱动分为2种选择:一是驱动上下臂全部使用N型MOS管,这需要电调控制板上有升压电路,另外一种是上臂使用N型MOS,下臂使用P型MOS,这种不需要升压电路(具体原因不深入讲了,怕大家出不来 )

      弄明白了上面讲的这些你就可以开始动手拉!!!首先拆开电调控制板好好观察,看上面是否带有类似电感的玩意,一般体积比较大,有的话那说明你的电调是自带升压电路的,那么你的电调驱动使用的很有可能都是N型MOS管,反之就是上面讲的第二种:上臂N,下臂P(MK的电调貌似使用的是这种);我的是带电感的(下图中那个最大的方块就是),所以用的全是N型MOS,直接选购N管就OK了。

      我选的MOS管型号的IR公司的3205,参数如下:
      25°时最大持续电流110A;
      100°时最大电流80A;
      最大脉冲电流390A;
      看参数明显功率比原配的60A大不少 ,相当于我的电调从60A变110A了。。。。

      选定MOS管后就要开始破解电调控制板引脚定义了,这个工作急需要耐心,我是用手电筒照着画出来的,一般控制板有十几个引脚输出,有几个引脚是必须确定的(见第一张图):

       A5,A6,B1为上臂3只管子的控制信号,B3,B2,B4为下臂3只管子的控制信号,B5,B6,B7是电压采集端(控制电机换相的),这9个引脚必须找到并确认,剩下的引脚基本都是开关线,接收机信号线,GND,VCC,之类的,各牌子电调引脚顺序,数量略有差别,但那9个引脚是肯定有的。

      焊接MOS管的时候也是按照第一张图焊接走线,就不多说了,下面是我的改装图,请各位爷欣赏:

     稍微包装了下:

山东的朋友欢迎入群(青岛):217679943

打半天字累了一逼。。。。忘说了那六只二极管的作用了,上面讲到电调是通过控制MOS管的通断来控制电机的转动的,由于电机是感性的,电感的电流是不能突变的,导通线圈的瞬间,电机会产生很高的反抗电压来阻碍电流的瞬间增大,如果不加二极管的话,就相当于要把电机给逼死,那人家可是要造反的,造反的结果就是反抗电压击穿MOS管!所以二极管的作用就是给电机提供一条活路。。。

网友(2020-05-19):
理论性比较强,学习了

楼主(2014-01-16):
沙发不留好习惯

网友:
LZ 转帖不敬业啊 这明明是传送门~~~

网友(2016-12-28):
代理AOS万代MOSFET QQ3073519599

网友(2018-02-05):
感觉在加点单片机的知识 ,电调厂家就可以倒闭了

网友(2018-06-05):
理论分析加实践,厉害了

网友(2019-04-26):
学习基础,也要自己做一个

网友(2019-06-01):
看不懂 凑个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