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A6充电器的液晶面板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4-01-17):
如题,充电器液晶面板被小压一下成这样,准备更换,有知道型号的报下,谢谢     啊。

网友:
这个你在哪买的``最好先问问卖家``

网友:
大神貌似都在上班忙碌途中,稍作等待`哈哈

网友:
这个A6是不是和SKYRC  A6一样的 ?
电压好像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