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飞机试飞前必要的检查 必看必看

楼主(2014-01-17):
模型飞机在试飞前,首先要检查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心是否在设计要求的位置。如果不符合,可在机头或尾部加配重调整到所要求的位置。
二、将模型放平,对着机头看水平尾翼是否呈水平状态。机冀两边上反角是否对称。如不一致,即需纠正或重新胶合。
三、检查机翼和水平尾翼是否扭曲。粗略的检查方法可用眼睛看。将模型飞机拿在手中,视线对准机身的纵轴线,这时水平尾翼应成一直线。机翼的前后缘要平行,绕着机翼将尾翼慢慢的向上抬起,机翼的前后缘应能重合成一直线。较准确的方法是作一个测量器,先将模型飞机水平地固定在一个位置上,用测量器测量机翼和水平尾翼两侧的安装角应相等。若有扭曲现象,必须纠正。弹射的机翼由两片木片胶合,如有扭曲,则需重新胶合。如是构架式
机翼,则可在变形一侧的下弧面刷一遍香蕉水,使蒙纸松软,再在前后缘处垫上蜡纸,将机翼固定在平整的工作板上,然后在上弧面刷一遍香薰水,待完全千透后再取下。如变形很厉害,在向平板上固定时,应将机翼向变形的相反方向垫成扭曲,这个矫枉过正的量,要看变形的具体情况而定。水平尾翼变形矫正的方法报此相同。
四、检查垂直尾翼是否与水平尾翼垂直,有否扭曲变形。对不垂直或是胶合偏差处都需重新胶合加以纠正,若有扭曲变形也需纠正。如是薄木片做的,可在两面徐上一层涂布油;如是构架式的,则可在蒙纸两面刷一次臀蕉水。刷后用手拿住垂直尾翼的上端,向扭曲的相反方向扭转,持干透数后再松手。
五、检查机翼和垂直尾翼是否与机身的纵轴线垂直。
六、检查机翼和水平尾翼的安装角是若符合要求。方法是将模型固定在一个位盖上,用测量器将机身的纵轴线调至水平后,再进行测量。
七、有动力的模型飞机,还需检查拉力线是否正确。一般螺旋桨都是逆时针方向旋转的,由于螺旋桨的反作用力矩,使模型始终有一个向左倾斜的力。为了克服这一左倾力矩,螺旋桨的拉力线应有一点向右偏转的力度,这就是常说的“右拉”。检查“右拉”的方法是,将模型飞机放平,使螺旋桨与垂直尾冀垂直,在桨叶尖上找一点,在垂直尾翼后缘上也找一点,测量这两点间的距离。然后将桨叶旋转180°,再测量另一边同样两点间的距离,求得两边之差,即可得右拉角。右拉角一定要调整到图纸所要求的角度。如没有加右拉或过小,模型出手后,有可能产生左旋坠地。如右拉过大,则要右旋坠地。为了克服动力上升时过大的升力带来的拉翻,许多模型需将发动机向下装一适当的倾角,即下拉角,它的测量方法与右拉的测量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