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发动机的右拉和下拉

楼主(2014-01-17):
首先来谈右拉,我们知道螺旋桨旋转时会产生反扭矩,一般螺旋桨都是逆时针转动的(从机头前面看)在飞行中产生的反扭矩会使飞机向左倾斜产生左坡度使飞机向左转弯,而且发动机油门开的越大产生的反扭矩越大飞机左转的倾向越明显,反之如果油门开的很小反扭矩就很小飞机就倾向于直线飞行,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发动机在大油门时,飞机就会自动左转,而小油门时则倾向于直线飞行。为了能平衡飞机左转的倾向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发动机的拉力线向右偏转一点也就是所谓的右拉,使螺旋桨的拉力产生一个向右的分力作为补偿,而且随着油门的加大和减小这个分力也随之变化。从而使飞机在大油门和小油门时都可以保持直线飞行。当然这也不是唯一的办法,比如美国2战时的F4U战斗机为了平衡螺旋桨巨大的反扭矩所采取的办法是将垂直尾翼加上了两度的安装角来平衡。但在我们的模型飞机上一般都采用加右拉的方法。大家要注意的是右拉的补偿作用只在飞机水平正飞时起作用,当飞机倒飞时和垂直飞行时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起反作用,比如倒飞时,右拉就变成了左拉从而事得其反,而垂直飞行时,飞机就会一面向左慢滚(反扭矩的作用)一面向右侧转弯(右拉的作用)。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对于F3A一类的特技飞机发动机的右拉都装的非常小,甚至没有右拉。当然关于特技飞机的调整不在今天的话题之中,而且本人水平有限也无法多做解释。另注意的是,螺旋桨逆时针转动的加右拉,而顺时针转动的为左拉。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发动机的下拉,其实发动的下拉右拉准确来讲应当说是发动机的安装角所谓下来就是发动机垂直方向的安装角影响发动机垂直方向安装角的因素有这么几点。首先大家知道,飞机在高速和低速时产生的升力是不同的,随着飞行速度的提高飞机的升力会成比例加大,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当飞机速度增加时,虽然我们没有拉杆操纵飞机爬升,但飞机也会因为升力的增大自动爬升。这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而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发动机加上下拉使发动机的拉力产生一个向下的分力。我们知道一般要使飞机的速度增加都要加大油门的,所以当有了下拉后,当我们增大油门加大发动机拉力使飞机速度增加时这个向下的分力就会使飞机低头从而减小机翼的迎角使机翼的升力保持不变,使飞机在高速和低速时都可以基本保持水平飞行。当然这个补偿作用也是仅在飞机水平正飞时起作用,倒飞时则起反作用。同样在F3A一类的特技飞机上下拉也是装的很小的一般都在一度以下甚至为0度。另外影响发动机安装角的还有发动机在飞机上的安装位置的高和低,比如发动机安装高出机身的就要减小下拉甚至加上拉以平衡发动机拉力产生的低头力矩,反之发动机装的位置很低的则要加大下拉。还有机翼的安装位置对下拉也有一定影响,一般上单翼飞机要加大下拉,下单翼飞机则要减小下拉。

网友(2014-03-16):
楼下的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