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简单改动,排除两个弱点~~~~ 转

楼主(2014-01-17):
冲浪者,好机。我飞机当中出场率最高的,因为我的车比较小,都要把机翼拆开才好带,经常拆装机翼开始松动,插碳管的孔径越来越大,之前是用胶带粘一下,但风大的时候飞着心里还是不踏实,这是冲浪者的一个缺点。第二个却点就是机舱盖盖住以后,机舱内密封性太好了,没有空气流通,每次飞完电调都滚烫(我的电机1121 2450KV),连续三分钟大油门飞行很有可能电调温度过高导致电机停转。今天没事做一点小小的改动,已经彻底解决以上两个毛病。

自制的简易快拆:在纤维胶带上粘上魔术贴毛面,在机翼下粘上钩面。中间对接那一段用纤维胶带帖补,为了更牢靠,纤维胶带可以重叠两、三条合并起来。组装时先把快拆胶带放置好,机翼对插后张贴一边的魔术贴,在用力拉紧另一边并张贴魔术贴。此方法贴紧后用手都无法拔开机翼,必须先撕开魔术贴。我机翼下面做了两条这样的快拆胶带,更是坚固。实际一条这样的胶带已经足以,在大的风也不怕了。 ~~~~冲浪者,简单改动,排除两个弱点~~~~         转 电调,电机,天捷力冲浪者,冲浪者推力线 作者:淮安—枫影 9400 ~~~~冲浪者,简单改动,排除两个弱点~~~~         转 电调,电机,天捷力冲浪者,冲浪者推力线 作者:淮安—枫影 2863 ~~~~冲浪者,简单改动,排除两个弱点~~~~         转 电调,电机,天捷力冲浪者,冲浪者推力线 作者:淮安—枫影 4112 ~~~~冲浪者,简单改动,排除两个弱点~~~~         转 电调,电机,天捷力冲浪者,冲浪者推力线 作者:淮安—枫影 5316

网友:
感觉有点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视频心旷神怡~~~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