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遥控飞机的机翼制作

楼主(2014-01-17):
航模爱好者都希望能够自己设计并且制造航模飞机,我们简单的聊一下,设计与制造的一些基本常识。

首先我们要确定所要设计制造的飞机尺寸,一般我们用机翼的长度和宽度,也就是机翼的面积来衡量飞机的大小。 机翼的面积越大,飞机也就越大,需要注意的是的面积相同的机翼,长宽比例可以是不一样的,形状也可以是不一样的,如梯形,或者矩形。 不同的长宽比和不同的形状都会带来不同的飞行特点,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以后再讨论。 我们把机翼的长度称之为翼展,把机翼的宽度称之为玄长,对于初学者我们建议机翼外形选用最简单的矩形,翼展/玄长的比例控制在6/1到7/1左右,较大的展玄比使飞行更为缓慢与平稳,并且在机翼的中间向上折起使两半的机翼有大约4度的上反角。机翼的横截面是有一定翼型的,对于初学者来说使用一块大约厚3cm泡沫板来做机翼会简单的多,可以在矩形机翼的前端,我们称之为前缘处向机翼的后端(后缘),约占玄长的30%-35%的位置,以他为最高点,分别向机翼的前缘和后缘向下打磨,这样在横截面就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简单翼型。 为了保证机翼的强度,避免机翼被折断或者变形,应该在机翼的前缘和机翼的上部表面,或者下部表面使用杆状材料,可以是玻璃纤维,碳纤维,或者桐木棒嵌入机翼内来进行加强。

网友:
要是能图文并茂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