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飞机的滑跑起飞要领

楼主(2014-01-17):
初学者总是希望自己控制着自己的遥控飞机像真飞机一样在地面上滑跑起飞!

但是,经常碰到飞机在地面上一个劲的打转,而不是漂亮的飞向蓝蓝的天空,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我们就讨论一下!

    首先,确定你买的遥控飞机的动力是由左右机翼上2个螺旋桨提供的,还是机头或者机身上的单个螺旋桨提供的。如果是2个,那么你的遥控飞机使用的很可能是非比例遥控设备,操控起来比较简单,但是飞行性能表现一般。

这样的飞机不能自动保持直线飞行,因为他们靠2个螺旋桨的转速差来实现转弯,由于飞行时2个螺旋桨的转速不可能保持一致,这样对于地面上滑跑起飞的难度就更大一些!要滑跑起飞必须保持尽可能的直线滑跑,这样可以使飞机的速度达到最大,以便获得足够的升力起飞!否则动力都被浪费掉了。

为了保持直线,必须不断的间隙式的打方向舵杆来保持直线滑行!如果不这样,飞机就会发生在地面上打转的现象,不能起飞!
单螺旋桨飞机,通过方向尾舵来转向的飞机,也可能出现这个问题,原因有2个,一方向舵没有在中位,当然在实际操作中也要适当操控方向舵杆来修正滑行航线;二机轮角度不正,需要校正,如果其中有一个机轮和方向舵同时联动的话,也需要适当操控方向舵杆来修正滑行航线。对于后3点起落架布局的飞机比较难控制滑跑的方向,而前3点起落架布局的具有自行校正直线的功能,容易控制方向

网友:
还有吗 ,在来点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