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教你如何迫降。绝对原创。 转(无敌小菜鸟)

楼主(2014-01-17):
菜鸟有个奇怪的癖好,非常喜欢飞机出现空中特情时的紧张感和处理多种数据的忙碌感(我是不是变态啊)。所以入魔6年至今迫降还没有失败过。现在特来分享,让你除了炸机外有了一个更好的选择。
迫降无非是有了空中特情,而现在的空中特情种类不多,所以菜鸟一一道来。
空中停车;空中停车出现的平率最高了,大多是因为不注意飞行时间导致电调保护而出现的,一般归零后重新推油门杆可以解除保护,电调会自动降低功率输出,你能获得微动力,总比没有的好。空停也是最好处理的情况了,因为飞机没有出现结构损坏,控制也没有问题。你只需掌握无动力滑翔的基础就好,你无动力滑翔的技术越好,迫降就越成功 。当你发现电调保护性停车后,你需要立即摆平机身,并且推杆,注意一定要立刻推杆!高度换取速度,保证机身可控性,如果没有及时推杆就会有失速的可能,到时白白损失高度,又没有靠近自己。会飞DLG的模友一定深有感触。摆平飞机后立刻让飞机3转弯进入降落航线,顺风的航线放短,转弯半径比平时稍大。这时机会只有一次,没有复飞可能。记住降落的速度和高度宁高勿低,降落可以远一点,但劲量减少转弯。飞行下划线采用2次拉平的战术,及建立下滑线后,在中空和低空两次将飞机拉平调整姿态和速度。必要时采用侧滑进近和俯冲进近的方法(可以百度一下,而且可以参考真机的处理方式),当然你周围如果有草丛直接草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b]
舵机死舵:舵机死舵绝对是飞手最不想看到的了,舵机失灵就算了,往往还卡在满舵状态,一直必炸无疑。其实正确处理还是可以迫降的。这个特情处理也很简单,就是放弃一个通道。方向舵死舵用副翼和升降矫正,副翼死舵可以用方向舵矫正形成侧滑,升降舵最麻烦,需要灵活的控制油门及时增加和减少。你没事的时候买几架2通道的玩具飞飞,成功率很高。
电池脱落:这个可能性看似不高,但是扳机还是有可能的,电池脱落后你需要立刻摆平机身,减少晃动,电池脱落后的晃动能要了飞机的命。然后关闭油门就近迫降
副翼反向:这个情况起飞前细心检查就能避免,但是老手也有出现,大多飞手会直接慌了,然后姿态失稳,惨炸。其实有个小窍门,当飞机正在对头就行,对头是个基本功,谁都可以完美反向,直接把飞机当做对头就能降落了。如果姿态偏移不大就不要管它,利用方向舵然后降落即可。如果你在空中仍旧不能反向,飞机胡乱翻滚,呢么请你不要管他,关闭油门,让他掉落,即将落地前推油,拉杆到底,飞机自动摆平,关闭油门,远处直接降落。
低空险情:很多险情在低空发生,此时没有足够高度改出后果非常严重。但掌握好诀窍还是可以化险为夷的。低空险情的主要方法是不要转弯,降落可以远一点,但一定要保持飞机姿态。如果飞机角度太大直接倒飞也可以。降低速度后按照空停的办法解决。
经验总结:1。空中特情的基本功还是滑翔,菜鸟因为当初学习和个人喜好的关系一直喜欢无动力滑翔,现在我飞F15的64涵道照样无动力飘降,所以你不妨去买一架滑翔机联系一下滑翔,借助大自然的力量飞行。而普通的飞机到手后也可以在高空进行无动力滑翔了解自己飞机的滑翔特性,必要时可以救他一命。
2。迫降时需要在短时间内进行多次操控,要求你熟记遥控器上每一个开关的用处和位置,在特情时要快速切换,我就在特情时1秒内切换完3个大小舵开关,一个襟翼,一个油门锁。
3。特请时千万不能紧张,当做正常飞行,错舵是可怕的。
4,。迫降时会临时建立航线,所以你一定要充分了解飞场的气象和地形。
5。所以你如果有一架非常重要的飞机时建议单独使用UBEC供电,免得电调烧毁,哭都来不及。

总结:迫降用的次数不多,但是是必须的。当然是细心检查练好技术才是王道啊,你如果迫降不成功那就会炸机,呢么请关注系列贴-----------(经验)教你如何炸机,绝对原创http://bbs.mx3g.com/thread-442051-1-1.html
如果你能成功迫降,固然可喜可贺,但是飞机大多降落较远,呢么你就要捡飞机了。请您关注系列贴--------(经验)教你如何拣飞机。绝对原创http://bbs.mx3g.com/thread-442055-1-1.html

网友(2014-07-01):
经验 呀 ,学习啦

网友:
(经验)教你如何迫降。绝对原创。         转(无敌小菜鸟) 电池,舵机,电调,遥控器,炸机 作者:美妙旋律 2476 好 学习了

网友:
赞一个,经验之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