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APM地面站航点问题,请教各位高手们

楼主(2014-01-17):
近来研究APM航点,但有些不懂。
APM只用地面站,软件MP1.2.92,好象不可以脱控使用,虽然可以设置航点,并SET给APM,但怎么执行呢?

地面站里可以解锁,并切换飞控模式,但AUTO模式怎么不动作呢?在WIKI查资料也写的很少,说的应该是AUTO就会执行设置好的航点的,奇怪了,前题是我没有开控的。

搞的挺头大的,望飞航点的高人指点一二,感谢!

网友A:
等待高人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待高人解答

目前无解,地面站切LAND模式会飞起来,如果及时切AUTO模式不知道可行不,近来天气等原因无法测试。

网友B:
欢迎使用强大的APM飞控!至于你指的不懂,麻烦你说详细点,我尽量帮你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欢迎使用强大的APM飞控!至于你指的不懂,麻烦你说详细点,我尽量帮你解决 ...

我的意思是说不用遥控器,只用地面站能否让飞机起飞起来执行航点任务,请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不用遥控器,只用地面站能否让飞机起飞起来执行航点任务,请教了 ...

使用APM的自动起飞、TAKEOFF脚本,需要遥控器输出油门信号,方可自动执行你所设置的航点航线,如果你没有给飞控一个油门信号,它还是会处在一个等待执行命令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APM的自动起飞、TAKEOFF脚本,需要遥控器输出油门信号,方可自动执行你所设置的航点航线,如果你没有 ...

离了遥控器还是不行,对吧

APM挺强大,应该有办法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离了遥控器还是不行,对吧

APM挺强大,应该有办法吧

自动起飞,是要给它油门指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起飞,是要给它油门指令的

油门指令?你是说地面站要是能发出油门指令也是可以的?
但我知好象现在的地面站无此功能!

网友B:
我暂时还没发现地面站有控制油门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暂时还没发现地面站有控制油门的功能

谢谢,有问题再请教

感谢感谢

网友C(2014-08-21):
引用 网友B:
我暂时还没发现地面站有控制油门的功能

问下MP地面站为什么没办法显示地图?地面站没链接过飞控,进来之后地图就是一块块的灰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下MP地面站为什么没办法显示地图?地面站没链接过飞控,进来之后地图就是一块块的灰色的、 ...

谷歌关闭了,用BI开头的那个地图

网友(2015-12-14):
引用 网友B:
欢迎使用强大的APM飞控!至于你指的不懂,麻烦你说详细点,我尽量帮你解决 ...

你好你好 谁然这贴是一年前的 但还是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
我正在组装一个四旋翼 用的apm飞控 我想让它实现定航线功能
请问需要哪些配件?
希望大神赐教

网友:
直接用地面站可能执行航点,,1、解锁  2、画航点并SEND给飞控  3、点起飞   4、 点自动 ,飞机就按你画的航点飞了,,最后一个航点如何设置了降落,它会自己降落,如果没设置,它会飞到最后一个航点上方,就是起飞高度后悬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