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教你做一个好做又好飞的机,适合新手第一次做。

楼主(2014-01-18):
直接上图
我他喵就是这样把kt板带到家的,擦,15km,用手一直扶着,冻死我了。。。。。。。。。
首先那一块板子,长度要大雨或等于要做的机身长度,我做的是90cm,用2212kv1400电机,1550的电池,大家做的时候没必要和我一样的配置,电机可大可小,机身的尺寸也要随之改变。新手没必要纠结与图纸什么的,我能说这个机机是我自己设计的么。做这样的鸡鸡,看着差不多就行了,翼展啊,展弦比,机长啊,看着差不多就得了,注意,我说这句话是很负责任的。关键有两点,1必须得结实,耐炸,2重心一定要调的准。
这个是27cm*90cm的板子,
切的位置大概三分之一,没必要纠结,看着差不多就行。然后用热熔胶沾,

楼主:
如果是新手的话,还可以在外面加一层胶带用以提高强度,
里面多加几个这样的板子,加固机身,效果非常明显,一般3,4个就好了
尾翼,水平尾翼宽和主翼差不多,长是主翼的三分之一,垂直尾翼面积是水平尾翼的三分之二,形状的话,差不多就行了
然后开舵面,看自己要求,如果想飞机反应快一点 就大一点,想慢一点就小。一般1比5差不多

网友:
图那?继续啊

网友A:
这个V槽开得好难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V槽开得好难看啊

用刀子直接割

网友:
什么情况,求下文,我要看看全部``  后续的飞机制作快上呀

楼主:
把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连接,注意要垂直。
然后拿一块板子做主翼,确定好翼展和弦长,我做的是120翼展,25弦长。
放在桌子上割,好弄一点,
然后折过去
背面贴胶带,加固
内部像这样划几条线,用尺子
加几个小块,用与支撑翼面的形状。差不多两层就够了。

楼主:
然后折过去,如果不用胶带加固就很容易崩开
热熔胶上
沾好了,就是酱紫
副翼,先用刀子划开
两头用胶带封口,简单。。。。。。
加碳杆加固,我是下面用两个,什么用一个,一般上下个一个就好,用3mm的就够了
挖个洞,舵机放里面。热熔胶沾

网友:
什么情况,我的帖子呢`~~刚才回复了呀

楼主:
舵机,
舵脚可以用热熔胶加固,万能的热熔胶。。。。。。。。。
舵延线用胶带固定,
尾巴上切出位置,放尾翼,切10cm就够了,
就是酱紫
注意加固,用热熔胶沾,
舵机的位置,

网友:
图片太多了,电脑卡住了,期待后续

楼主:
拉杆,用2mm钢丝
我擦,这个照片几个情况
两个舵机的位置,用热熔胶固定,多加一点,炸机炸掉了就惨了,跟惨的是它掉了你还不知道,等飞机上天了才知道的,那就。。。。唉,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全死泪啊
木板,鸡头固定电机用的
用螺丝丁上,四个都要上,我的是没办法,找不到螺丝了
用kv板沾在木板的前面,一定要沾结实了,负责可能整个电机飞了
电调固定,用热熔胶
把电池放上,调重心,这个是重点啊,一定要调好,在鸡翼离前缘三分之一的位置,

楼主:
舵延线胶带固定
鸡翼和机身的固定用皮筋,
下面是筷子,最好用竹子的
电池的固定,尼龙扎带
外面的板子
做好了,后面的是胶带封的,减轻了重量,
好看不

楼主:
不是我自夸,这货的耐炸性能绝对超乎你的想象,不死小强      ,昨天去飞,撞到了楼上,就是什么的白色的楼,掉到地上,我离飞机有20m,看都没有看,直接推油门,这货马上飞起来,飞玩了,检查下,只是鸡头有点破,不过一点事没有,不影响飞。

网友:
现在开始期待试飞视频,这货还有那么多蝴蝶围绕,不错啊,答题看上去很是硬朗,你的水平尾翼弦长比前机翼弦长还要长啊,这飞机应该很稳定吧!尾翼那么大面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我自夸,这货的耐炸性能绝对超乎你的想象,不死小强,昨天去飞,撞到了楼上, ...

都掉下来了,你还推油门!不过看你这么说,应该掉下来的时候```姿势是正常状态,不然你怎么飞嘛,哈哈哈

网友:
我想看你这飞机的起落架姿态,还有视频很是期待,大而稳

网友:
切割的刀工还不错。

网友:
热熔胶用的太多了感觉,而且天气冷好像热熔胶不大好用了

网友:
是个好教程  呵呵 赞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掉下来了,你还推油门!不过看你这么说,应该掉下来的时候```姿势是正常状态,不然你怎么飞嘛,哈哈哈{:1_12 ...

落到地上,姿态还好,我就直接飞了

楼主:
来了来了,视频来了

网友:
想做飞翼  楼主做个飞翼教程呗

网友:
做工有待提高

网友:
很细致的教程哈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顶一下

楼主(2014-03-21):
沉了,在顶起来,我交的这个贴应该加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