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翼、尾旋翼及平衡翼

楼主(2014-01-18):
  转载 5IMX
夜夜秋雨

前言
直昇機具有三種翼片,即主旋翼、尾旋翼及平衡翼。翼片的材質、翼型、重量及重心位置,都將影響直昇機的性能及表現。主旋翼的轉速在1,400rpm以上,尾旋翼更高達9,000rpm以上。研究旋轉的翼片就不免牽涉到物理學上的轉動慣量及流體力學,本篇文章並不打算就學理方面做深入的探討,但若您已有物理學的基本概念,將可輕鬆地了解各項因素對翼片的影響。

--------------------------------------------------------------------------------
主旋翼
直昇機的主旋翼就宛如飛機的主翼,都是用來產生上昇的浮力。影響主旋翼浮力的主要因素有螺距(攻角)、轉速、翼面積及翼型。
螺距
螺距就是主旋翼翼弦線與垂直於主軸的假想線所成的夾角。若主旋翼轉速固定,螺距愈大則浮力愈大。但過大的螺距會使流經翼片表面的氣流產生剝離作用,浮力反而變小,所以主旋翼的最大螺距一般都限制在15°以內。

轉速
若主旋翼螺距固定,轉速愈快則單位時間內流經翼片的空氣量愈多,所以浮力愈大。

翼面積
若主旋翼螺距及轉速固定,翼面積愈大則浮力愈大。30級直昇機的主旋翼長度為530~550㎜,46級為580~600㎜,60級為660~680㎜。Kyosho的各級直昇機,其主旋翼長度比其它廠牌的直昇機短,購買時須特別注意。

翼型
根據白努利定律,流體的壓力與速度平方成反比,所以通過物體表面的氣流速度愈快,則氣壓愈小。
全對稱翼型
全對稱翼型的主旋翼,因翼片上方及下方的曲度完全相同,所以流經翼片上方及下方的氣流速度相同,氣壓也相同,無法因翼型而獲得額外的浮力,故浮力較差。因正飛及倒飛時主旋翼的浮力表現一致,所以適合3D飛行使用。

半對稱翼型
半對稱翼型的主旋翼,因翼片上方的曲度較下方大,所以單位時間內流經翼片上方氣流的距離較長,氣流速速較大,故翼片上方的氣壓會比下方低,可以獲得額外的浮力。因正飛時主旋翼的浮力表現比倒飛佳,所以適合F3C飛行使用,但比較不適用於3D飛行。

S翼型
S翼型的主旋翼算是一種特殊的翼型,翼片的中心線呈S型,聽說特別適用於熄火降落。
主旋翼的材質

木質主旋翼
木質主旋翼因為價格便宜,是最多人使用的主旋翼。其結構可分為二片或多片式,意即由數種不同材質的木材接合而成,翼端前緣加上鉛條配重,表面再被覆一層熱縮膠膜。木材因強度較弱易彎曲變形,所以木質主旋翼的螺距準確度較差,除了價格便宜外便無其它的優點。
選購木質主旋翼時先從外表上觀察,熱縮膠膜要光滑平整,不能有顆粒、皺摺或破損。熱縮膠膜的作用是保護翼片不被燃油侵蝕,某些品牌的木質主旋翼,其翼根部份並無被覆熱縮膠膜,請塗上一層瞬間膠或AB膠以保護木質部。主旋翼片要比直,不能彎曲變形,否則螺距就不準了。木材的質地要堅硬,有些品牌的多片式主旋翼,其材質只有前緣較硬,愈接近後緣則質地愈軟,甚至最後緣是使用巴爾沙木,其質地實在太軟了,飛行時容易扭曲變形。
不同品牌的木質主旋翼,其品質差異相當大,千萬不要一眛地只顧著便宜,就忽略了安全性。站長就曾經見過主旋翼內的鉛條射出,以及主旋翼脫離了夾片整支射出,實在是太危險了。說到這裏小弟不禁要很生氣的指出,許多飛友就只知道便宜!便宜!便宜!,完全忘了玩直昇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注意安全。不要很鐵齒的說自己玩了好幾年都沒發生過事情,一輩子只要碰到一次就吃不完兜著走,萬一射中了別人的頭部或眼睛,後悔就來不及了。為了避免飛行時主旋翼可能有射出的危險,請如右圖所示,將塑膠夾片下的熱縮膠膜用刀片小心地割除,避免傷及木質部,再使用30分鐘的AB膠將夾片直接與木質部粘合,鎖緊螺絲。
時常檢查主旋翼有無破損、裂痕,尤其是摔機或重落地後,更應仔細地檢查,最好能予以更換。木質主旋翼經碰撞後,有可能熱縮膠膜依舊完好,但內部的木材已有裂痕。

玻璃纖維主旋翼
玻璃纖維主旋翼具有翼型準確、表面光滑、材質堅固、慣性佳及浮力佳的優點。把木質主旋翼換成玻璃纖維主旋翼後,將可大大地提升直昇機的性能,無論是穩定性、加速性、準確度及速度,木質主旋翼根本無法相提並論,保證用過以後讚不絕口。站長用過玻璃纖維主旋翼後就再也不用木質主旋翼了,因為差異實在太大了。站長所認識的許多飛友,也是用過一次以後就紛紛"棄木保纖",直昇機套件附的木質主旋翼,想送人都還沒有人要。價格昂貴是最大的缺點,動輒數仟元,甚有上萬元者,但衡量其優異的性能及安全性,花這個錢絕對值得。

碳纖維主旋翼
碳纖維主旋翼除了具有玻璃纖維主旋翼的各項優點外,還具備剛性強的優點,比玻璃纖維主旋翼更不容易扭曲變形。選擇纖維主旋翼時,宜挑選重心較靠近翼端的主旋翼,因其慣性矩較佳,更能使主旋翼保持穩定的轉速。
主旋翼的配重
直昇機的主旋翼轉速極快,因此兩支主旋翼若重量或重心稍有不均,便會產生抖動的現象,尤其轉速愈快愈容易產生振動。主旋翼的配重可分為動平衡及靜平衡。
動平衡
動平衡的意思是主旋翼的重心位置須一致。因為重心的位置即為質量中心,因此即使兩支主旋翼的重量完全相同,但重心位置不同,則旋轉時依舊會產生不平衡的現象。測量重心位置最簡單的方法,便是將一支圓棒(例如主軸)置於桌面上,再將主旋翼放置於圓棒上,慢慢地滾動圓棒,直到主旋翼在圓棒上達到平衡,此時圓棒的中心線位置,即為主旋翼的重心位置,用筆在主旋翼的重心位置上做個記號。

分別測量出兩支主旋翼的重心位置後,比較兩支主旋翼的重心位置,挑出重心較靠近翼根的主旋翼,將膠帶貼在翼端部份,使重心能往翼端方向移動,持續地增加膠帶的數量,直到兩支主旋翼的重心位置相同。調好重心位置後,兩支主旋翼的重量可能不同,必須再經由靜平衡的方式配重。

靜平衡
靜平衡的意思是主旋翼的重量須相同。測量主旋翼的重量時,您可以使用主旋翼專用的平衡器,或如下圖所示,將兩支主旋翼用螺絲固定,用姆指及食指捏住螺絲,將主旋翼撐起。選擇重量較輕的主旋翼,在其重心位置上貼膠帶,直到兩支主旋翼的重量達成平衡。

為主旋翼貼膠帶配重時,需注意膠帶的兩端必須朝向主旋翼片後緣,因為主旋翼的轉速極快,翼端時速高達300公里以上。若膠帶的端點朝向主旋翼片前緣,將很容易被強風吹落。
--------------------------------------------------------------------------------
尾旋翼
尾旋翼的功用是抵消主旋翼所產生的扭力。為求方向舵打左右舵時的變化量一致,因此尾旋翼的翼型皆為全對稱翼型。選擇尾旋翼時請注意翼片要筆直,且材質須不易扭曲變形。容易變形的尾旋翼片其螺距不精準,將導致尾舵不易控制。尾旋翼因為重量輕且旋轉半徑小,即使重量及重心位置略有不同,也不致於產生明顯的振動,因此一般說來尾旋翼並不須配重。
依據直昇機級數的不同,尾旋翼片的長度也不相同。尾旋翼片的長度與陀螺儀的性能有著密切的關係,若尾旋翼片的面積太小,則產生的作用力不足,即使增加陀螺儀的感度,也無法穩定地控制尾舵。若尾旋翼片的面積太大,則產生的作用力過大,很容易產生追蹤現象,導致必須降低陀螺儀的感度,也就等於降低陀螺儀的性能。
依材質來區分,尾旋翼有以下二種:
樹脂尾旋翼
樹脂的優點是質輕、價格便宜,缺點則是剛性略嫌不足。某些品牌的樹脂尾旋翼材質特別柔軟,用手輕輕一扭便很容易彎曲變形,千萬不要購買此類型的尾旋翼。

碳纖維尾旋翼
碳纖維具有質輕、剛性強的優點,使得尾舵的控制更為精確;缺點則是價格昂貴。

--------------------------------------------------------------------------------
平衡翼
平衡翼的功用是為了增加主旋翼螺距的變化量,只有模型直昇機才有平衡翼的構造。因為只藉由改變十字盤的傾斜角度,並不足以使主旋翼螺距有足夠的變化量,無法執行3D花式飛行。必須由平衡翼桿帶動主旋翼,才可獲得較大的螺距變化,因此平衡翼片的重量及面積,主控著直昇機副翼及升降舵的靈敏度。若覺得直昇機的動作不夠敏捷,只要更換重量較輕或面積較大的平衡翼片,便可大大地提升動作的靈敏度。反之,若初學者覺得直昇機難以操控,可以添購重錘裝在平衡翼桿的兩端,相當於增加平衡翼片的重量,便可增加直昇機的穩定度。
平衡翼桿可以不裝平衡翼片,但不能空無一物,至少需裝上重錘。因為主旋翼螺距與平衡翼桿有連動關係,若平衡翼桿兩端沒有安裝重錘,則無法形成一穩定的旋轉平面,將導致主旋翼螺距產生胡亂變化,保證飛出去後就飛不回來了。
安裝平衡翼片時請注意,平衡翼片的角度須與十字盤平行。有一個很簡便的安裝方法,在十字盤上放置一支平衡翼桿當成參考點,將平衡翼片專用的測量器夾在平衡翼片上,調整平衡翼片的角度,直到測量器的下緣與十字盤上的平衡翼桿成平行時,即是正確的平衡翼片角度。
依材質來區分,平衡翼有以下二種:
樹脂平衡翼
樹脂平衡翼具有價格便宜的優點。因為是一體成形,只能生產不同重量的平衡翼片,難以就翼片本身的重心位置加以調整,因此操控性較差。

碳纖維平衡翼
碳纖維平衡翼具有質輕、剛性強的優點,並且重量集中於翼片前緣,操控性佳。缺點則是價格昂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