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桶也不放过 网友DIY无线天线大集合

楼主(2014-01-18):
1、奶粉罐增强天线回顶部

  网络覆盖范围小、无线信号不稳定,经常出现断线现象,你只能提着笔记本电脑在一个狭小的区域移动,不断改变无线路由、无线AP的位置……在使用无线网络的时候,你肯定会遇到或即将遇到这些令人不爽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除了减少遮挡物、减少同频段设备的干扰外,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更换高增益的天线了,用天线加强无线网络的传输效果、覆盖范围。然而,购买无线增益天线需要掏出不少银子,可能花费上百元甚至上千元的费用。不想花钱又要提高信号覆盖范围,是否能找到鱼与熊掌兼得的办法?对于DIY用户来说,这个问题非常简单、也非常有趣,因为在我们日常生活仲很多日用品、甚至废弃物都可以作为制作无线天线的材料,人人都可动手制作性能出色的无线天线,下面我们就来为大家摘录一些网友们自己制作天线的文章,希望对大家会有所帮助。

奶粉罐天线

一、选型

  先上网收集天线资料,看到很多国外的天线DIYER做出来的WIFI天线真是五花八门!有螺旋天线、有八木天线、有菱形天线、有栅网天线、还有罐头天线......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经过再三筛选,最终把制作目标锁定在罐头天线上。选择它为DIY对象主要是因为这种天线取材方便、效率高!十分适合初学者制作。

二、制作

  圆筒天线之所以取材方便,是由于人人家里必定有铁罐、金属筒之类的东西。笔者就是随便拿了一个奶粉罐制作的。

  在参照外国爱好者制作WIFI天线的同时,笔者加入了自己的想法:很多爱好者都喜欢在圆筒加装N座或BNC座,然后在馈线的连接处做对应的N头或BNC头,用于连接。但笔者觉得虽然该方法对使用十分方便,但同时也对信号造成了损耗(估计1-2DBI),尤其在2.4G的频段更加明显!因此,mr7决定把屏蔽网直接焊在圆筒上(焊接前先把外壳打磨光滑),而作为振子的芯线则保留其原来的泡沫绝缘。这样一来把损耗减到最低。有点专线专用的味道了!

  建议大家最好在焊接前找根直径稍比馈线粗一点的小铜管和热缩套管,先把铜管套在馈线上,然后跟屏蔽网一起焊牢在金属圆筒的外壳上,然后用热风筒把热缩套管来回吹多次,把馈线固定在铜管上,这样一来可以很好的减低由于调节天线时给馈线和振子带来的影响!

  馈线笔者是选用双屏蔽的RG-58电缆,接头是SMA母头,用于接在WIFI的AP上面。一般来说馈线直径越粗越好,而且长度要尽量短,不然馈线过长所造成的损耗比天线增益还大,失去DIY的意义!笔者使用的馈线直径由于比较小,所以长度取在1米这个数值。良好的馈线是制作天线的关键,2.4G频段的信号在线材中的损耗和泄漏比400Mhz的大很多,所以馈线必须用屏蔽网加铝薄双屏蔽,而且芯线要尽量粗。

三、测试

  开始的时候,mr7浏览外国爱好者们讨论WIFI 天线增益如何如何的高,改善情况如何如何的好,总觉得有点吹嘘的感觉。但当mr7在实际测试时发现使用效果真的发生了天大的变化!

  在这次测试中,mr7使用的设备是D-LINK的DWL-G810(800AP)五合一AP,该AP可以通过软件刷机同时拥有AP、网桥、中继等功能,发射功率是32mW。

  测试地点时家里阳台,在防盗网内(没办法,金属圆筒直径粗了点,伸不出防盗网外)。按照经验,一般WIFI设备放在防盗网内使用的效果时十分差的,因此mr7也没抱多大希望。在使用原配天线时,mr7用AP搜索到3-4个外界信号(正常现象),当换上自制的WIFI圆筒天线后惊奇地发现居然可以收到7-8个外界信号,接收数目是更换天线前多出100%左右,真是出乎意料之外!不禁暗暗为自己制作的天线叫好。

楼主:
2、不可拆天线无线路由器改装天线回顶部

不可拆天线无线路由器改装天线

  经过一天的调试比较,我基本上总结了点经验。首先,对与我这个TP-LINK不可拆卸天线的路由器来说,完全可以自己动手通过焊接的方法,装一个带SMA等接口的引线,因为我也是初步尝试,还有好多细节要做,待我慢慢说来......

  先看看我以前的路由器....这个路由器型号是TP-LINK 340G.以前搞了个模糊的点对点无线测试,发射点在2楼楼顶,接受点在6楼窗口,中间距离目测是250米左右.迅雷下载速度在700KB.看电影不卡.PING值延时在500MS以下.因为当时对信号不是很了解,没用专业的一些无线信号测试软件测试....所以只有这个结果....

打开无线路由器看看:

  注意这个焊接的地方,原厂焊接的非常漂亮,看的就舒服...

  这个是我从网上买的DIY设备,首先是一跟可焊接的SMA接口和一个9DB的增益天线,溃线1.5米长。

把原装天线焊下来

  焊接好的效果图,,,焊接的时候我非常小心.牢记名剑朋友的提示,焊接一点要饱满.

  好了在说说心得吧,很奇怪,一直怀疑自己焊接技术不行,担心有没焊好,又重新焊接了几次,一直达到满意才行。

  缺点:改装前,测速都是14M以上,改装后.最多才4M,测速软件<世纪前线>

  优点:距离明显比以前要远,要广,信号强度要高.....

  这个是我此问题的最终发言贴,以后不会在发重复贴了..希望广大DIY爱好者给我多提宝贵意见...觉得不好.狠狠批评就是了。..俺会取长补短.发扬DIY精神到永远.....

网友A:
这个必须顶起,天线有点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必须顶起,天线有点太贵了

你可是土豪

网友:
后面图片 没了

网友:
要动手能力强的人才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