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小飞机之前发帖,有些数据大飞机也用的上,大家来看看

楼主(2014-01-18):
橡皮筋简洁版要现身啦,开始如下设计,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指出,
这是我飞机没飞起来受挫之后学到的东西,结合起来制作的橡皮筋类型的飞机

1.我的机翼设计是42CM翼展,翼展和机身的比例一般是70--80%,那么我的机身我取80%,长度为33.6cm;
2.确定机头长度:机翼前缘到螺旋桨后平面之间的距离,等于或小于翼展的15%,那么得出机头长度6.3CM;
3.垂直尾翼面积越大,纵向稳定性越好,速度大的飞机,垂直尾翼面积越大,垂直尾翼面积一般占机翼的10%,但我想要更大的尾翼面积,我的翼展42CM,机翼翼的弦长8CM,336平方厘米,乘以10%,得出尾翼面积33.6平方厘米,假设垂直尾翼的高度是8CM,那么弦长是4..2CM,我的飞机希望拐弯灵敏点,我会切大点的舵面,方向舵面积约为垂直尾翼面积的25%.
4.水平尾翼的面积应为机翼面积的20-25%,另外要注意,水平尾翼的宽度约等于0.7个机翼的弦长,我取25%,得出尾翼面积为84平方厘米,既然机翼弦长是8CM,那么8*0.7=5.6CM,尾翼弦长5.6CM,84除以5.6约等于15CM的尾翼翼展,
5.机翼的尺寸确定后,就该算出副翼的面积了,我是小飞机,只计算尾翼的副翼面积,副翼面积应占机翼面积的20%左右,但是我希望飞机灵敏一些,我会切大一些副翼的,副翼长度应为机翼的30-80%之间。机翼是40CM长度,那么至少要取12CM作为副翼,不过我是小飞机,不设计副翼,只需要设计上反角就可以了;
6.确定水平尾翼的安装位置。从机翼前缘到水平尾翼之间的距离(就是尾力臂的长度),大致等于翼弦长的3倍,此距离短时,操纵时反应灵敏,可以适当缩短为弦长的2.85倍左右,那么,水平尾翼前缘应安装在距机翼前缘的22.8CM处
6.确定起落架:我选择后三点式起落架,我的小飞机建议前起落架的安装位置在飞机的重心前4公分左右,以免滑跑时折跟头。我是小飞机,可能都不滑跑起飞,直接手抛起飞,哈哈;
7.机身越长,尾翼与重心距离远,因杠杆原理,所需面积就较小。
8.我们设计飞机要节省重量,不要有不必要的重量是一架好飞机的基本条件,整架飞机的结构要均衡的设计,当然也不要有结构弱点,
9.重心调节,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那就是用一根笔撑在机翼的下面,撑在机翼弦长1/3的位置时能保持平衡即可

网友A:
支持啊~~经验的总结啊~~~精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啊~~经验的总结啊~~~精华~

支持帮顶~!感谢你的回复`有你的存在论坛会更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