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能把音箱上的干扰去除??求解?

楼主(2014-01-18):
刚买了个新的音箱回来才发现手机放到音箱边上,手机来电话或者短信音箱就斥啦斥啦响,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往喇叭与调音台中间加一个电容不知道管不管用,大家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说出来看看管用吗

网友:
手机是能够发射和接受无线电波的,要想滤除手机的无线电波干扰,就得知道手机的发射和接收的频率波段,然后还得知道整套音响设备的哪个部分受到了手机的无线电干扰,然后才能动手改造。这是我猜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办法能把音箱上的干扰去除??求解? 电容 作者:印度 苍蝇 6070
手机是能够发射和接受无线电波的,要想滤除手机的无线电波干扰,就得知道手机的发射和接收的频率波段,然后 ...

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