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蓝海de梦 }富斯TH9X刷ER9X后芯片锁定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4-01-19):
这么多刷富斯TH9X固件的帖子,我来个刷失败后拯救的!富斯这控貌似就是给人折腾的,国外玩这控的挺多的,貌似都有人改成了18通。前几天准备给它刷ER9X的,就淘宝了条USBASP下 载线,没想到线到了eepe居然不识别,一查后,eepe不是识别每条USBASP下 载线的,有人想自己刷的话要注意了。不过线都买回来了总不能不用吧!就用智峰的ISP软件下 载,不过熔丝位貌似设置错了,导致芯片锁了,哎!芯片原有程序还被我给擦了。查原因,好像是熔丝设置了片内RC。
找了块STC89C51的单片机,外接12M晶振,第30引脚ALE输出六分之一晶振频率,就是2MHZ,然后将富斯控上的ATMEGA64的晶振取下来,要注意这个晶振背面是上了胶水的,而且是贴片封装,拿的时候一不注意就会将焊盘一块粘下来(我就是),然后将51的ALE脚与富斯控上的ATMEGA64单片机的XTAL1脚相连接,下面需要用到JTAG下 载线了,我用的是10针的JTAG,只用到里面的6针,TDI、TDO、TMS、TCK、VCC、GND,查看ATMEGA64的引脚图,直连就可以,接下来我是用的AVR studio进行解锁,可以直接修改熔丝位,下 载时候之前读取的原富斯程序是保存的bin格式,不能烧写,那就直接烧写er9x吧,很顺利的完成了,最后重接16M晶振。完成固件烧写!
在这推荐eepe烧写,买对USBASP下 载线即可,AVR单片机可以ISP下 载,可以JTAG下 载,也可以写BOOTLODER串口下 载,但一旦芯片锁了确实很麻烦,ER9X确实很强大,虽说原程序足够一般使用,但值得折腾。。。。。

网友(2014-03-16):
我也是坐沙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