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无敌小菜鸟}(工具)遥控器中英文对照表。。。

楼主(2014-01-19):
L/U --------LEFT/UP快速翻滾方向切換向上。
LIN --------LINEAR。直線的。以油門遙桿操作混合之方向。
LINK -------連動 程式混合中之機能。(一次同時進行兩個伺服之動作,例如飛行動作補正)。
LOCK -------鎖住。不能使機能咦鳌?
MANU -------手動。以開關操作。(不用進入程式內設定)。 MOD --------調變。變調之信號型式。(PCM、PPM之類)。 MODEL ------模型。模型機能。(多台模型記憶功能切換之用)。 NAME -------模型機能之名稱。(可將各設定記憶好的程式加以命名)。 NEGA -------NEGATIVE。畫面之微調顯示以明暗表示 NEXT ← → -有次畫面。(程式內,程式再進入指示)。
NORM -------標準飛行。停懸等一般飛行之基本設定。(初學者 專用)。 NULL -------零、無。(表示此功能開關設定無)。 OFF - ------程式功能機能OFF沒開或電源開關OFF。 OFST-1 -----OFF-SET1。利用開關之微調補正 OFST-2 -----OFF-SET2。利用開關之微調補正 OK? --------可以嗎?(執行程式功能前的確認)。 ON ---------程式功能機能OFF沒開或電源開關ON。 PARA -------參數。參數機能。
PCM --------PULSM CODE MODUL-ATION的略稱。脈波電碼調節。(變調電波之信號型式)。 PI-PIT -----螺距。6CH。(直升機第五伺服機螺旋漿動作使用)。 PI-CRV ------螺距曲線。以五個螺距點之動作所作之曲線調整。 PI-TRM ------螺距微調。(可做飛行中的修正調整)。
PMIX --------任意頻道間之混合。(伺服機的混合連動的意思)。
POS ---------位置。場所。(所設定的開關位置可任意的變換位置Futaba才有的功能)。 POSI ------- POSITIVE。程式功能畫面之微調顯示是以白底點黑線的方式呈現目前所在執行的程式指示。
PPM ---------脈波位置調節之略稱(變調之信號型式)。 R/D ---------右下。快速轉動方向轉換補正調整。 R/U ---------右上。快速轉動方向轉換補正調整。 REVERS,REV --正反向。伺服器之動作方向變換機能調整。
REVOLU ------抑制主旋翼之反動旋轉的混合尾舵機能力補正使得上升或下降時直升機不會產生旋轉偏移現像。
RU,RUD ------方向舵,第4CH。(接陀螺儀控制尾部)。 SAFE --------安全裝置開關。
SEL ---------選擇。模型之選擇。(切換顯示功能)。
SEL ---------設定。決定。(切換設定功能通用字語)。 SNAP,SNP ----快速滾動。以開關操作快速滾動的機能。 SPEED -------速度。速度混合。 START -------爬昇功能。爬昇混合。
STEP --------步近。微調的不進量。(數皇娇烧{整大小量)。 STICK,STK ---桿。
SUBTRM ---程式內伺服機個別之中心點調整機能。(內中心點微調,IDL-1、IDL2可再做調整)。
SW ----------開機。(電源開關)。
TH,THR ------油門。(Futaba第3CH、JR為第1CH)。 TH-CRV ------油門曲線。以五個油門點之動作所作之曲線調整。 TH-CUT ------油門停止。引擎停止。(讓直升機熄火轉動)。 TH-DLY ------油門延遲。延緩。(使油門動作變慢)。 TH-HLD ------油門保持。使油門固定在惰速或停止位置之機能。
(比賽科目之一熄火降落,或是尾部螺絲發生鬆時,當正在自轉的時候,此功能可以讓尾部不動而讓直升機有時間快點下來。
TH→NDL -----油門→油針。專用汽化器使用之混合。(雙伺服用)。 TIMER --------定時器、碼表。(遙控器計時使用時間)。 TRAINR -------訓練機能。(子母機教學連線訓練用)。 TRIM,TRM ---- 微調、微調機能。
TYPE ---------樣式、混合樣式。(飛機、滑翔機、直升機、雙漿直升機。所可以變換程式功能的選擇樣式)。 UNLK ---------解除。 UP -----------上。
V-TAIL -------組合升降舵與方向舵動作之機能混合控制。 WAIT ---------等待。(執行程式中的等待)。 WARNING ------警告顯示。(異常指示時請小心檢查)。
WARNING AIR-BRAK---阻流筏的開關在ON的狀態下。(飛機減速板向下或襟翼用)。 WARNING BUTTRFLY --蝶型或V型飛行機開關在ON的狀態下。飛機。 WARNING IDLEDOWN -(惰速切換下〉惰速開關在ON的狀態下。 WARNING IDLEUP ----(惰速切換上〉惰速開關在ON的狀態下。 WARNING INVERTED –-倒飛開關在ON的狀態下。 WARNING SNAPROLL –-快速翻滾開關ON的狀態下。 WARNING THR-CUT ----油門停止開關在ON的狀態下。 WARNING THR=HOLD ――-油門保持開關在ON的狀態下。 WARNING TRIMOFST ---微調補正開關在ON的狀態下。
Antenna
天线 发射机及接收机皆有天线,使用时应把发射机天线完全拉出,以利传送讯号。接收机之天线要利用树脂管子由机首延伸出机外,不可将接收机天线裁短或卷成一团,以免减少接收距离。 Aileron
副翼 控制直升机左右倾斜的方向。 Aux
辅助的 英文auxiliary的缩写。五动以上的接收机,其第六以上的频道名称会以Aux 1、Aux 2来命名。 ATV
行程量 伺服机的左右最大转动角度。一般而言ATV为100%时,伺服机约可转动50°,120%时约可转动60°。 Carburetor
化油器 控制进气口的节气阀开口大小,调节燃油与空气的混合比。 Channel
频道 频道的解释有两种,一为发射机与接收机所使用的无线电波频率,国内目前只开放72MHz波段为飞行器合法频道。二为发射机与接收机所能控制的动作数。 Crystal
晶体 石英振荡器,用来控制发射机与接收机之无线电波频率。 Dual rate
大小动作比例 控制摇杆与伺服机行程量的比例,设定为100%时,摇杆打满舵,伺服机移动总行程量的100%;设为70%时,摇杆打满舵,伺服机只移动总行程量的70%。 Elevator
升降舵 控制直升机前进後退的方向。 Fail-Safe
失控保护 遇到电波干扰时会自动锁定伺服机,只有采用PCM编码的遥控设备才具备此功能。 Gear
起落架 控制机轮的收放。 Ground Effect
地面效应 当机体接近地面时,主旋翼与地面间会产生一股上升的浮力,类似乱流,使机体较不稳定。典型的地面效应其有效高度约等於主旋翼旋转面的直径长度。 Gyro
陀螺仪 能侦测机体以主轴为中心点的自转角速度,并自动修正,保持方向舵的稳定,是方向舵的安定装置。有机械式、压电式及机头锁定式三种。
Hunting
追踪现象 若陀螺仪的感度设得太大,当直升机在高速飞行时机尾会产生左右摇摆的现象。解决的方法是降低陀螺仪的感度。 Idle mixture
副油针 又称低速油针,控制引擎低速运转时的油气混合比。 Needle valve
主油针 又称高速油针,控制引擎中、高速运转时的油气混合比。 Ni-Cd battery
镍镉电池 可充电式电池,每个单体的电压为1.2V,由数个单体串接成为电池组。发射机用9.6V,接收机用4.8V。镍镉电池的优点是容量大,可提供稳定的电流,缺点是有记忆效应及放电截止电压。 Pitch
螺距 旋翼回转平面与翼片翼弦线前缘与後缘连接而成的假想直线所成的夹角。必须用螺距规(Pitch gauge)来测量。 Receiver
接收机 接收由发射机送出之电波讯号,并转换为控制伺服机之讯号。依编码方式不同可分为AM、FM(PPM)与PCM。 Revolution Mixing
上下跟轴主旋翼以顺时针方向旋转的直升机,机体会产生逆时针方向旋转的扭力,必须藉由尾旋翼产生的作用力来抵消。当主旋翼的转速或螺距改变时(意指拨动油门摇杆),其产生的扭力大小也会跟著改变,因此必须同时改变尾旋翼的螺距,使其产生的作用力与主旋翼产生的扭力刚好可以互相抵消。一般的陀螺仪并不足以修正此变化量(锁定式的陀螺仪除外),必须藉由尾舵与螺距作混控来补正。 Rudder
方向舵(尾舵) 控制直升机左右旋转的方向。 Servo
伺服机 由无核心马达所构成,可依据接收机发出的指令,转动至定点的位置,是各个舵面的动力来源。伺服机的规格主要是扭力与速度,扭力的单位是 / ,意指摆臂长度1公分处所能吊起的物重。速度的单位是秒/60°,意指转动60°所需要的秒数。 Sub-trim
辅助微调 调整伺服机的中立点位置,由遥控器内部的程式设定。 Throttle
油门 控制化油器的节气阀开口大小,进而控制引擎的转速。 Transmitter
发射机 俗称遥控器,发射无线电波之控制讯号给接收机。依编码方式不同可分为AM(Amplitude Modulation)、FM(Frequency Modulation)与PCM(Pulse Code Modulation)。
AM容易被干扰,一般使用於低价位之遥控器,FM无失控保护装置。发射机与接收机须使用相同的无线电波频率及编码方式。 Trim
微调 调整伺服机的中立点位置,由遥控器面板上的滑动开关控制

123(36.50K)

网友:
我的遥控么有那么些英文字啊,太失败了,争取年底搞一台英文字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