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一步一步制作双向降压线 转载

楼主(2014-01-19):
转载 5IRC
SPAWN_2000

随着BEC的时代到来,所有4.8V电压的舵机面对很大问题:需要降压!所以于是乎降压线应运而生。估计很多人都在琢磨,热缩管里面是什么东西啊,可以降0.7V。接下来就教你如何制作降压线。

如果大家研究过电路的话,整流二极管通过桥式电路,可以将交流转为直流,但是单个二极管会有0.7V的压降。就是这0.7V,实现了降压的目的。

所需材料

3A的整流二极管

将不同极性的2段焊接到一起

焊接完的二极管

将延长线的负极剪断,正极也可以。将焊接完的二极管接上

包上热缩管,看看,是不是和某大品牌的形状一样

下面做个小实验,看看双向降压线是否working。先是没有经过降压之前的电压值

接下来是接收机输入,是输入模式

如果是单纯的输入模式,可以用一个二极管就行了

最后就是给舵机降压的输出模式

网友A:
为什么把二极管焊道负极上去拿?

网友B:
不错,二极管有特殊要求嘛?还是随便一种二极管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把二极管焊道负极上去拿?

因为二极管在正向导通的时候,其两端会有一定的电压降,不同类型的二极管其正向压降不一样,一般在0.5V~0.7V范围内。
所以,可以用一个或多个二极管串联来实现降压,但必须注意,用二极管降压时,流过二极管的电流不能超过其最大正向电流IF,不然二极管会过流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二极管有特殊要求嘛?还是随便一种二极管都可以?

4007二极管是整流二极管,耐压700V,电流1A。4004也是整流二极管,耐压400V,电流1A。这两种二极管都是硅管,正向压降是0.7V,所以如果用三只串联起来,串在电源电路中,可以降低2V左右的电压,但要注意的是负载的电流不能大于1A。 可以查看你所用二极管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二极管在正向导通的时候,其两端会有一定的电压降,不同类型的二极管其正向压降不一样,一般在0.5V~0 ...

恩  懂le

网友:
引用 楼主:
4007二极管是整流二极管,耐压700V,电流1A。4004也是整流二极管,耐压400V,电流1A。这两种二极管都是硅 ...

晓得了,但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二极管上也有电能损耗啊,大吗?

网友:
应用得的恰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