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如何将穷人OSD改装,从APM中读取数据 转

楼主(2014-01-19):
转载5imx

zwdxbb

将穷人OSD改装,从APM中读取数据
刷写hazy OSD固件,动力电压仍旧接到穷人OSD检测,
问题:
1、没有飞行时间显示
2、切换飞行模式没反应,

3、必须TX RX都要连接,不知道数传会不会不能用了?
hazys-osd相关软件下载:
http://code.google.com/p/hazys-osd/downloads/list

图解,如何将穷人OSD改装,从APM中读取数据  转 固件,APM,穷人是不是人,穷人之所以穷,穷人为什么穷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3319 图解,如何将穷人OSD改装,从APM中读取数据  转 固件,APM,穷人是不是人,穷人之所以穷,穷人为什么穷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2030 图解,如何将穷人OSD改装,从APM中读取数据  转 固件,APM,穷人是不是人,穷人之所以穷,穷人为什么穷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4975 图解,如何将穷人OSD改装,从APM中读取数据  转 固件,APM,穷人是不是人,穷人之所以穷,穷人为什么穷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3341 图解,如何将穷人OSD改装,从APM中读取数据  转 固件,APM,穷人是不是人,穷人之所以穷,穷人为什么穷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849 图解,如何将穷人OSD改装,从APM中读取数据  转 固件,APM,穷人是不是人,穷人之所以穷,穷人为什么穷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9321 图解,如何将穷人OSD改装,从APM中读取数据  转 固件,APM,穷人是不是人,穷人之所以穷,穷人为什么穷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7033 图解,如何将穷人OSD改装,从APM中读取数据  转 固件,APM,穷人是不是人,穷人之所以穷,穷人为什么穷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7558 图解,如何将穷人OSD改装,从APM中读取数据  转 固件,APM,穷人是不是人,穷人之所以穷,穷人为什么穷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7919 图解,如何将穷人OSD改装,从APM中读取数据  转 固件,APM,穷人是不是人,穷人之所以穷,穷人为什么穷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2383 图解,如何将穷人OSD改装,从APM中读取数据  转 固件,APM,穷人是不是人,穷人之所以穷,穷人为什么穷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4948 图解,如何将穷人OSD改装,从APM中读取数据  转 固件,APM,穷人是不是人,穷人之所以穷,穷人为什么穷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3120 图解,如何将穷人OSD改装,从APM中读取数据  转 固件,APM,穷人是不是人,穷人之所以穷,穷人为什么穷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1416 图解,如何将穷人OSD改装,从APM中读取数据  转 固件,APM,穷人是不是人,穷人之所以穷,穷人为什么穷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2081 图解,如何将穷人OSD改装,从APM中读取数据  转 固件,APM,穷人是不是人,穷人之所以穷,穷人为什么穷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1278 图解,如何将穷人OSD改装,从APM中读取数据  转 固件,APM,穷人是不是人,穷人之所以穷,穷人为什么穷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1917 图解,如何将穷人OSD改装,从APM中读取数据  转 固件,APM,穷人是不是人,穷人之所以穷,穷人为什么穷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525 图解,如何将穷人OSD改装,从APM中读取数据  转 固件,APM,穷人是不是人,穷人之所以穷,穷人为什么穷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7795 图解,如何将穷人OSD改装,从APM中读取数据  转 固件,APM,穷人是不是人,穷人之所以穷,穷人为什么穷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2703 图解,如何将穷人OSD改装,从APM中读取数据  转 固件,APM,穷人是不是人,穷人之所以穷,穷人为什么穷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2114 图解,如何将穷人OSD改装,从APM中读取数据  转 固件,APM,穷人是不是人,穷人之所以穷,穷人为什么穷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7439 图解,如何将穷人OSD改装,从APM中读取数据  转 固件,APM,穷人是不是人,穷人之所以穷,穷人为什么穷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1910 图解,如何将穷人OSD改装,从APM中读取数据  转 固件,APM,穷人是不是人,穷人之所以穷,穷人为什么穷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4744 图解,如何将穷人OSD改装,从APM中读取数据  转 固件,APM,穷人是不是人,穷人之所以穷,穷人为什么穷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2303 图解,如何将穷人OSD改装,从APM中读取数据  转 固件,APM,穷人是不是人,穷人之所以穷,穷人为什么穷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911 图解,如何将穷人OSD改装,从APM中读取数据  转 固件,APM,穷人是不是人,穷人之所以穷,穷人为什么穷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5021

网友:
OSD界面有点乱

网友:
这是技术活

网友(2014-06-28):
东西不错就是没有  固件  先转给别人看看

网友(2015-11-03):
谢谢,现在终于了解了全部数据意义

网友:
osd的派兵布阵可以重新设置下,挡着视线了吧

楼主:
这个界面你可以随便编辑

楼主:
这个界面自己可以编辑需要这个软件

网友(2016-07-30):
请教楼主 CC3D的OSD能不能也这么刷固件 用到APM上,还是刷2.4的

网友(2016-08-30):
真真的技术活,调osd,现在都不知道啥角o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