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马临中学】废光驱电机改无刷电机的方法

楼主(2014-01-19):
废光驱电机改无刷电机的方法
为了打发时间,拆了几个光驱,其中一个电机定子里面竟然不是轴套,而是轴承,太好了,就先改它吧。

定子直径20MM,厚度不够6MM。相当于什么,2005???

不啰嗦,该拆的都拆了,转子内的磁环换成了105x5的磁钢,注意要均匀。我是先一块一块摆好,测量两两之空隙是否一致,做好记号,拿出来,再用AB胶固定,这次可要注意NS极喔,即NSNSNSNSNS

定子,手上只有0.35的线,单线绕13匝(为什么是13,因为刚好是两层线,省空间),绕法是9N10PVA ,如下图(前两图是绕了16匝,后来重绕过)。采用星形接法,三个尾相连焊好,用热缩管套好。三个头端引出。50

弄好后装在好小子上测试推力,5030浆满油推力约230克,相电流(用交流钳表测)3.9A6030浆最大推力约320克,相电流5A。再大的浆好小子就无法测了。测试时电空载电压11.9V

弄好后重量28克了,因为转子上面有一大块铜板,无法拆,拆了转子与轴就分开了。还好其他几个没有这块东东。

提醒一下,注意安全,最后一图就是装机前没有固定就测试的结果。

手上还有几个,要等轴承到了再弄了,轴套在拆机电就扔了,不用轴承是无法正常工作的。

另外,更换了电机轴,采用的是光驱里的导轨,取合适长度,一端用什锦错加工一个卡簧槽。
定子任意一个磁极为1,第一组绕1-4-7三个磁极,第二组绕2-5-8,第三组绕3-6-9,
都是一个方向绕,如下图,绕完后把三组线圈的尾端接在一起细心刮干净焊好剪去多余
的线。线头A、B、C留适当长度套上热缩管根部三线合在一起套入热缩管,线头焊上插头
就完成了。

装上桨叶,接上电调和电源、接收机或者舵机测试器,试试推力有多大,顺便测试一
下工作电流,如果不理想则改变匝数改绕线圈。这样改成的小无刷效率还是比较高的,配
2S电池和10A电调装在飘飘机上飞的很好。

网友A:
我之前改了一个,没换磁钢。用5030桨,推力有三百多克

网友:
真是创造无限啊

网友(2014-02-20):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改了一个,没换磁钢。用5030桨,推力有三百多克

有没有你的制作帖?

网友B:
为什么要换磁钢?用原来的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换磁钢?用原来的不行吗?

原来的磁性小了,换成强磁的。

网友:
不错我也准备着手试试

网友:
技术能手

网友:
给力,创意无限,DIY V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