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更新制作图】 U2飞 控 装 机 方 法 多图

楼主(2014-01-20):
不知道这是不是技术贴,管它是不是,造福模友最重要,我拿冲浪者为例子,看图 很简单
---------------------------------华-丽-分-割-线------------------------------------
材料: 万能实验板(洞洞板) X宝卖
            普通铁丝
            热熔胶、枪

---------------------------------华-丽-分-割-线------------------------------------
教程
尺寸:X=58MM   Y=33MM   Z=70MM
也可以数一下洞洞板上的洞
切割

底板跟固定飞控的板子 宽度一样

定位稍
把最窄的定位稍的一边打磨光滑
假组一下

铁丝弯折
插入

正好卡住

盖上  上盖

不错
把多余的铁丝剪掉 弯折

放上飞控 看看

---------------------------------华-丽-分-割-线------------------------------------
装机教程:
看这是什么吗?

看看反面,应该懂了
洞洞板
为了让大家看的更清楚,把板子用记号笔涂成了黑色
现在把冲浪者侧面开孔,把做好的底座用热熔胶沾到机舱里面
来几张近距离图片(这是原先做好的底座,早已经粘进去了 所以不好拿出来了,如果大家看不懂是怎么做的,我可以再给大家做一个,有要的留言)
近距离
板子一更有三层组成,最下面一层是底板,中间是定位用的,最上面是卡住飞控(有说的不对的地方 还请大家指点)
飞控固定板 插入飞机底座内
先要把飞控固定到黑色的洞洞板上(我是用双面泡棉胶固定,然后又在飞控上缠了2圈的细胶带,如果大家还有更好的方法也告诉我一声)
来个侧面图
插到飞机里去
飞控是不是于歪了?  答:对的因为我还没有把飞控固定到黑色的洞洞板上,所以有点异位。
肯定有模友会问,怎么不做个带减震的底座那?
答 :因为飞控底下我用的是泡棉胶固定,两层粘起来得有5mm厚了,也起减震作用,所以上面没说减震的问题。

网友A:
最低层的时候平衡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低层的时候平衡控制。

能说清楚点吗?  已更新制作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更新制作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更新制作图

网友:
这个帖子好!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说清楚点吗?  已更新制作图

最下层的1号件怎么让他在粘的时候正好水平,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下层的1号件怎么让他在粘的时候正好水平,垂直。

那个水平仪 ,我的从水平尺上拆下来的

网友B:
这个帖子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好啊。

谢谢(>﹏<)

楼主:
伤心了T_T,都只看不顶,以后看看……

网友C:
还用不到,照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用不到,照顶

谢谢。

网友D:
不错,缔层洞洞板可以掏吊一些减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缔层洞洞板可以掏吊一些减重

谢谢 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