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微型摄像头新选择

楼主(2014-01-20):
这两天从PZ那里看到一款超小录像机,看了测试视频,觉得靠谱,马上入了5套,回来逐个测试,效果很不错。
很小巧,长4.2cm,款1.7cm,厚度可以基本忽略了。

做工比较细致,使用比较简单,插卡,接电,蓝灯长亮,摁唯一的开关按钮,蓝灯慢闪开始录制,再摁一次,恢复待机状态。

测试后感觉画面顺畅,720P动态截图也不错,主要还是有视频输出端口比较吸引,把摄像头给省了,对于微型fpv载机来说是福音。

避免说是托,啥都不要问,我只是一个使用客户。

33秒视频80mb,不传了,上个截图,第一张是行驶30迈中的截图

网友:
带录像?带音频?带AV输出?录像分辨率多少?AV输出的分辨率多少?摄像头分辨率多少?求回答,最近也在关注,199的价格还是不错的,就不知道效果如何了

网友:
哪里有得卖啊,楼主给个链接

网友:
哇哦,33秒视频就用了80MB的空间,图片还挺清楚的么。

网友:
多少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