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飞机:橡皮筋号,6MM空心杯减速组配合911接收机制作

楼主(2014-01-21):
这是机头长度,碳杆是1.8MM的粗,橡皮筋的机舱,这个机舱架子我用小刀把他减重了,比原本轻了不少,热熔胶直接粘上去的
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都切好了,
垂直尾翼面积越大,纵向稳定性越好,速度大的飞机,垂直尾翼面积越大,反之就小.垂直尾翼面积占机翼的10%
用橡皮筋飞机后面的固定,也是用小刀减重了,然后热熔胶粘起来,舵角用添翼家的舵角,铰链连接也是添翼家的,很小巧,很轻
水平尾翼的宽度约等于0.7个机翼的弦长,8乘以0.7=弦长5.6厘米
水平尾翼的面积应为机翼面积的20-25%,前机翼的面积为304平方厘米,乘以25%=水平尾翼面积76平方厘米,已知弦长5.6厘米
那么得出尾翼长度13.6厘米,大家可以四舍五入哈!
这是自己画的翼肋,切的轻木条,粘起来,形成翼型,这样飞机更有升力.
]
完成了!

这是飞机的整体形状,看起来还是挺有感觉的,因为我之前的飞机都太丑了,这架飞机算是帅气型的了
上面看一下,

整体重量25g,拉拉杂杂到时候加一个起落架,可能26g,

网友(2015-10-10):
911设备偏重了,

网友(2014-07-22):
动手能力很强,学习了。

网友(2014-06-20):
图文并茂,易懂易学,谢谢了!

网友(2014-03-05):
用木头还是有点重啊,一般这种机机都用细钢丝扎好有盖层热缩膜

网友:
引导了不少新手

网友A(2014-01-21):
还不错,应该还有减重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错,应该还有减重空间

再减重``就脆弱了,容易断,哈哈哈,不过我在考虑哪里还要减重,前缘和后缘那里``或许可以更窄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帮你顶

感谢熊大一如既往的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

谢谢帮顶,多说点话``嘿嘿

网友D:
这就叫小而精

网友E:
顶起···支持!!!不知道怎么说了···很棒!!!

网友:
我是小炑哦···  很棒,继续加精啊

网友F:
先顶一下再去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起···支持!!!不知道怎么说了···很棒!!!

谢谢支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顶一下再去看。。。

呵呵,你的幽默细胞真多呀!感谢你帮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就叫小而精

我还记得你飞机的前转向轮呢~~好想法!

网友:
要是有视频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减重``就脆弱了,容易断,哈哈哈,不过我在考虑哪里还要减重,前缘和后缘那里``或许可以更窄一点! ...

尾翼和垂尾,除了舵面也缕空蒙皮,减一点是一点喽

网友:
不错  ,正好手上还有一块911主板和遥控器,改天也做一个玩玩。

楼主:
让帖子火起来!!自顶

网友:
同群帮顶  狂顶小鸡老大